4X4键盘设计的计算器汇编语言

楼主(2018-05-30):
ORG    0000H;
JMP    MAIN;
ORG    0003H;
JMP    INP0;
ORG    0030H;
/*键盘所输入数字依次存入70H-77H*/
MAIN:  MOV   R6, #70H;
       MOV   SP, #60H;
                CLR   80H;
                CLR   81H;
                SETB  EA;
       SETB  EX0;
                SETB  IT0;
DISP1:    MOV   R0,    #70H;//从第一位地址存数
          MOV   R2,    #01H;//位选第一位
DISP2:    MOV   A,     @R0;
          LCALL SEG7;                 //跳转段码
                   MOV   P0,   A;         //P0输出字形
                   MOV   P2,   R2;         //位选输出
                   LCALL D1MS;                 //跳转延时
                   MOV   P2,   #0;         //位选关闭,段码不输出
                   INC   R0;                 //选择下一位;
                   MOV   A,    R2;
                   CLR   C;                         //进位标志清零
                   RLC   A;                         //扫描字右移
                   MOV   R2,   A;         //保存扫描字
                   JNC  DISP2;                 //C=0时, 循环一次未结束,跳转到DISP2
PASS:     LJMP  DISP1;
D1MS:     MOV   R7,    #50H;//延时程序
DMS:      DJNZ  R7,    DMS;
                   RET;
SEG7:     MOV   DPTR,  #TABLE;//查表程序
          MOVC  A,     @A+DPTR;
                   RET;
TABLE: DB    0C0H, 0F9H, 0A4H, 0B0H;
       DB    99H,  92H, 82H,  0F8H;
                DB    80H, 90H,  88H,  83H;
                DB    0C6H, 0A1H, 86H,  8EH;
/*P3.6-3.7,行线;    P1.0-1.7,列线;*/
/*P0,输出字形;      P2,输出位选*/
INP0:
       PUSH  ACC;
                PUSH  B;
                PUSH  PSW;
START: MOV   R4, #00H;
L1:    MOV   R3, #0F7H;//设扫描初值,11110111P3.3=0
       MOV   R1, #00H;        //取码指针;
/*首先行扫描*/
L2:    MOV   A,  R3;       //行扫描开始
       MOV   P1, A;        //扫描值输出至p1
                MOV   A, P1;        //读入P1的值
                MOV   R4, A;       //P3口中P3.4-3.7的状态通过A,传送到R4
                SETB  C;                //进位标志置1
                MOV   R5, #04H; //
l3:    RLC   A;                //按键左移,通过C是否为0,判断此列是否有0;无0r1进行累加;有0跳转到延时,
       JNC   KEY;                //C=0,跳转到延时
                INC   R1;
                DJNZ  R5, L3;
                MOV   A, R3;
                SETB  C;
                RRC   A;          //换行扫描
                MOV   R3,A;
                JC    L2;           //C=1,跳转到L2
KEY:   ACALL DELAY;
D1:    MOV   A,P1;
       XRL   A,R4;
                JNZ    D1;
                MOV   A,  R6; //指定存入地址
                MOV   R0, A;
                MOV   A,  R1; //存入数字
                MOV   @R0, A;
/*判断运算法*/
       MOV   A,     R1;
                XRL   A,    #0AH;//判断是否为加法符
                JZ    ADD1;
                MOV   A,    R1;
                XRL   A,  #0BH;//判断是否为减法符
           JZ    SUBB1;
               MOV   A,    R1;
                XRL   A,  #0CH;//判断是否为乘法符
           JZ    MUL1;
                MOV   A,    R1;
                XRL   A,  #0DH;//判断是否为除法符
           JZ    DIV1;
                MOV   A,    R1;
                XRL   A,  #0EH;//判断是否为等于号
           JZ    EQUAL1;
                MOV   A,    R1;
                XRL   A,  #0FH;//判断是否为清零键
           JZ    ON1;

                INC   R0;          //选择下一个地址
                MOV   A,  R0; //存入r0的新数值
                MOV   R6, A;
                POP   PSW;
                POP          B;
                pop   ACC;
                RET;
DELAY: MOV   R7,   #60;//消除抖动延时程序
DLY1:  DJNZ  R7,   DLY1;
                RET;
ADD1:  MOV   A,    80H; //加法程序
       MOV   81H,  A;
       LJMP  D1;
                MOV   A,   81H;
                ADD   A,       80H;
                MOV   80H, A;
       RET;
SUBB1: MOV   A,    80H;//减法程序
       MOV   81H,  A;
       LJMP  DD1;
                MOV   A,   80H;
                SUBB  A,   81H;
                MOV   80H, A;
       RET;
MUL1:  MOV   A,    80H;//乘法程序
                MOV   81H, A;
       LJMP  DD1;
                MOV   A,   80H;
                MUL   AB;
                MOV          80H, A;
       RET;
DIV1:  MOV   A,    80H;//除法程序
                MOV   81H, A;
       LJMP  DD1;
                MOV   A,   80H;
                DIV   AB;
                MOV   80H, A;
       RET;
EQUAL1: MOV   A,   80H;//等于程序
                MOV   B,   #64H;//算百位数
                DIV   AB;
                MOV   72H, A;         //将此数除100,商数放72h,余数放71h
                MOV   71H, B;
                MOV   A,   71H;
                MOV   B,   0AH;//算十位数
                DIV   AB;
                MOV   71H, A;         //将此数除10,商数放71h,余数放70h
                MOV   70H, B;
                RET;
ON1:   CLR    70H;                 //清零程序
       CLR    71H;
                CLR    72H;
                CLR   73H;
                CLR    78H;
                CLR    79H;
                CLR    7AH;
                CLR    80H;
                CLR    81H;
                CLR    82H;
                CLR    88H;
                CLR    89H;
                CLR    8AH;
                MOV    R0, 00H;
                MOV    R1, 00H;
                MOV    R2, 00H;
                MOV    R3, 00H;
                MOV    R4, 00H;
                MOV    R5, 00H;
                MOV    R6, 70H;
                MOV    R7, 00H;
                RET;
DD1:   MOV   B,            #0AH;//将所输入两位数转换为十进制,并存入80h
       MOV   A,     78H;
       MUL   AB;
                ADD   A,    70H;
                MOV   80H,  A;
                RET;
END;

网友A(2019-06-08):
你好,我是初学者。有附带电路原理图吗?多谢你的帮助

网友B(2019-12-14):
有硬件连接图吗  51单片机直接连接数码管和矩阵键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