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X16点阵上面实现倒计时的单片机程序

楼主(2018-05-30):
  •                   LED点阵实验 (显示数字)                                                                         *
  •                 行:高电平有效,低16位  列:低电平有效,高16位
  • ******************************************************************************************/
  • #include <REG51.H>
  • #include <intrins.h>
  • #define  NOP() _nop_()  // 定义空指令 ,这个函数在库 <intrins.h> 中
  • //SPI IO
  • sbit MOSIO = P3^4;
  • sbit R_CLK = P3^5;
  • sbit S_CLK = P3^6;
  • //变量声明
  • unsigned long column;   //点阵列
  • unsigned long row;      //点阵行
  • unsigned long dt;
  • //点阵显示数组
  • unsigned char code tab0[] = {0x00, 0x01, 0x00, 0x02, 0x00, 0x04, 0x00, 0x08, 0x00, 0x10, 0x00, 0x20, 0x00, 0x40, 0x00, 0x80,
  •                              0x01, 0x00, 0x02, 0x00, 0x04, 0x00, 0x08, 0x00, 0x10, 0x00, 0x20, 0x00, 0x40, 0x00, 0x80, 0x00};
  • unsigned char code tab1[] = {0,0,0,0,0,0,8,24,14,36,8,66,8,66,8,66,8,66,8,66,8,66,8,36,62,24,0,0,0,0,0,0};
  • unsigned char code tab2[] = {0,0,0,0,0,0,24,24,36,36,66,66,66,66,66,66,66,100,66,88,66,64,66,64,36,36,24,28,0,0,0,0} ;
  • unsigned char code tab3[] = {0,0,0,0,0,0,24,60,36,66,66,66,66,66,66,36,66,24,66,36,66,66,66,66,36,66,24,60,0,0,0,0};
  • unsigned char code tab4[] = {0,0,0,0,0,0,24,126,36,34,66,34,66,16,66,16,66,8,66,8,66,8,66,8,36,8,24,8,0,0,0,0};
  • unsigned char code tab5[] = {0,0,0,0,0,0,24,56,36,36,66,2,66,2,66,26,66,38,66,66,66,66,66,66,36,36,24,24,0,0,0,0};
  • unsigned char code tab6[] = {0,0,0,0,0,0,24,126,36,2,66,2,66,2,66,26,66,38,66,64,66,64,66,66,36,34,24,28,0,0,0,0};
  • unsigned char code tab7[] = {0,0,0,0,0,0,24,32,36,48,66,40,66,36,66,36,66,34,66,34,66,126,66,32,36,32,24,120,0,0,0,0};
  • unsigned char code tab8[] = {0,0,0,0,0,0,24,60,36,66,66,66,66,32,66,24,66,32,66,64,66,64,66,66,36,34,24,28,0,0,0,0};
  • unsigned char code tab9[] = {0,0,0,0,0,0,24,60,36,66,66,66,66,66,66,32,66,32,66,16,66,8,66,4,36,66,24,126,0,0,0,0};
  • unsigned char code tab10[] = {0,0,0,0,0,0,24,8,36,14,66,8,66,8,66,8,66,8,66,8,66,8,66,8,36,8,24,62,0,0,0,0};
  • unsigned char code tab11[] = {0,0,0,0,0,0,24,24,36,3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36,36,24,24,0,0,0,0};
  • unsigned char code tab12[] = {0,0,0,0,0,0,60,28,34,34,34,65,1,65,1,65,1,65,113,65,33,65,34,65,34,34,28,28,0,0,0,0};
  • //函数声明
  • void HC595SendData(  unsigned char BT3, unsigned char BT2,unsigned char BT1,unsigned char BT0);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
  •    int k,i,ms;
  •    i = 16;                                                                                                    //显示时间
  •    while(1)
  •    {
  •      for(ms = i; ms > 0; ms--)
  •          {
  •        for(k = 0; k < 16; k++)                                                                                                //亲
  •            {
  •          HC595SendData(~tab1[2*k +1],~tab1[2*k],tab0[2*k],tab0[2*k + 1]);
  •            }
  •          }
  •          HC595SendData(0xff,0xff,0,0);                                                                                   //清屏
  •          for(ms = i; ms > 0; ms--)
  •          {
  •        for(k = 0; k < 16; k++)                                                                                            //爱
  •            {
  •          HC595SendData(~tab2[2*k +1],~tab2[2*k],tab0[2*k],tab0[2*k + 1]);
  •            }
  •          }
  •           HC595SendData(0xff,0xff,0,0);                                                                                //清屏
  •          for(ms = i; ms > 0; ms--)
  •          {
  •        for(k = 0; k < 16; k++)                                                                                                //的
  •            {
  •          HC595SendData(~tab3[2*k +1],~tab3[2*k],tab0[2*k],tab0[2*k + 1]);
  •            }
  •          }
  •          HC595SendData(0xff,0xff,0,0);                                                                                //清屏
  •          for(ms = i; ms > 0; ms--)
  •          {
  •        for(k = 0; k < 16; k++)                                                                                                //顾
  •            {
  •          HC595SendData(~tab4[2*k +1],~tab4[2*k],tab0[2*k],tab0[2*k + 1]);
  •            }
  •          }
  •          HC595SendData(0xff,0xff,0,0);                                                                                //清屏
  •          for(ms = i; ms > 0; ms--)
  •          {
  •        for(k = 0; k < 16; k++)                                                                                                //客
  •            {
  •          HC595SendData(~tab5[2*k +1],~tab5[2*k],tab0[2*k],tab0[2*k + 1]);
  •            }
  •          }
  •          HC595SendData(0xff,0xff,0,0);                                                                                //清屏
  •          for(ms = i; ms > 0; ms--)
  •          {
  •        for(k = 0; k < 16; k++)                                                                                                //欢
  •            {
  •          HC595SendData(~tab6[2*k +1],~tab6[2*k],tab0[2*k],tab0[2*k + 1]);
  •            }
  •          }
  •          HC595SendData(0xff,0xff,0,0);                                                                                //清屏
  •          for(ms = i; ms > 0; ms--)
  •          {
  •        for(k = 0; k < 16; k++)                                                                                                //迎
  •            {
  •          HC595SendData(~tab7[2*k +1],~tab7[2*k],tab0[2*k],tab0[2*k + 1]);
  •            }
  •          }
  •          HC595SendData(0xff,0xff,0,0);                                                                                //清屏
  •          for(ms = i; ms > 0; ms--)
  •          {
  •        for(k = 0; k < 16; k++)                                                                                                //使
  •            {
  •          HC595SendData(~tab8[2*k +1],~tab8[2*k],tab0[2*k],tab0[2*k + 1]);
  •            }
  •          }
  •          HC595SendData(0xff,0xff,0,0);                                                                                //清屏
  •          for(ms = i; ms > 0; ms--)
  •          {
  •        for(k = 0; k < 16; k++)                                                                                                //用
  •            {
  •          HC595SendData(~tab9[2*k +1],~tab9[2*k],tab0[2*k],tab0[2*k + 1]);
  •            }
  •          }
  •          HC595SendData(0xff,0xff,0,0);                                                                                //清屏
  •          for(ms = i; ms > 0; ms--)
  •          {
  •        for(k = 0; k < 16; k++)                                                                                                //普
  •            {
  •          HC595SendData(~tab10[2*k +1],~tab10[2*k],tab0[2*k],tab0[2*k + 1]);
  •            }
  •          }
  •          HC595SendData(0xff,0xff,0,0);                                                                                //清屏
  •          for(ms = i; ms > 0; ms--)
  •          {
  •        for(k = 0; k < 16; k++)                                                                                                //中
  •            {
  •          HC595SendData(~tab11[2*k +1],~tab11[2*k],tab0[2*k],tab0[2*k + 1]);
  •            }
  •          }
  •          HC595SendData(0xff,0xff,0,0);                                                                                //清屏
  •          while(1)
  •          {
  •                       for(ms = i; ms > 0; ms--)
  •              {
  •            for(k = 0; k < 16; k++)                                                                                                //中
  •                {
  •              HC595SendData(~tab12[2*k +1],~tab12[2*k],tab0[2*k],tab0[2*k + 1]);
  •                }
  •              }
  •          for(ms = i; ms > 0; ms--)
  •              {
  •            for(k = 0; k < 16; k++)                                                                                                //中
  •                {
  •                      HC595SendData(0xff,0xff,0,0);
  •                 }
  •            }
  •          }                                                                        //清屏
  •    }
  • }
  • /*********************************************************************************************************
  • ** 函数名称: HC595SendData
  • ** 功能描述: 向SPI总线发送数据
  • *********************************************************************************************************/
  • void HC595SendData(  unsigned char BT3, unsigned char BT2,unsigned char BT1,unsigned char BT0)
  • {
  •   unsigned char i;
  •   for(i = 0; i < 32; i++)
  •    {
  •    if(i > 23 )
  •    {
  •       if((BT0 << (i - 24)) & 0x80)
  •       {
  •             MOSIO = 1;
  •           }
  •           else
  •           {
  •             MOSIO = 0;
  •           }
  •    }
  •    else if(i > 15 & i < 24 )
  •    {
  •         if((BT1 << (i - 16)) & 0x80)  //set dataline high  0X80000000  最高位与SendVal左移的最高位 进行逻辑运算
  •       {
  •             MOSIO = 1;                                          // 如果为真 MOSIO = 1
  •           }
  •         else
  •           {
  •             MOSIO = 0;
  •           }
  •    }
  •     else if(i < 16 & i > 7 )
  •    {
  •       if((BT2 << (i - 8)) & 0x80)
  •       {
  •             MOSIO = 1;
  •           }
  •           else
  •           {
  •             MOSIO = 0;
  •           }
  •    }
  •         else
  •         {
  •                   if((BT3 << i) & 0x80)  //set dataline high  0X80000000  最高位与SendVal左移的最高位 进行逻辑运算
  •       {
  •             MOSIO = 1;                                          // 如果为真 MOSIO = 1
  •           }
  •         else
  •           {
  •             MOSIO = 0;
  •           }
  •         }
  •         S_CLK = 0;
  • //        NOP();        //产生方形波
  •         S_CLK = 1;
  •    }
  •   R_CLK = 0; //set dataline low
  • // NOP();   //产生方形波
  •   R_CLK = 1; //片选
  • }

复制代码

下面是显示汉字的程序:
  •                                                            /*****************************************************************************************
  • *                                                                                                    *
  • *                         LED点阵实验 (显示数字)                                                                         *
  •                 行:高电平有效,低16位  列:低电平有效,高16位
  • ******************************************************************************************/
  • #include <REG51.H>
  • #include <intrins.h>
  • #define  NOP() _nop_()  // 定义空指令 ,这个函数在库 <intrins.h> 中
  • //SPI IO
  • sbit MOSIO = P3^4;
  • sbit R_CLK = P3^5;
  • sbit S_CLK = P3^6;
  • //变量声明
  • unsigned long column;   //点阵列
  • unsigned long row;      //点阵行
  • unsigned long dt;
  • //点阵显示数组
  • unsigned char code tab0[] = {0x00, 0x01, 0x00, 0x02, 0x00, 0x04, 0x00, 0x08, 0x00, 0x10, 0x00, 0x20, 0x00, 0x40, 0x00, 0x80,
  •                              0x01, 0x00, 0x02, 0x00, 0x04, 0x00, 0x08, 0x00, 0x10, 0x00, 0x20, 0x00, 0x40, 0x00, 0x80, 0x00};
  • unsigned char code tab1[] = {96,2,28,10,16,18,16,2,254,63,16,2,16,18,112,18,24,10,22,10,16,36,16,42,16,49,156,32,0,0,0,0};
  • unsigned char code tab2[] = {0,30,252,9,72,8,144,4,254,63,66,32,252,31,32,0,240,15,80,4,136,2,4,1,194,6,56,56,0,0,0,0};
  • unsigned char code tab3[] = {144,0,144,0,208,63,72,32,40,16,12,2,10,2,136,10,136,18,72,18,72,34,40,34,8,2,136,3,0,0,0,0};
  • unsigned char code tab4[] = {0,0,0,0,60,240,102,156,67,130,0,0,0,0,0,0,0,0,0,0,48,24,96,8,192,7,0,0,0,0,0,0};
  • //函数声明
  • void HC595SendData(  unsigned char BT3, unsigned char BT2,unsigned char BT1,unsigned char BT0);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
  •    int k,i,ms;
  •    i = 16;                                                                                                    //显示时间
  •    while(1)
  •    {
  •      for(ms = i; ms > 0; ms--)
  •          {
  •        for(k = 0; k < 16; k++)                                                                                                //我
  •            {
  •          HC595SendData(~tab1[2*k +1],~tab1[2*k],tab0[2*k],tab0[2*k + 1]);
  •            }
  •          }
  •          HC595SendData(0xff,0xff,0,0);                                                                                   //清屏
  •          for(ms = i; ms > 0; ms--)
  •          {
  •        for(k = 0; k < 16; k++)                                                                                            //爱
  •            {
  •          HC595SendData(~tab2[2*k +1],~tab2[2*k],tab0[2*k],tab0[2*k + 1]);
  •            }
  •          }
  •           HC595SendData(0xff,0xff,0,0);                                                                                //清屏
  •          for(ms = i; ms > 0; ms--)
  •          {
  •        for(k = 0; k < 16; k++)                                                                                                //你
  •            {
  •          HC595SendData(~tab3[2*k +1],~tab3[2*k],tab0[2*k],tab0[2*k + 1]);
  •            }
  •          }
  •          HC595SendData(0xff,0xff,0,0);                                                                                //清屏
  •          for(ms = 30; ms > 0; ms--)
  •          {
  •        for(k = 0; k < 16; k++)                                                                                                //笑脸
  •            {
  •          HC595SendData(~tab4[2*k +1],~tab4[2*k],tab0[2*k],tab0[2*k + 1]);
  •            }
  •          }
  •          HC595SendData(0xff,0xff,0,0);
  •    }
  • }
  • /*********************************************************************************************************
  • ** 函数名称: HC595SendData
  • ** 功能描述: 向SPI总线发送数据
  • *********************************************************************************************************/
  • void HC595SendData(  unsigned char BT3, unsigned char BT2,unsigned char BT1,unsigned char BT0)
  • {
  •   unsigned char i;
  •   for(i = 0; i < 32; i++)
  •    {
  •    if(i > 23 )
  •    {
  •       if((BT0 << (i - 24)) & 0x80)
  •       {
  •             MOSIO = 1;
  •           }
  •           else
  •           {
  •             MOSIO = 0;
  •           }
  •    }
  •    else if(i > 15 & i < 24 )
  •    {
  •         if((BT1 << (i - 16)) & 0x80)  //set dataline high  0X80000000  最高位与SendVal左移的最高位 进行逻辑运算
  •       {
  •             MOSIO = 1;                                          // 如果为真 MOSIO = 1
  •           }
  •         else
  •           {
  •             MOSIO = 0;
  •           }
  •    }
  •     else if(i < 16 & i > 7 )
  •    {
  •       if((BT2 << (i - 8)) & 0x80)
  •       {
  •             MOSIO = 1;
  •           }
  •           else
  •           {
  •             MOSIO = 0;
  •           }
  •    }
  •         else
  •         {
  •                   if((BT3 << i) & 0x80)  //set dataline high  0X80000000  最高位与SendVal左移的最高位 进行逻辑运算
  •       {
  •             MOSIO = 1;                                          // 如果为真 MOSIO = 1
  •           }
  •         else
  •           {
  •             MOSIO = 0;
  •           }
  •         }
  •         S_CLK = 0;
  • //        NOP();        //产生方形波
  •         S_CLK = 1;
  •    }
  •   R_CLK = 0; //set dataline low
  • // NOP();   //产生方形波
  •   R_CLK = 1; //片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