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16X16点阵拼接成16X64汉字静态显示源码 单片机配12M晶振

楼主(2018-05-30):
//====================================================================================
//1、本程序适用于:由个595驱动的16*16点阵。先发16位阳极列选信号。再发送阴极字节模数据。
//2、本程序,并未使用WQX-51编程技巧,为方便公开,使用传统编程思路编写。
//3、 可以直接使用传统51配12M晶振。
//====================================================================================
#include<STC12C5A60S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HC595_DS=P0^3;                                                                        //74HC595的数据
sbit HC595_SCLK=P0^1;                                                                //74HC595的时钟
sbit HC595_LCLK=P0^0;                                                                //74HC595的锁存
uchar code hanzi[10][32]=
{
//五角星
        {        0x00,0x00,0x04,0x00,0x06,0x02,0x07,0x0C,0x07,0xBC,0x07,0xF8,0x0F,0xF8,0x3F,0xF0,0xFF,0xE0,0x3F,0xF0,0x0F,0xF8,0x07,0xF8,0x07,0xBC,0x07,0x0C,0x06,0x02,0x04,0x00                },
//祁
        {        0x10,0x20,0x10,0x40,0x10,0x80,0x91,0x00,0x73,0xFF,0x15,0x00,0x18,0x80,0x00,0x00,0x7F,0xFF,0x40,0x10,0x42,0x08,0x4D,0x04,0x70,0x88,0x00,0x70,0x00,0x00,0x00,0x00                },
//绪
        {        0x04,0x44,0x0C,0xC6,0x35,0x44,0xC6,0x48,0x0C,0x68,0x02,0x48,0x22,0x80,0x23,0xFF,0x22,0x92,0xFE,0x92,0x2A,0x92,0x32,0x92,0x23,0xFF,0x46,0x80,0x02,0x00,0x00,0x00                },
//电
        {        0x00,0x00,0x1F,0xE0,0x12,0x40,0x12,0x40,0x12,0x40,0x12,0x40,0xFF,0xFC,0x12,0x42,0x12,0x42,0x12,0x42,0x12,0x42,0x3F,0xE2,0x10,0x02,0x00,0x0E,0x00,0x00,0x00,0x00                },
//子
        {        0x01,0x00,0x01,0x00,0x41,0x00,0x41,0x00,0x41,0x00,0x41,0x02,0x41,0x01,0x47,0xFE,0x45,0x00,0x49,0x00,0x51,0x00,0x61,0x00,0x01,0x00,0x03,0x00,0x01,0x00,0x00,0x00                },
//黑桃
        {         0x00,0x00,0x03,0xC0,0x07,0xE0,0x0F,0xF0,0x1F,0xF0,0x3F,0xE1,0x7F,0xC3,0xFF,0xFF,0xFF,0xFF,0x7F,0xC3,0x3F,0xE1,0x1F,0xF0,0x0F,0xF0,0x07,0xE0,0x03,0xC0,0x00,0x00                },
//红心
        {        0x00,0x00,0x07,0x80,0x0F,0xC0,0x1F,0xE0,0x1F,0xF0,0x1F,0xF8,0x0F,0xFC,0x07,0xFE,0x07,0xFE,0x0F,0xFC,0x1F,0xF8,0x1F,0xF0,0x1F,0xE0,0x0F,0xC0,0x07,0x80,0x00,0x00                },
//梅花
        {         0x00,0x00,0x00,0xE0,0x01,0xF0,0x03,0xF8,0x33,0xF8,0x79,0xF1,0xFD,0xE3,0xFF,0xFF,0xFF,0xFF,0xFD,0xE3,0x79,0xF1,0x33,0xF8,0x03,0xF8,0x01,0xF0,0x00,0xE0,0x00,0x00                },
//方片
        {        0x00,0x00,0x01,0x00,0x03,0x80,0x07,0xC0,0x0F,0xE0,0x1F,0xF0,0x3F,0xF8,0x7F,0xFC,0xFF,0xFE,0x7F,0xFC,0x3F,0xF8,0x1F,0xF0,0x0F,0xE0,0x07,0xC0,0x03,0x80,0x01,0x00                },
//花点
        {        0xAA,0xAA,0x55,0x55,0xAA,0xAA,0x55,0x55,0xAA,0xAA,0x55,0x55,0xAA,0xAA,0x55,0x55,0xAA,0xAA,0x55,0x55,0xAA,0xAA,0x55,0x55,0xAA,0xAA,0x55,0x55,0xAA,0xAA,0x55,0x55                }
        };
uchar xdata Mould[8];                                                                  //控制该列的取模值,低电平亮灯,每个模组16行,占2字节
uchar xdata upright[8];                                                                //控制某一列,高电平亮灯,每个模组16列,占2字节
uchar xdata LED2X64[130];                                                        //开辟缓存空间,被定时器随时调用。每列两个字节,开发板总共64列。加2个移位。

void Timer0_Init()                                                                        //定时器配置:16位定时器,1.25ms显示1列,帧率50帧。
{
        TMOD&=0Xf0;
        TMOD|=0X01;
        //TL0=0xfb;                                                                                //???????1.25ms,STC??1T???51????
        //TH0=0xf2;                                                                                //???????1.25ms,STC??1T???51????
        TL0=0x1E;                                                                                //???????1.25ms,??12T?????8951????
        TH0=0xFB;                                                                                //???????1.25ms,??12T?????8951????
        ET0=1;
        TR0=1;
        EA=1;
}
void HC595_Write()                                                                        //74HC595发送数据。
{
        uchar i,j;
        HC595_DS=1;
        HC595_SCLK=1;
        HC595_LCLK=0;
        for(j=4;j>0;j--)                                                                //4块点阵模组,每个模组有4片595芯片。
        {
                for(i=0;i<8;i++)                                                         //发送给每个模组的 U4 ,高电平整列可以亮,低电平整列灭。
                {
                        HC595_SCLK=0;                                                        //时钟拉低
                        HC595_DS=(upright[j*2-1]&0x80);                  //从最后一个字节开始,先高位后低位。
                        upright[j*2-1]<<=1;                                                //字节左移
                        HC595_SCLK=1;                                                        //时钟上升沿拷贝
                }
                for(i=0;i<8;i++)                                                        //发送给每个模组的 U3 ,高电平整列可以亮,低电平整列灭。
                {
                        HC595_SCLK=0;
                        HC595_DS=(upright[j*2-2]&0x80);
                        upright[j*2-2]<<=1;
                        HC595_SCLK=1;
                }
                for(i=0;i<8;i++)                                                        //发送给每个模组的 U2 ,低电平整行可以亮,高电平整行全灭。
                {
                        HC595_SCLK=0;
                        HC595_DS=(Mould[j*2-1]&0x80);
                        Mould[j*2-1]<<=1;
                        HC595_SCLK=1;
                }
                for(i=0;i<8;i++)                                                        //发送给每个模组的 U1 ,低电平整行可以亮,高电平整行全灭。
                {
                        HC595_SCLK=0;
                        HC595_DS=(Mould[j*2-2]&0x80);
                        Mould[j*2-2]<<=1;
                        HC595_SCLK=1;
                }
        }
        HC595_LCLK=1;                                                                        //锁存脉冲信号,上升沿。
        HC595_DS=1;                                                                                //延时
        HC595_LCLK=0;                                                                        //锁存脉冲信号复位。
}
void Timer0_Routnie (void) interrupt 1                                //定时器中断处理,1.25ms一次。
{
        uchar i;
        static uint kkk=0x0001;                                                        //用于16列轮流控制
        //TL0=0xfb;                                                                                //???????1.25ms,STC??1T???51????
        //TH0=0xf2;                                                                                //???????1.25ms,STC??1T???51????
        TL0=0x1E;                                                                                //???????1.25ms,??12T?????8951????
        TH0=0xFB;                                                                                //???????1.25ms,??12T?????8951????

        Mould[7]=~LED2X64[i+97];                                                //i=0,把缓存的第97号字节发送到第四个模组的最左边的下8位。
        Mould[6]=~LED2X64[i+96];                                                //i=0,把缓存的第96号字节发送到第四个模组的最左边的上8位。
        Mould[5]=~LED2X64[i+65];                                                //i=0,把缓存的第65号字节发送到第三个模组的最左边的下8位。
        Mould[4]=~LED2X64[i+64];                                                //i=0,把缓存的第64号字节发送到第三个模组的最左边的上8位。
        Mould[3]=~LED2X64[i+33];                                                //i=0,把缓存的第33号字节发送到第二个模组的最左边的下8位。
        Mould[2]=~LED2X64[i+32];                                                //i=0,把缓存的第32号字节发送到第二个模组的最左边的上8位。
        Mould[1]=~LED2X64[i+1];                                                        //i=0,把缓存的第01号字节发送到第一个模组的最左边的下8位。
        Mould[0]=~LED2X64[i+0];                                                        //i=0,把缓存的第00号字节发送到第一个模组的最左边的上8位。

        upright[7]=kkk/256;                                                                //16位变量KKK,取高8位。控制第四个模组的0~7列。
        upright[6]=kkk%256;                                                                //16位变量KKK,取低8位。控制第四个模组的8~15列。
        upright[5]=kkk/256;                                                                //16位变量KKK,取高8位。控制第三个模组的0~7列。
        upright[4]=kkk%256;                                                                //16位变量KKK,取低8位。控制第三个模组的8~15列。
        upright[3]=kkk/256;                                                                //16位变量KKK,取高8位。控制第二个模组的0~7列。
        upright[2]=kkk%256;                                                                //16位变量KKK,取低8位。控制第二个模组的8~15列。
        upright[1]=kkk/256;                                                                //16位变量KKK,取高8位。控制第一个模组的0~7列。
        upright[0]=kkk%256;                                                                //16位变量KKK,取低8位。控制第一个模组的8~15列。

        kkk=_irol_(kkk,1);                                                                //循环控制0~16列
        i++;i++;
        i=i%32;
        HC595_Write();                                                                        //595的缓存Mould[8]、upright[8],得到数据后,立马发送到芯片
}

void main()                                                                                           //主函数
{
        uchar k=0,num=0,ww=0;
        uint timer=50000;
        Timer0_Init();
        for(k=0;k<128;k++)
        {
                LED2X64[k]=hanzi[k/32+1][k%32];                         //把要显示的内容写入缓存
        }
        while(1)                                                                                   //大循环
        {

        }
}

点阵16X16 四个拼接成16X64 汉字静态显示 传统低速单片机

网友A(2019-05-10):
有仿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