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可调时钟的C程序及proteus仿真图

楼主(2018-05-30):
分享一个基于51单片机的可调时钟小设计

模式键:按一次,进入倒计时设置模式(设置倒计时的时间,比如2min30s,5min40s等)
    按两次,进入倒计时模式(开始倒计时)
    按三次,进入钟表时间调节模式
    按四次,回到正常显示模式(进入计时器/倒计时模式时不影响钟表正常走时)

配置键:按一次调整分
    按两次调整时
    按三次,回到调整分,依次循环
    (配置键选择需要调整的单位,由加/减键进行加减调整)

加法键:数值加
减法键:数值减

红色数码管显示0时,为正常显示模式
红色数码管显示1时,为倒计时设置模式
红色数码管显示3时,为倒计时模式

在正常显示模式下,除模式键外其他按键都不可用
在钟表时间调节模式下,钟表不走时,其他任何模式都不影响钟表的正常走时

        /*晶振12MHZ*/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wela[6] = {0x20,0x10,0x08,0x04,0x02,0x01};           //位选码
uchar code dula[10]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段选码
uchar buff[6] = {0,0,0,0,0,0};

sbit P33 = P3^3;
sbit P32 = P3^2;
sbit P34 = P3^4;
sbit P35 = P3^5;
uchar hour,second,minute,hour_1,second_1,minute_1,hour_2,second_2,minute_2,t0,mode,reset,i;
        //无下划线的为时分秒辅助变量,下划线1的为时钟时分秒,下划线2的为倒计时时分秒

void init();       //初始化函数
void mode_0(void);                //动态扫描函数
void mode_1(void);                //闪烁函数
void time_1(void);                //时钟函数(正计时)
void time_2(void);                //倒计时函数
void oper_add(void);        //加法键函数
void oper_minus(void);         //减法键函数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函数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mode==1)
                {
                        second = second_2;
                        minute = minute_2;
                        hour = hour_2;
                        oper_add();                          //加法键函数
                        oper_minus();                //减法键函数
                        second_2 = second;
                        minute_2 = minute;
                        hour_2 = hour;
                }
                else if(mode==3)
                {
                        second = second_1;
                        minute = minute_1;
                        hour = hour_1;
                        oper_add();
                        oper_minus();
                        second_1 = second;
                        minute_1 = minute;
                        hour_1 = hour;
                }
        }
}

        /*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
{
        TMOD = 0x01;                           //设置T0为方式一
        TH0 = 0x3c;
        TL0 = 0xb0;
        IE = 0x87;
        IT0 = IT1 = 0;
        IP = 0X02;                                        //设置T0为高优先级
        TR0 = 1;
        t0 = 0;
        mode = 0;
        P1 = 0xc0;

}

        /*模式键函数,外部中断0*/
void X0_mode() interrupt 0
{
        delay(10);
        if(P32 == 0)
        {
                mode++;                                                //mode为模式标志位
                reset = 0;                                        //reset为时分秒调节标志位
                switch(mode)
                {
                        case 0 :        P1 = 0xc0 ; break;
                        case 1 : {  P1 = 0xf9 ; hour_2 = second_2 = minute_2 = 0;} break;
                        case 2 :         P1 = 0xa4 ; break;
                        case 3 :        P1 = 0xb0 ; break;
                        case 4 : {        P1 = 0xc0 ; mode = 0;} break;
                        default : break;
                }

        }
        while(P32 == 0);

}

        /*配置键函数,外部中断1*/
void X1_reset() interrupt 2
{
        delay(10);
        if(P33 == 0)
        {
                if((mode==1) || (mode==3))
                        {
                                reset++;                         //时分秒调节标志位
                                if(reset == 3)
                                        reset = 0;
                        }
        }
        while(P33 == 0);

}

        /*计时/动态扫描函数,内部中断0*/
void T0_disp() interrupt 1
{
        TH0 = 0xb1;
        TL0 = 0xe0;                                                 //b1e0(20ms)
        t0++;
        if(t0==50)                                                 //秒计数部分(正倒计时共用)
        {
                t0=0;
                if(mode != 3)
                        time_1();                                 //除了调节钟表时间调节模式外,其他模式下执行正计时函数
                if(mode==2)
                        time_2();                                 //进入倒计时模式时,执行倒计时函数(正计时不受干扰)
        }
        if((mode==1) || (mode==2))                   //装载部分,将时分秒装载到数组buff,便于动态扫描。
        {
                buff[0]=second_2%10;
                buff[1]=second_2/10;
                buff[2]=minute_2%10;
                buff[3]=minute_2/10;
                buff[4]=hour_2%10;
                buff[5]=hour_2/10;

        }
        else
        {
                buff[0]=second_1%10;
                buff[1]=second_1/10;
                buff[2]=minute_1%10;
                buff[3]=minute_1/10;
                buff[4]=hour_1%10;
                buff[5]=hour_1/10;
        }
        switch(mode)                                                //显示部分,包括动态扫描和闪烁函数
        {
                case 0 : mode_0() ; break;
                case 1 : mode_1() ; break;
                case 2 : mode_0() ; break;
                case 3 : mode_1() ; break;
                default : break;
        }

}

        /*动态扫描函数*/
void mode_0(void)
{
        for(i=0;i<6;i++)
        {
                P2=wela[i];
                P0=dula[buff[i]];
                delay(1);
        }
        P2 = 0xe0;
        P0 = 0xbf;
        delay(1);
}

        /*闪烁函数*/
void mode_1(void)                                                                //实现0.5s亮灭闪烁
{
        P2 = 0xc0;
        P0 = 0xbf;
        delay(1);

        if((reset==0) && (t0>24))        P2 = 0;
        else        P2 = wela[0];
        P0 = dula[buff[0]];
        delay(1);

        if((reset==0) && (t0>24))        P2 = 0;
        else        P2 = wela[1];
        P0 = dula[buff[1]];
        delay(1);

        if((reset==1) && (t0>24))        P2 = 0;
        else        P2 = wela[2];
        P0 = dula[buff[2]];
        delay(1);

        if((reset==1) && (t0>24))        P2 = 0;
        else        P2 = wela[3];
        P0 = dula[buff[3]];
        delay(1);

        if((reset==2) && (t0>24))        P2 = 0;
        else        P2 = wela[4];
        P0 = dula[buff[4]];
        delay(1);

        if((reset==2) && (t0>24))        P2 = 0;
        else        P2 = wela[5];
        P0 = dula[buff[5]];
        delay(1);

}

        /*正计时函数*/
void time_1(void)
{
        second_1++;
        if(second_1==60)
        {
                second_1=0;
                minute_1++;
                if(minute_1==60)
                {
                        minute_1=0;
                        hour_1++;
                        if(hour_1==24)
                                hour_1=0;
                }
        }
}

        /*倒计时函数*/
void time_2(void)
{
        second_2--;
        if(second_2==255)
        {
                second_2=59;
                minute_2--;
                if(minute_2==255)
                {
                        minute_2=59;
                        hour_2--;
                        if(hour_2==255)
                                hour_2=23;
                }
        }
}

        /*加法键函数*/
void oper_add(void)
{
        if(P35 == 0)
        {
                delay(10);
                if(P35 == 0)
                {
                        switch(reset)
                        {
                                case 0 :
                                        {
                                                second++;
                                                if(second > 59)
                                                        second = 0;
                                        } break;
                                case 1 :
                                        {
                                                minute++;
                                                if(minute > 59)
                                                        minute = 0;
                                        } break;
                                case 2 :
                                        {
                                                hour++;
                                                if(hour > 24)
                                                        hour = 0;
                                        }
                                default : break;
                        }

                }
                while(P35 == 0);
        }
}

        /*减法键函数*/
void oper_minus(void)
{
        if(P34 == 0)
        {
                delay(10);
                if(P34 == 0)
                {
                        switch(reset)
……………………

网友A(2018-10-18):
很厉害的程序,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