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教 按键后若红外感应有人则亮灯警报

楼主(2018-05-30):
#include<reg51.h>
sbit Key=P1^3;
sbit hongwai=P1^4;
sbit LED=P0^0;
sbit SPK=P0^2;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void KEY();
main()
{
while(1)
{
        KEY();
}
}
/*------------------------------------------------
                                独立按键与红外
------------------------------------------------*/
void KEY()
{        Key=1;
        if(!Key)
{
        DelayMs(10);
        if(!Key)
        {
                if(hongwai==1)
        {
                LED=0;
                SPK=!SPK;
                LED=1;
        }else LED=1;
                while(Key);
}
}
}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
m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为什么我试验的时候 蜂鸣器不是正常发声 声音很奇怪 LED灯也很微弱

楼主:
51单片机 德飞莱的板子

网友A:
蜂鸣器换成无源的会好一点

网友B:
Key()函数有问题

网友C:
论文谁会写

楼主:
哪里有出问题 可以具体的解释一下么 才学 不太扎实..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