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读取PAW3025鼠标传感器实时坐标程序问题,附PAW3205DB资料

楼主(2018-05-30):
本人初学,单片机型号为stc89c52rc,鼠标传感器是原相的PAW3025,这个代码该如何写,自己一直没读出来,请大神帮忙,万分感谢!!附件为传感器芯片手册

传感器

网友A(2019-06-13):
大佬,请教一下,这个具体怎么操作的?

网友B(2020-12-08):
数据手册不是写得很具体了,1写数据,0读D:\project\小米无线蓝牙鼠标\文档\测试数据\捕获.png数据+7位地址+8位data。在时钟下降沿时变换数据。
uint8_t  vMouse_Read_Byte(uint8_t ucAdd)
{
        uint8_t t = 0;
        uint8_t ucSDA = 0;
        uint8_t i,ucReceive = 0;

        nrf_gpio_cfg_output(PAW_SCLK);
        nrf_gpio_cfg_output(PAW_SWDO);
        nrf_gpio_pin_clear(PAW_SCLK);
        nrf_delay_us(5);
        for (t = 0;t < 8;t++)
        {
                ucSDA = (ucAdd & 0x80) >> 7;
                if (ucSDA)
                        nrf_gpio_pin_set(PAW_SWDO);
                else
                        nrf_gpio_pin_clear(PAW_SWDO);
                ucAdd<<=1;
                nrf_delay_us(5);
                nrf_gpio_pin_set(PAW_SCLK);
                nrf_delay_us(5);
                nrf_gpio_pin_clear(PAW_SCLK);
                nrf_delay_us(5);
        }

        nrf_gpio_cfg_input(PAW_SWDO,NRF_GPIO_PIN_PULLUP);
        for(i = 0;i < 8;i++ )
        {
                nrf_gpio_pin_clear(PAW_SCLK);
                nrf_delay_us(5);
                nrf_gpio_pin_set(PAW_SCLK);
                ucReceive <<= 1;
                if (nrf_gpio_pin_read(PAW_SWDO))ucReceive++;
                nrf_delay_us(5);
        }
        return ucReceive;
}

网友C(2023-10-15):
引用 网友B:
数据手册不是写得很具体了,1写数据,0读数据+7位地址+8位data。在时钟下降沿时变换数据。

大佬有源码吗,想参考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