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单片机,如何在主函数里面调用我在串口助手里面输入的数字

楼主(2018-05-30):
初学单片机,哪位大哥帮我看下如何在主函数里面调用我在串口助手里面输入的数字,我下面的不行啊帮忙看下哪里错了

网友A:
你这里问题有;
第一:不能直接判断SBUF寄存器里面的数据
第二:你得确定串口来的数据是1.2.3,或者是ASCII码值

void main()
{
             u8  receiveData;
             receiveData=SBUF;
             UsartInit();
               switch(receiveData)
             {
                   case(1):                //可能是ASSCII码0X31
                       display() ;break;
               case(2):                     //可能是ASSCII码0X32
                       display1() ;break;
                   case(3):                  //可能是ASSCII码0X33
                       display2() ;break;
             }
         while(1);
}

网友B:
串口助手输入的“数字”其实是字符,并且有对应的ASCII码值,你把case里的123当做字符用单引号括起来就可以了,或者使用ASCII值

网友C:
你把switch放到中断看看,感觉是sbuf的问题

楼主:
sbit led=P2^0;         //D1
sbit led1=P2^1;         //D1
sbit led2=P2^2;         //D1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display()
{
        while(1)
        {
                led=0;
                delay(50000); //大约延时450ms
                led=1;
                delay(50000); //大约延时450ms
        }
}

void display1()
{
        while(1)
        {
                led1=0;
                delay(50000); //大约延时450ms
                led1=1;
                delay(50000); //大约延时450ms
        }
}

void display2()
{
        while(1)
        {
                led2=0;
                delay(50000); //大约延时450ms
                led2=1;
                delay(50000); //大约延时450ms
        }
}
void UsartInit()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H1=0XF3;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4800的
        TL1=0XF3;
        ES=1;                                                //打开接收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打开计数器
}

void main()
{
            UsartInit();
              switch(SBUF)
            {
                  case(1):
                      display() ;break;
              case(2):
                      display1() ;break;
                  case(3):
                      display2() ;break;
            }
        while(1);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u8 receiveData;
        receiveData=SBUF;//出去接收到的数据
        RI = 0;//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SBUF=receiveData;//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