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通讯USART源码

楼主(2018-05-30):
USART源码

#include "usart.h"
//The Data Buffer
u8 Usart1_Buffer[DATABUFFER];
u8 Usart1_Rx = 0;
u8 Usart1_Tx = 0;
u8 Usart1_Len=0;
u8 Usart1_Sta=0;
/**************************************
* @brief Configures the SysTem Usart1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void Usart1_Config(u32 baudrat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使能usart1的时钟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

        /*复位USART1*/
        USART_DeInit(USART1);

        /*引脚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串口通讯配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audrat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1的优先级设置,优先级:抢占优先级为0,响应优先级为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抢占优先级设为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0 ;
        /*响应优先级为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打开接收中断使能 */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RXNE,ENABL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
* @brief Configures the SysTem Usart2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void Usart2_Config(u32 baudrat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使能usart2的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
        USART_DeInit(USART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配置usart2参数*/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audrat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2的优先级设置,优先级为:抢占优先级为:0,响应优先级为: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0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打开接收中断使能*/
        USART_ITConfig(USART2,USART_IT_RXNE,ENABLE);
        USART_Cmd(USART2, ENABLE);
}

/**************************************
* @brief Configures the SysTem Usart3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void Usart3_Config(u32 baudrat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使能usart3的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3, ENABLE);
        USART_DeInit(USART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配置usart3参数*/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audrat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3,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3的优先级设置,优先级为:抢占优先级为:1,响应优先级为: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1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打开接收中断使能*/
        USART_ITConfig(USART3,USART_IT_RXNE,ENABLE);
        USART_Cmd(USART3, ENABLE);
}

/**************************************
* @brief Configures the SysTem Usart4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void Uart4_Config(u32 baudrat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使能uart4的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ART4, ENABLE);
        USART_DeInit(UART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配置usart4参数*/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audrat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ART4,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4的优先级设置,优先级为:抢占优先级为:1,响应优先级为: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ART4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1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打开接收中断使能*/
        USART_ITConfig(UART4,USART_IT_RXNE,ENABLE);
        USART_Cmd(UART4, ENABLE);
}

/**************************************
* @brief Configures the SysTem Usart5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void Uart5_Config(u32 baudrat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使能uart5的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ART5, ENABLE);
        USART_DeInit(UART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配置usart5参数*/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audrat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ART5,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5的优先级设置,优先级为:抢占优先级为:1,响应优先级为: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ART4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1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打开接收中断使能*/
        USART_ITConfig(UART5,USART_IT_RXNE,ENABLE);
        USART_Cmd(UART5, ENABLE);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Usart1 interrupt request*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产生中断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USART_IT_RXNE) != RESET)
        {
                /*清楚中断标志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USART_IT_RXNE);
                Usart1_Buffer[Usart1_Rx] =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Usart1_Rx++;
        Usart1_Rx &= 0xFF;
        }
    if(Usart1_Buffer[Usart1_Rx-1] == 0x5A) //
                Usart1_Tx = Usart1_Rx-1;
    if((Usart1_Buffer[Usart1_Tx] == 0x5A)&&(Usart1_Buffer[Usart1_Rx-1] == 0xA5)) //
        {
                Usart1_Len = Usart1_Rx-1- Usart1_Tx; //
                Usart1_Sta=1; //
        }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ORE) == SET) //
        {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ORE);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
        }
        /*if( Uart2_Sta )
        {
                for(tx2=0;tx2 <= Uart2_Len;tx2++,Uart2_Tx++)
                        USART2_SendByte(Uart2_Buffer[Uart2_Tx]); //
                Uart2_Rx = 0; //
                Uart2_Tx = 0;
                Uart2_Sta = 0;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Usart2 interrupt request*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Usart3 interrupt request*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void USART3_IRQHandler(void)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Uart4 interrupt request.*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void UART4_IRQHandler(void)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Uart5 interrupt request.*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void UART5_IRQHandler(voi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