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104W单片机自锁按钮控制继电器与上位机的代码怎么写

楼主(2018-05-30):
单片机型号:STC15F104W   ,p3.4接自锁按钮,P3.2和P3.3接继电器模块1和2,P3.0和P3.1发送和接 收串口数据。波特率:9600bps @ 11.0592MHz
现在需要实现这样的功能:当接通按钮时,单片机向上位机发送"<012>",断开按钮时发送“<013>”,当监听到上位机发出来的"<012>"时,打开继电器模块1,接收到"<013>"时关闭继电器模块1,当接收到"<R02>"时继电器模块2吸合1秒后放开。
上位机已写好了,但没学过单片机,实在不知道怎么写了,希望可以求个代码。谢谢啦

网友A(2018-06-30):
单片机驱动继电器需要用到三极管放大信号进行驱动,还要连接一个反接的二极管来消除继电器断电时的反向电流

网友B:
STC15F104W没有硬件串口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STC15F104W  是 1T 的单片机,串口初始化和 12T 的不一样,其他的和传统的 51 用法一样

谢谢你的解答,请问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TC15F104W没有硬件串口

那要用外部中断的话咋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