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RM与SIM900A GPRS模块通信源码资料与工具大全

楼主(2018-05-30):
经测试有用

详细资料

详细资料

电路原理图如下:

默认模块开机自启动
如果想要用控制器的IO控制模块启动与关闭
可以将模块上的R25去掉 此时模块为手动启动
将单片机的IO 连接到REST ART管脚
给模块一个》=1秒的高电平,模块就会启动 再给一个》=1秒的高电平,模块就会关闭。
详见SIM900A硬件设计手册

列表:
10, 常见功能,常用资料汇总
12,调试教程  必看资料
13,原理图
1,AT指令集
3,SIM900A 串口助手和源码
5,彩信资料
6,程序
8,调试工具
我们给的STM32示例程序是正点原子的STM32代码。
我们自认为写的软件没有正点原子给的示例代码严谨、高效,所以将其代码原封不动共享。
由于正点原子配套的GSM开发板硬件平台与我们提供的GSM板硬件平台一致,所以,代码中GSM板驱动可以完全放在我们GSM板中。

下面是51单片机的源码:
/************************************************************
程序说明:
首先要确定模块已经注册到网络
然后正确的硬件连接   P3.0-----STXD或者5VT   P3.1-----SRXD或者5VR   GND---GND(只要保证公地即可,没必要单独接一次)
然后确认你单片机上的晶振,根据晶振修改自己的程序。
推荐先将单片机与电脑相连,确定单片机发送的数据是正确的。如果发送的是乱码,请检查晶振与单片机的串口波特率。
如果通过以上几条还解决不了问题,请看群共享文件 AN0004 。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以下是板子上LED的配置,把Px_x改成自己对应的脚。LED 只是用来提示,非必须。
//以下是你的51单片机的晶振大小

sbit P10=P1^0;
sbit P11=P1^1;
sbit P12=P1^2;
sbit P13=P1^3;
sbit P14=P1^4;
sbit P15=P1^5;

#define FOSC_110592M
//#define FOSC_12M
//以下是开机后拨打的手机号,改成自己想要打的号码即可。
uchar num[] = "ATD10086;\r\n";
//以下是GSM模块返回数据
uchar rec_data[50];
uchar rec_num;
//注意,无论接收到信号还是发送完信号,都会进中断服务程序的
/*初始化程序(必须使用,否则无法收发),次程序将会使用定时器1*/
void SerialInti()//初始化程序(必须使用,否则无法收发)
{
        TMOD=0x20;//定时器1操作模式2:8位自动重载定时器

#ifdef FOSC_12M                   //在这里根据晶振大小设置不同的数值初始化串口
        TH1=0xf3;//装入初值,波特率2400
        TL1=0xf3;
#else
        TH1=0xfd;//装入初值,波特率9600
        TL1=0xfd;
#endif //end of SOC_12M

        TR1=1;//打开定时器
        SM0=0;//设置串行通讯工作模式,(10为一部发送,波特率可变,由定时器1的溢出率控制)
        SM1=1;//(同上)在此模式下,定时器溢出一次就发送一个位的数据
        REN=1;//串行接收允许位(要先设置sm0sm1再开串行允许)
        EA=1;//开总中断
        ES=1;//开串行口中断
}

/*串行通讯中断,收发完成将进入该中断*///如:+CMTI:"SM",2
void Serial_interrupt() interrupt 4
{

        uchar temp;
        temp=SBUF;
        rec_data[rec_num++]=temp;
        if(rec_num>=50)
                rec_num=0;
        else
                ;
        RI=0;//接收中断信号清零,表示将继续接收

}

//串行口连续发送char型数组,遇到终止号/0将停止
void Uart1Sends(uchar *str)
{
        while(*str!='\0')
        {
                SBUF=*str;
                while(!TI);//等待发送完成信号(TI=1)出现
                TI=0;
                str++;
        }
}
void Uart1BYTE(uchar temp)
{
                SBUF=temp;
                while(!TI);//等待发送完成信号(TI=1)出现
                TI=0;

}

uchar hand(uchar *ptr)
{
        if(strstr(rec_data,ptr)!=NULL)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void clear_rec_data()
{
        uchar i;
        for(i=0;i<strlen(rec_data);i++)
        {
                rec_data[i]='0';

        }
        rec_num=0;

}
//延时函数大概是1s钟,不过延时大的话不准...
void DelaySec(int sec)
{
        uint i , j= 0;

        for(i=0; i<sec; i++)
        {
                for(j=0; j<65535; j++)
                {
                }
        }
}

void main()
{
        uchar i = 0;
        SerialInti();
        Uart1Sends("AT\r\n"); //同步波特率,如果将模块配置固定波特率,此条指令就不需要发了
        while(!hand("OK"))
        {
                clear_rec_data();
                i++;
                Uart1Sends("AT\r\n");//
                DelaySec(1);//延时
                if(i>=5)
                {
                        break;
                        //return;
                }
                else
                        ;
        }
        Uart1Sends("AT\r\n"); //同步波特率,如果将模块配置固定波特率,此条指令就不需要发了
        while(!hand("OK"))
        {
                clear_rec_data();
                i++;
                Uart1Sends("AT\r\n");//
                DelaySec(1);//延时
                if(i>=5)
                {
                        break;
                        //return;
                }
                else
                        ;
        }
        Uart1Sends("ATI\r\n"); //握手
        while(!hand("OK"))
        {
                clear_rec_data();
                i++;
                Uart1Sends("ATI\r\n");//
                DelaySec(1);//延时
                if(i>=5)
                {
                        break;
                        //return;
                }
                else
                        ;
        }
        P10=0;
        clear_rec_data();//删除存储的GSM模块返回的数据,以便于以后继续判断
        DelaySec(1);//延时
        Uart1Sends("AT+CSQ\r\n");//信号质量
        DelaySec(1);//延时
        i=0;
        while(!hand("OK")) //检测此条指令GSM模块是否执行OK
        {
                clear_rec_data();
                i++;
                Uart1Sends("AT+CSQ\r\n");//
                DelaySec(1);//延时
                if(i>=5)
                {
                        break;
                        //return;
                }
        }
        P11=0;
        clear_rec_data();
        DelaySec(1);//延时
        Uart1Sends("AT+CPIN?\r\n");//查看是否读到手机卡
        DelaySec(1);//延时
        i=0;
        while(!hand("READY")) //检测SIM模块是否收到SIM卡READY
        {
                clear_rec_data();
                i++;
                Uart1Sends("AT+CPIN?\r\n");//是否注册到网络
                DelaySec(1);//延时
                if(i>=5)
                {
                        break;
                        //return;
                }
                else
                        ;
        }
        P12=0;
        Uart1Sends("AT+COPS?\r\n");//是否注册到网络
        DelaySec(1);//延时
        i=0;
        while(!hand("CHINA")) //检测是否收到模块返回的CHINA
        {
                clear_rec_data();
                i++;
                Uart1Sends("AT+COPS?\r\n");//是否注册到网络
                DelaySec(1);//延时
                if(i>=5)
                {
                        break;
                        //return;
                }
                else
                        ;
        }
        P13=0;
        clear_rec_data();
        DelaySec(1);//延时
//以下是发送英文短信短信
        Uart1Sends("AT+CSCS=\"GSM\"\r\n"); //
        DelaySec(1);//延时
        Uart1Sends("AT+CSCA?\r\n"); //短信中心号码
        DelaySec(1);//延时
        Uart1Sends("AT+CMGF=1\r\n");  //方式1
        DelaySec(1);//延时
        Uart1Sends("AT+CMGS=\"10086\"\r\n");  //此处修改短信接收方电话号
        DelaySec(1);//延时
        Uart1Sends("ye");  //此处修改短信内容
        DelaySec(1);//延时
        Uart1BYTE(0X1A);
        DelaySec(1);//延时
        DelaySec(1);//延时
        DelaySec(1);//延时
        DelaySec(1);//延时
        P14=0;
//发送英文短信结束
        Uart1Sends("AT+CMGD=1,4\r\n");//删除SIM卡中的内容
        DelaySec(1);//延时
        //以下是拨打10086代码
        Uart1Sends(num);  //拨打10086
        DelaySec(1);//延时
        DelaySec(1);//延时
        DelaySec(1);//延时
        DelaySec(1);//延时
        //拨打电话代码结束
        //以下内容没有实际测试,仅供参考
        while(1)
        {
                if(hand("CMTI"))
                {
                        P13=0;
                        clear_rec_data();
                        DelaySec(1);//延时
                        Uart1Sends("AT+CMGR=1\r\n");//
                        DelaySec(1);//延时
                        i=0;
                        while(!hand("OK"))
                        {
                                clear_rec_data();
                                i++;
                                Uart1Sends("AT+CMGR=1,4\r\n");//
                                DelaySec(1);//延时
                                if(i>=2)   //chucuo
                                {
                                        break;
                                        //return;
                                }
                                else
                                        ;
                        }
                        clear_rec_data();
                        DelaySec(1);//延时
                        if(hand("relay on"))
                        {
                                P14=0;
                                //break;
                        }
                        else if(hand("relay off"))
                        {

                                P15=0;
                                //break;
                        }
                        else
                        {
                                //break;
                        }
                        Uart1Sends("AT+CMGD=1,4\r\n");//
                        DelaySec(1);//延时

                }
                else if(hand("ring")) //电话进来 挂断电话
                {

                        Uart1Sends("ATH\r\n");//
                        DelaySec(1);//延时
                        i=0;
                        while(!hand("OK"))
                        {
                                clear_rec_data();
                                i++;
                                Uart1Sends("ATH\r\n");//
                                DelaySec(1);//延时
                                if(i>=2)
                                {
                                        break;
                                        //return;
                                }
                                else
                                        ;
                        }
                        clear_rec_data();
                        DelaySec(1);//延时

                }
                else
                {
                        ;
                }
        }

}

资料列表:
sim900a  TCP 应用.pdf
SIM900_HTTPS AT Command Set_V1 00.pdf
SIM900_TTS_Application Note_V1.05--要专门TTS软件版本才可以.pdf

AN0021 SIM800-SIM900系列开发板调试.pdf
必看1 SIM900AminiTTL接口电平介绍.docx
必看2-全球鹰 sim900 V3.8.2 用户手册v1.2.pdf
必看3 SIM900A 各功能指令 详细版.ppt

网友A(2019-08-18):
感谢 资料 非常有帮助  买的模块没有给资料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