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转stm32学习,请各位前辈指导一下方向

楼主(2018-05-30):
51学完我买了一块正点原子F103mini板适合学习吗?买回来发现好小,功能是不是很少。。。,mini板学起来是不是更难请各位前辈指导一下方向

网友A:
合适,板子虽然小 但是可以扩展功能的 你原来的51单片机上的资源也可以利用

网友B:
不会的,F103系列差的就是引脚个数而已,你这个还有屏幕,可以先做基本的IO测试,后期还可以学习操作系统,你不用太过于担心,传感器的数据口一般也占不到几个的,学习够了。

网友C:
多写,多看,多练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D:
学STM32买块好的开发板很重要,学习起来可以事办功倍,好板与差板的开发思路都不同,小心把你带沟里。

网友E:
只要51跟32的区别是stm多了库文件,看起来复杂,实质熟练后会感觉比51实用方便

网友F:
直接下载程序,然后改着试试,不要想着把原理搞清楚了再看,哪样不行

网友G:
可以呀,入门还是从st32f103开始,资源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