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LX90614 GY-906红外测距单片机与ARDUINO源码和资料下载

楼主:
内含ARDUINO与51单片机CODE.
GY-906红外测距电路原理图如下:

MLX90614系列红外测温模块的原理及应用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曾德志
摘要:  MLX90614 系列模块是一组通用的红外测温模块。在出厂前该模块已进行校验及线性化,具有非接触、体积小、精度高,成本低等优点。被测目标温度和环境温度能通过单通道输出,并有两种输出接口,适合于汽车空调、室内暖气、家用电器、手持设备以及医疗设备应用等。本文以MLX90614AAA为例介绍其原理和应用。

1 引言
一般来说,测温方式可分为接触式和非接触式,接触式测温只能测量被测物体与测温传感器达到热平衡后的温度,所以响应时间长,且极易受环境温度的影响;而红外测温是根据被测物体的红外辐射能量来确定物体的温度,不与被测物体接触,具有影响动被测物体温度分布场,温度分辨率高、响应速度快、测温范围广、不受测温上限的限制、稳定性好等特点,近年来在家庭自动化、汽车电子、航空和军事上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2  测温原理概述
物体红外辐射能量的大小和波长的分布与其表面温度关系密切。因此,通过对物体自身红外辐射的测量,能准确地确定其表面温度,红外测温就是利用这一原理测量温度的。红外测温器由光学系统、光电探测器、信号放大器和信号处理及输出等部分组成。光学系统汇聚其视场内的目标红外辐射能量,视场的大小由测温仪的光学零件及其位置确定。红外能量聚焦在光电探测器上并转变为相应的电信号。该信号经过放大器和信号处理电路,并按照仪器内的算法和目标发射率校正后转变为被测目标的温度值。 PWM 的全称是 Pulse Width Modulation(脉冲宽度调制)即通过调节脉冲的周期、宽度,以达到变压、变频的目的,数字式脉宽调制方式中,数字是控制信号,通过改变高低电平数的比值达到改变占空比的目的,PWM 控制电路在开关稳压电源、不间断电源(UPS)以及直流电机调速,交流电机变频调速等控制电路中有着广泛应用。
   SMBus (System Management Bus,)是 1995 年由intel 公司提出的一种高效同步串行总线,SMBus 只有两根信号线:双向数据线和时钟信号线,容许 CPU 与各种外围接口器件以串行方式进行通信、交换信息,即可以提高传输速度也可以减小器件的资源占用,另外即使在没有SMBus 接口的单片机上也可利用软件进行模拟。
Melexis 公司生产的 MLX90614 系列测温模块是应用非常方便的红外测温装置,其所有的模块都在出厂前进行了校验,并且可以直接输出线性或准线性信号,具有很好的互换性,免去了复杂的校正过程。
     该模块以 81101 热电元件作为红外感应部分。输出是被测物体温度(TO)与传感器自身温度(Ta)共同作用的结果,理想情况下热电元件的输出电压为:

其中温度单位均为 Kelvin,A为元件的灵敏度常数。
目标温度和环境温度由 81101 内置的热电偶测定测量,从 81101 中输出的两路温度信号分别经内部 MLX90302 器件上高性能、低噪声的斩波稳态放大器放大再经一个 17-bit 的模数转换器(ADC)和强大的数字信号处理(DSP)单元后输出。
该系列模块的温度解析度可达 0.01°C,体积小巧,被测目标和环境温度能通过单通道(由 MLX90302 内的状态机控制)输出,有两种输出方式:PWM 输出、可编程 SMBus 输出,适于多种应用环境,下面以 MLX90614 为例,重点介绍其特性和使用方法。

通过 SMBus 编程可以更改模块 EEPROM 内的预设值并按照应用要求进行配置,并可以读出 EEPROM 内的配置信息;还可以读出模块 RAM 内温度等数据。
MLX90614有适用于 3伏和 5 伏电源操作的两种类型。由于3 伏型其小于 2 毫安的电流消耗,它非常适用于手提装置和电池动力装置。为此,传感器也具有一个节能“休眠”模式,此时电流消耗可低于 2 毫安。对于 12 伏汽车电池直接供电的情况,5 伏型包含的电子部件可与几个外部元件一起在较高电压下运行。
3 MLX90614简介
3.1 MLX90614 管脚

#include"at89x52.h"
#include"intrins.h"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Nack_counter  10
//************** 端口定义**************
//LCD 控制线接口
uchar flag1;
sbit  RS=P0^7;
sbit  RW=P0^6;
sbit  LCDE=P0^5;
//mlx90614 端口定义
sbit  SCL=P1^6;// 时钟线
sbit  SDA=P1^7;// 数据线
//************ 数据定义****************
bdata uchar flag;//可位寻址数据
sbit bit_out=flag^7;
sbit bit_in=flag^0;
uchar DataH,DataL,Pecreg;
//************ 函数声明*****************************************
void   start_bit();                 //MLX90614 发起始位子程序
void   stop_bit();                 //MLX90614发结束位子程序
uchar  rx_byte(void);              //MLX90614 接收字节子程序
void   send_bit(void);             //MLX90614发送位子程序
void   tx_byte(uchar dat_byte);     //MLX90614 接收字节子程序
void   receive_bit(void);           //MLX90614接收位子程序
void   delay(uint N);              //延时程序
uint   memread(void);             // 读温度数据
void   init1602(void);        //LCD 初始化子程序
void   chk_busy_flg(void);         //LCD 判断忙子程序
void   dis_cmd_wrt(uchar cmd);     //LCD 写命令子程序
void   dis_dat_wrt(uchar dat);       //LCD 写数据子程序
void   display(uint Tem);           // 显示子程序
//*************主函数*******************************************
void main()
{
uint Tem;
//函数部分
SCL=1;SDA=1;_nop_();
_nop_();_nop_();_nop_();
SCL=0;
delay(1000);
SCL=1;
init1602();
while(1)
{
   Tem=memread();
   display(Tem);
   delay(20);
}
}
//*********输入转换并显示*********
void display(uint Tem)
{
uint T,a,b;
T=Tem*2;
  dis_cmd_wrt(0x01);//清屏
if(T>=27315)
{
   T=T-27315;
   a=T/100;
   b=T-a*100;
//---------------------------
   if(a>=100)
   {
    dis_dat_wrt(0x30+a/100);
    a=a%100;
    dis_dat_wrt(0x30+a/10);
    a=a%10;
    dis_dat_wrt(0x30+a);
   }
   else if(a>=10)
   {
    dis_dat_wrt(0x30+a/10);
    a=a%10;
    dis_dat_wrt(0x30+a);
   }
   else
   {
    dis_dat_wrt(0x30+a);
   }
   dis_dat_wrt(0x2e);// 显示点
   //---------------------------
  if(b>=10)
  {
    dis_dat_wrt(0x30+b/10);
//    b=b%10;
//    dis_dat_wrt(0x30+b);
  }
  else
  {
    dis_dat_wrt(0x30);
//    dis_dat_wrt(0x30+b);
  }
}
//==========
else
{
  T=27315-T;
  a=T/100;
    b=T-a*100;
  dis_dat_wrt(0x2d);
//--------------------------
  if(a>=10)
  {
    dis_dat_wrt(0x30+a/10);
    a=a%10;
    dis_dat_wrt(0x30+a);
  }
  else
  {
    dis_dat_wrt(0x30+a);
  }
  dis_dat_wrt(0x2e);//显示点
//--------------------------
  if(b>=10)
  {
    dis_dat_wrt(0x30+b/10);
    b=b%10;
    dis_dat_wrt(0x30+b);
  }
  else
  {
    dis_dat_wrt(0x30);
    dis_dat_wrt(0x30+b);
  }
}
}

//************************************
void   start_bit(void)
{
   SDA=1;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CL=1;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DA=0;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CL=0;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
//------------------------------
void   stop_bit(void)
{

   SCL=0;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DA=0;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CL=1;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DA=1;
}
//--------- 发送一个字节---------
void  tx_byte(uchar dat_byte)
{
   char i,n,dat;
   n=Nack_counter;
TX_again:
   dat=dat_byte;
   for(i=0;i<8;i++)
   {
     if(dat&0x80)
      bit_out=1;
     else
      bit_out=0;
     send_bit();
     dat=dat<<1;
   }

      receive_bit();
   if(bit_in==1)
   {
    stop_bit();
    if(n!=0)
    {n--;goto Repeat;}
    else
     goto exit;
   }
   else
    goto exit;
Repeat:
    start_bit();
    goto TX_again;
exit: ;
}
//-----------发送一个位---------
void  send_bit(void)
{
  if(bit_out==0)

       SDA=0;
  else
     SDA=1;
  _nop_();
  SCL=1;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SCL=0;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
//---------- 接收一个字节--------
uchar rx_byte(void)
{
  uchar i,dat;
  dat=0;
  for(i=0;i<8;i++)
  {
    dat=dat<<1;
    receive_bit();
    if(bit_in==1)
     dat=dat+1;
  }
  send_bit();
  return dat;
}

//---------- 接收一个位----------
void receive_bit(void)
{
  SDA=1;bit_in=1;
  SCL=1;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bit_in=SDA;
  _nop_();
  SCL=0;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
//------------ 延时--------------
void   delay(uint N)
{
  uint i;
  for(i=0;i<N;i++)

     _nop_();
}
//------------------------------
uint memread(void)
{
  start_bit();
  tx_byte(0xB4);  //Send SlaveAddress ==============================
  //tx_byte(0x00);
  tx_byte(0x07);  //Send Command
  //------------
  start_bit();
  tx_byte(0x01);
  bit_out=0;
  DataL=rx_byte();
  bit_out=0;
  DataH=rx_byte();
  bit_out=1;
  Pecreg=rx_byte();
  stop_bit();
  return(DataH*256+DataL);
}
//******************LCD 显示子函数***********************
void init1602(void)        // 初始化LCD
{
   dis_cmd_wrt(0x01);
   dis_cmd_wrt(0x0c);
   dis_cmd_wrt(0x06);
   dis_cmd_wrt(0x38);

   }

void chk_busy_flg(void) //LCD 忙标志判断
{
   flag1=0x80;
  while(flag1&0x80)
{
   P2=0xff;
   RS=0;
   RW=1;
   LCDE=1;
……………………

网友A(2018-06-03):
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GY906 和单个MLX90614的区别在哪里?使用还是要加上拉电阻还是怎样呢?新人求解!

网友B(2018-11-25):
同楼上,想问GY906和MLX90614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