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VA socket 实现同时读写

楼主(2018-05-30):
package cn.com.socket;

import java.io.IOException;
import java.io.InputStreamReader;
import java.io.OutputStreamWriter;
import java.io.Reader;
import java.io.Writer;
import java.net.ServerSocket;
import java.net.Socket;
/**
* 服务端同时读和写
* @author Administrator
*
*/
public class ServerDemo1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throws IOException {
//为了简单起见,所有的异常信息都往外抛
     int port = 8899;
     //定义一个ServerSocket监听在端口8899上
     ServerSocket server = new ServerSocket(port);
     //server尝试接收其他Socket的连接请求,server的accept方法是阻塞式的
     Socket socket = server.accept();
     //跟客户端建立好连接之后,我们就可以获取socket的InputStream,并从中读取客户端发过来的信息了。
     Reader reader = new InputStreamReader(socket.getInputStream());
     char chars[] = new char[64];
     int len;
     StringBuilder sb = new StringBuilder();
     String temp;
     int index;
     while ((len=reader.read(chars)) != -1) {
        temp = new String(chars, 0, len);
        if ((index = temp.indexOf("eof")) != -1) {//遇到eof时就结束接收
           sb.append(temp.substring(0, index));
           break;
        }
        sb.append(temp);
     }
     System.out.println("我是服务器,客户端说: " + sb);
     //读完后写一句
     Writer writer = new OutputStreamWriter(socket.getOutputStream());
     writer.write("Hello Client.");
     writer.flush();
     writer.close();
     reader.close();
     socket.close();
     server.close();
  }

}

package cn.com.socket;

import java.io.IOException;
import java.io.InputStreamReader;
import java.io.OutputStreamWriter;
import java.io.Reader;
import java.io.Writer;
import java.net.Socket;
import java.net.UnknownHostException;
/**
* 客户端同时读和写
* @author Administrator
*
*/
public class ClientDemo1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throws UnknownHostException, IOException {
  //为了简单起见,所有的异常都直接往外抛
    String host = "localHost";  //要连接的服务端IP地址
    int port = 8899;   //要连接的服务端对应的监听端口
    //与服务端建立连接
    Socket client = new Socket(host, port);
     //建立连接后就可以往服务端写数据了
    Writer writer = new OutputStreamWriter(client.getOutputStream());
     writer.write("Hello Server.");
     writer.write("eof");
     writer.flush();
     //写完以后进行读操作
    Reader reader = new InputStreamReader(client.getInputStream());
     char chars[] = new char[64];
     int len;
     StringBuffer sb = new StringBuffer();
     String temp;
     int index;
     while ((len=reader.read(chars)) != -1) {
        temp = new String(chars, 0, len);
        if ((index = temp.indexOf("eof")) != -1) {
           sb.append(temp.substring(0, index));
           break;
        }
        sb.append(new String(chars, 0, len));
     }
     System.out.println("我是客户端,服务器说: " + sb);
     writer.close();
     reader.close();
     client.clos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