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请问大家 用单片机直接IO口接控制8550三极管接12VLED灯,可以吗?会不会烧IC? 我现在用的方法是单片机-光藕-三极管  但是这样电路太麻烦了!!上一张手画图,不知道有没有问题,还请大师多指教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6-01):
改用npn型三极管如8050  然后在基极串电阻即可

网友B:
谢谢各位大师

网友C:
你这电路图不可能点亮LED,改用下图之一可以很好的隔离12V。

网友D:
光耦主要是用来隔离的,如果不是出于这个目的可以不用,三极管的基极经电阻直接接单片机的IO口。

你的图中的三极管的基极上的二极管可以换成5k~10的电阻(具体要看你的三极管的放大倍数,这个要求不严,只要发光二极管能亮就行,太大了有可能三极管不能进入饱和状态会发热),发光二极管上要加一个限流电阻,具体的阻值根据你的发光二极管的工作电流确定。你的这个电路三极管基极低电平(IO输出低电平)导通。

网友E:
烧不好的,基极串一个4.7K电阻,然后基极对地再接一个47K电阻防止误导通。

网友B:
同时还有一个问题 我是15F104W的单片机 为什么我把P0 P1口也就是下载口当IO口用,没有反应呢?是不可用还是这种用法程序写法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