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语言中的字符串数组中的问题

楼主(2018-05-30):
想问问大家就是比如
定义一个字符串数组例如:
char a[]="abcde"
想问问这里 具体有几个元素啊?不是应该有六个吗?还有一个\0
可是打印的时候为什么不行呢。
打印%d的时候也并不出现这个空字符对应的ASCII值0

网友A:
这样写的话是6个元素,如果你写char a[5]=“abcde”就是五个元素,你可以使用sizeof函数查看这个数组大小。

网友B:
        int i;         char a[]="abcde";         for(i=0;i<sizeof(a);i++)                 printf("%d\t",a[i]);

网友C:
就6个元素啊,\0它所的意义是“字符串结束符”,因此当把一个字符串存入一个数组时,也把结束符'\0'存入数组,并以此作为该字符串是否结束的标志。有了'\0'标志后,就不必再用字符数组的长度来判断字符串的长度了。

网友C:
字符串总是以'\0'作为串的结束符。因此当把一个字符串存入一个数组时,也把结束符'\0'存入数组,并以此作为该字符串是否结束的标志。有了'\0'标志后,就不必再用字符数组的长度来判断字符串的长度了。

网友B:
运行下试试吧。
int i;
char a[]="abcde";
for(i=0;i<sizeof(a);i++)
    printf("%d\t",a[i]);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写的话是6个元素,如果你写char a[5]=“abcde”就是五个元素,你可以使用sizeof函数查看这个数组大小。

试过了,确实是六个,但是为什么我用printf打印数组中的字符时,只会出现五个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t i;         char a[]="abcde";         for(i=0;i

是六个元素,但是为什么用printf打印数组中的元素时只能打印出来五个呀?用%d形式打印的,怎么不出现这个0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6个元素啊,\0它所的意义是“字符串结束符”,因此当把一个字符串存入一个数组时,也把结束符'\0'存入数 ...

是六个元素,但是为什么用printf打印数组中的元素时只能打印出来五个呀?用%d形式打印的,怎么不出现这个0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行下试试吧。
int i;
char a[]="abcde";

是六个元素,但是为什么用printf打印数组中的元素时只能打印出来五个呀?用%d形式打印的,怎么不出现这个0呢?

网友A:
\0是说明这个数组结束了,和你打印\r\n一个道理,就是描述符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六个元素,但是为什么用printf打印数组中的元素时只能打印出来五个呀?用%d形式打印的,怎么不出现这个 ...

你是说 printf("%s",a)  这样输出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s是以'\0'结束的。  比如有一个字符串是 "123\0abcd"  你这样输出也是只打印出123。

网友D:
\0是结束标识,在存储上要占用一个字节,但是操作的时候到它就停止了,因此只能看到5个

网友E:
\0是结束标识是看不到的。

int i;
char a[]="abcde";
for(i=0;i<sizeof(a);i++)
     printf("%d\t",a[i]);

网友F:
只有一个元素,\0仅表示一个字符串结束的标志,是不会打印出来的。

网友G:
应该是有6个

网友H:
\0打印显示不出来,但是占1个字节内存

网友I:
\0是字符串结束符,你用sizeof函数时可看出占用一个字节,但在系统终端默认打印时不予显示。也可以用strlen函数检验

网友J:
占用6个内存空间,应该是5个元素的,\0是字符串结束符

网友K:
结束标识如果能看到那所有打印内容都会有\0了,很不方便

网友L:
\0是标识符,遇到它就结束了所以不打印了,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M:
\0就是不会在printf出现啊,它只是一个结束符

网友N:
第六个不显示只是标志着结束

网友O:
printf打印数组中的字符时,只会出现五个,第6个是\0,显示不出来什么

网友P:
字符串数组后面没有\0,string后面有\0

网友Q:
\0是结束符吧

网友R:
5个,\0只是一个表示符,只要你录入字符串他会自动给你加上\0,他占用空间,但是不算在元素中

网友S(2018-09-04):
应该是  6个 你可以用 sizeof看下 它占用了多少个字节  如果是用printf(“%d\n”,a);打印的是数组 首元素地址 不会打印 数组元素。看我写的代码,和运算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