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单片机+AD7606 16BIT并口正负电压显示

楼主(2018-05-30):
STC8+AD7606并口16BIT显示正负电压 不知道怎么上传视频,下面是我的微博,里面有视频,源程序附上

https://weibo.com/2419242361/profile?topnav=1&wvr=6&is_all=1

AD7606.C内容:

#include "AD7606.h"

   U16 ADC7606[8];

void AD7607Init(){
            AD7606_IOVCC=1;
AD7606_RST=0;
AD7606_RST=1;
Delay1ms(200);
AD7606_RST=0;

P6M1=0XFF;P6M0=0X00;  //P6输入
P1M1=0XFF;P1M0=0X00;  //P1输入
P0M1=0X80;P0M1=0X07;//P0.7输入,其余输出
P4M1=0X00;P0M1=0Xff;
AD7606_OS2=AD7606_OS1=1;AD7606_OS0=0;
AD7606_RAGE      =1;//        量程范围选择。0表示正负5V, 1表示正负10V.
AD7606_CVA=AD7606_CVB=1;
AD7606_CS=AD7606_RD=1;

}

void ReadAD7606_X()          //16进制码
{
      U8 k=0x2c;//校准参数
  U8 i,j;
  U8 DatH,DatL;
  U32 ADC[8];
AD7606_CVA=AD7606_CVB=0;
Delay1ms(1);
AD7606_CVA=AD7606_CVB=1;
while(AD7606_BUSY==0);
           AD7606_CS=AD7606_RD=0;
         Delay1ms(1);
AD7606_CS=AD7606_RD=1;
for(i=0;i<8;i++)  ADC=0;
for(j=0;j<5;j++)
{
    for(i=0;i<8;i++)
{
       AD7606_CS=AD7606_RD=0;
   Delay1ms(1);
   AD7606_CS=AD7606_RD=1;
   DatH = P6;
   DatL = P1;
   ADC7606 = (U16)DatH<<8|DatL;
  ADC+=ADC7606;
}
}
for(i=0;i<8;i++) ADC7606=ADC/5+k;
}

void ReadAD7606_mV()//转换电压
{
           U32 V;
U8 i;
for(i=0;i<8;i++)
{
  if(ADC7606>>15)
           {
           Display_ASCII("-",FONT_H*i+1,1+FONT_W*8,GREEN,BLACK);          //显示负符号
V=~ADC7606;
           }else{
           Display_ASCII(" ",FONT_H*i+1,1+FONT_W*8,GREEN,BLACK);          //显示空格表示正
V=ADC7606;
    }
    V=V*1000*10/32768;          //mV输出
ADC7606=V;
}

}

AD7606.H内容:

#ifndef __AD7606__H__
#define __AD7606__H__

#include <STC/STC8.h>
#include<absacc.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tring.h>
#include "def.h"
#include "TFT.h"

sbit AD7606_OS0       =P0^4;//
sbit AD7606_OS1       =P0^5;//
sbit AD7606_OS2       =P0^6;//
sbit AD7606_BUSY      =P0^7;
sbit AD7606_RAGE      =P4^0;//        量程范围选择。0表示正负5V, 1表示正负10V.
sbit AD7606_CVB       =P4^1;//CVA,CVB : 启动AD转换的控制信号。CVA决定1-4通道,CVB决定5-8通道。
sbit AD7606_CVA       =P4^2;
sbit AD7606_RD        =P4^3;
sbit AD7606_RST       =P4^4;
sbit AD7606_CS        =P4^5;
sbit AD7606_FRST      =P4^6; //NC
sbit AD7606_IOVCC     =P4^7;

void AD7607Init();
void ReadAD7606_X();
void ReadAD7606_mV();
#Endif#

void main()
{
//U32 i;
U8 j;
    lcd_initial();
    dsp_single_colour(BLACK);//黑色
AD7607Init();

while(1)
{
ReadAD7606_X();
for(j=0;j<8;j++)
    {
disDecX_4(ADC7606[j],1,FONT_H*j+1,RED,BLACK);
}
ReadAD7606_mV();
for(j=0;j<8;j++)
    {
disDec_5(ADC7606[j],FONT_W*9+1,FONT_H*j+1,GREEN,BLACK);
Display_ASCII("mV",FONT_H*j+1,1+FONT_W*13,BLUE,BLACK);
}

    }

}

网友A(2018-10-21):
微博也要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