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大佬可以提供一些电子学习的方法吗,按照书里面的学的没感觉

楼主(2018-05-30):
刚开始学51单片机,按照书里面的学,但是学的没感觉,我朋友说我没有去焊板,去做一些基础的电子设计,学不好这个

有哪个大佬可以提供一些学习的方法吗,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学了,是现在停止51的学习,去学一下ne555设计蜂鸣器报警这些基础的电子设计吗,还是怎么做,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A:
我觉得以应用为主吧,如果啃C语言,模电,肯定有成效,但是比不上用单片机做出东西的那种成就感
首先,买一块开发板,就买最low的就行了(推荐普中科技60块钱的那个,资料比较齐全)。刚开始学的时候,估计需要在protuse里面进行仿真,另外建议用开发板做出来,主要是按键,LED灯,数码管什么的。当这三个的各种变形玩清楚了之后,就可以做一些有意思的东西了,比如超声波传感器测距离,DS18B20测温度,LCD1602显示字符,红外遥控器解码等等,这一些就不一定可以在protuse里面进行仿真了,实际上仿真的主要功能是入门的时候玩一下,这个阶段就主要以开发板为主,自己亲手做出一些东西(包括但不限于我刚说的那些)的组合。
然后,在迈向下一个阶段的时候,就要逐渐脱离开发板,也要开始啃模电,C语言,PCB了。在这期间也是做一些东西出来,但是就不必局限于开发板了,自己画PCB,焊接。这个期间就要考虑很多问题了,就拿LED灯来说,限流电阻加多大,电源怎么供电,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如果一上手从这里开始也不是不行,但是循序渐进可能更适合新手(当然学习进度也会慢很多)。比如你可以做一个位置的闭环控制模块,由步进电机驱动丝杠螺母副,然后用位移传感器检测距离,顺便LCD显示,遥控器甚至蓝牙输入等等。
我认为能独立做出一个实际可用使用的这种项目才算真正入门了吧。这个时候完全可以用单片机参加一些比赛什么的,也可以进一步学习stm32等等。另外建议这个阶段了解一下PID控制,可以做一些磁悬浮之类的小玩意吧。
反正我的观点就是,拿实物说话,一开始就奔着你要做出什么东西为目标,而不必说我要学会C语言我要学会单片机,因为不清楚怎样才叫“学会”。

网友B:
自己多动手,做一些实验,做的过程,会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最好的学习。

网友C:
买个开发板,把例程做一下,然后看看以前的电子竞赛试题尝试做一下。或者找到想做的感兴趣的尝试做一下,看书太枯燥,学得慢。

网友D:
先焊个最小系统啦,然后测试这个系统,之后选择一个你想做的东西,在制作过程中需要什么就学什么,最后就会得差不多了

网友E:
介绍你2本书,张志良编著的:《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44532-9, 用于学习51单片机原理,程序(双解c和汇编)语句条条有注解,便于阅读理解,便于自学,可从零基础c语言开始学习。
《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可演示,可观测,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