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原理与应用》课程设计题目

楼主(2018-05-30):
1基于单片机的电子秒表
本设计以MCS-51系列单片机为核心,采用常用电子器件设计,一个电源开关,两个按键,三位数码管显示,打开电源开关后显示8,每秒循环左移一位,即□□8—>□8□—>8□□—>□□8—>…,按A键开始计时,实时显示所经历的时间,按B键停止计时并显示从开始到当前时刻的时间,要求精确到0.1秒,量程为0~99.9秒。
要求按键输入采用中断方式,按键A接INT0,按键B接INT1。
2智能电动百叶窗
本设计以MCS-51系列单片机为核心,采用常用电子器件设计,一个电源开关,用一台直流电机控制百叶窗叶片的旋转(正转/反转),用一个光敏电阻传感器测量室内光强度,并用两位数码管显示测量结果,设置三个按键: 手动/自动切换、手动正转和手动反转,用一个发光二极管显示手动/自动状态,自动状态时二极管亮。
设置两个极限位置保护行程开关,用于保护百叶窗叶片:当正转到极限位置压下行程开关时,电机停止正转,但还可以反转;当反转到极限位置压下行程开关时,电机停止反转,但还可以正转。
按键输入采用中断方式,按键中断请求信号接INT0.
单片机根据设定光强S1和S2(S2 > S1)和实测光强P控制电机M的动作:
P<=S1时,控制M正转以增加进光量;
P>S2时,控制M反转以减少进光量;
S1<P<=S2时,M停转。
3智能温控器
本设计以MCS-51系列单片机为核心,采用常用电子器件设计,一个电源开关,两个控制温度设定按键(增大 / 减小),四位数码管分别显示设定温度和实际温度,量程为0~99度,打开电源开关后设定温度值初始化为26度。
按键输入采用中断方式,两个按键分别接INT0和INT1.
采用铂电阻(Pt100)温度传感器进行温度测量,模数转换采用ADC0809.
单片机根据设定温度S和实测温度P控制继电器R的动作,死区设为2度:
P<=S-1时,控制R接通电加热回路;
P>S+1时,控制R断开电加热回路;
S-1<P<=S+1时,R保持原状态不变。
4.抢答器
任务要求:
1、有一主持人和8个参赛队。
2、当主持人按下抢答按键,参赛队在10秒钟内可以抢答。如超过10秒则不能抢答。如抢答成功,则显示抢答的队号。
3、如抢答成功必需在60秒内回答完成。如超过时间则抢答无效,且显示无效指示。如在60秒内回答完成(抢答队再次按下抢答按键表示回答完成)则抢答正确成功,且显示有效。
4、当主持人按下复位按键时,系统回到初始状态。
5.电子密码锁
任务要求:
1、密码锁由4X4键盘和4位数码管组成。
2、当输入密码时,只显示“8.”,当密码位数输入完毕按下确认键时,对输入的密码与设定的密码进行比较,若密码正确,则门开,此处用LED发光二极管亮一秒钟做为提示。若密码不正确,则可以从新输入密码。如连续三次输入错误,则禁止输入。
6.篮球比赛计分器
任务要求:1、能显示2个队的当前比分;
2、根据各自得分情况进行加1、2、3分;
3、显示当前进攻队的进攻时间倒计;
4、计时归零时候鸣响。
7.基于单片机的精确时钟
本设计以MCS-51系列单片机为核心,采用常用电子器件设计,一个电源开关,1个按键负责设置时间和开始走时,1个按键负责循环递增时间,16位数码管显示,可实时显示年,月,日,时,分,秒,百分秒,要求精确到0.01秒。具有整点播放音乐,并根据时针输出相应次数的嘟嘟声,最后一声较尖锐,为准确整点时间。
要求按键输入采用中断方式,按键A接INT0,按键B接INT1.
8.基于单片机的直流电机调速系统
本设计以MCS-51系列单片机为核心,采用常用电子器件设计,一个启动开关,1个停止开关,1个正向开关,1个反向开关,8位拨码开关负责设置占空比,进行脉冲宽度调制,可实现电动机的正转,反转,刹车,滑行,4种状态,并可根据占空比调节转速。
9.基于单片机的锅炉报警系统
本设计以MCS-51系列单片机为核心,采用常用电子器件设计,采用蜂鸣器输出声音报警,LED输出红灯报警,并可根据指示灯确定哪个参量越限,6位数码管显示越限参量值,可对锅炉的水位上下限,炉膛温度上下限,蒸汽压力上下限,6个极限值进行报警。
10.密码锁控制
本设计利用8051单片机的控制程序结合LCD,设计一个LCD密码锁,可以用在需要密码输入的应用场合。本课程设计可以学习8051按键扫描输入、LCD显示、密码比较处理的设计方法。
其基本功能为:(1)使用LCD显示器来显示密码输入的相关信息;(2)可以设置4位数字(0~9)密码;(3)内定另一组4位数字密码为‘1234’;(4)密码输入正确则继电器启动2s,密码输入错误则发出警报声。程序执行后工作指示灯LED亮,表示程序开始执行,LCD显示“PASSWORD A OR BKEY”,按下操作键A或B 动作如下:操作键A:设置新的4位数字密码,操作键B:输入4位数字密码并做检查。
11.可存储式电子琴
本设计利用8051单片机的控制程序结合LCD,设计一台数字式可存储式电子琴。
其基本功能为:(1)使用LCD显示器来显示音阶输入的相关信息;(2)当按下键盘组相对按键,压电喇叭会发出相对音阶单音,共有2个8度音阶;(3)所有单音会存入8051内而保存起来;(4)至多可以输入64个单音,可以一起演奏出来;演奏时可以按键中断;可以实时显示目前正演奏的单音码。
128051八音盒
本设计利用8051单片机结合内部定时器及LCD,设计一个八音盒,按下单键可以演奏预先设置的歌曲旋律。本设计可以学习8051定时器程序设计、按键扫描及歌曲旋律简单直觉式输入法的设计方法。
其基本功能为:(1)使用LCD显示器来显示目前演奏的歌曲编号;(2)具有16个按键操作来选择演奏哪一首歌曲;(3)内建10首歌曲旋律按下单键就可以演奏歌曲;(4)演奏时可以按键中断。程序执行后工作指示LED闪动,表示程序开始执行,按下单键0~9便可以演奏歌曲,歌曲演奏中,可以按键中断。
13.液位检测检测系统的设计
设计某制药厂液缸内液位检测系统,本设计以MCS-51系列单片机为核心,采用常用电子器件设计,自行设计电源,选用合适的液位检测传感器,检测液位,数码管显示,当液位高度太高或太低时,报警。
可采用中断方式设计。
14.煤气、酒精检测系统的设计
本设计以MCS-51系列单片机为核心,采用常用电子器件设计,自行设计电源,选用合适的气体检测传感器,检测气体浓度,数码管显示,当浓度超标时候,报警。
可采用中断方式设计。
15.自动滚动广告牌的设计
广告牌有4张宣传彩页,卷入一卷轴,依次来回显示每一页,每一页显示的时间相同。本设计以MCS-51系列单片机为核心,采用常用电子器件设计,自行设计电源,设定广告彩页的显示时间长度,时间一到就用直流电动机旋转控制彩页切换,用一台直流电机控制广告彩页的旋转(正转 / 反转),用一个光敏电阻传感器测量光强度,当光线较暗的时候启动背景灯。设置三个按键: 手动/自动切换、手动正转和手动反转,用一个发光二极管显示手动/自动状态,自动状态时二极管亮。
设置若干个位置控制行程开关,设置彩页的显示位置。
按键输入采用中断方式
16.采用单片机和DAC设计波形发生器
任务要求:1 利用单片机和DAC0832产生锯齿波、三角波、正弦波等波形
2 完成DAC与运放的连接,输出可供示波器显示。
3 用按键改变波型的种类,波形的幅值与频率。
17.步进电机控制
任务要求:1 完成单片机与功率驱动电路及小功率步进电机的连接
2 控制步进电机的转动方向、转动速度及转过指定的角度。
3 通过按键改变电机的转向、转速等参数。
18.矩阵式键盘与单片机的接口与编程
任务要求:1 完成单片机与16键矩阵式键盘的连接方法。
2 识别是否有按键按下,并将键值用两位数码管显示出来。
3 具有软件延时去除按键抖动问题。
19.模拟交通灯
任务要求:1、主干道绿灯60秒,支干道绿灯30秒,黄灯都是3秒;
2、要求用定时器实现定时时间;
3、要求显示器同步显示主干道时间的倒计时;
4、如果有按键按下,表示有紧急车辆通过(救火车等),2路都亮红灯,蜂鸣器响,如果另外一个按键按下则恢复正常。
20.班级投票显示器
任务要求:1、设计一个投票系统,具有计票显示功能;
2、可实现6人同时进行投票,累计票数在显示器上显示;
3、主持人使用一个按键开关控制开始投票,终止投票和清零;
4、投票开始后每人能且仅能投一次票,多投无效;
21.动静态显示电路设计
任务要求:1、设计一个由6位数码管组成的动态显示电路,显示当前时刻;
2、设计一个由两位数码管组成的静态显示电路,显示秒;
22.用移位寄存器实现的12位静态显示器
任务要求:1、设计一个由12位数码管组成的静态显示电路,显示当前日期和时刻。
23.数字语音录放电路设计
任务要求:1、可用语音芯片实现数字放音功能;
2、可实现数字录音功能;
3、可用按键控制放不同的语音。
24.热敏电阻温度测量系统设计
任务要求:1、设计基于MF58的NTC热敏电阻信号调理电路;
2、设计A/D转换电路;
3、设计数码管显示电路。

网友A(2020-11-22):
您好 你有21 24 这两道题的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