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数码管PCB封装怎么画 求帮助

楼主(2018-05-30):
ad里找不到

网友A:
去这里下载吧,有很多:http://www.51hei.com/bbs/dpj-110349-1.html

网友B:
自己新增元件呀, 我经常这样干的

网友C:
上网查一下你要的数码管的资料,主要是管脚大小间距、外形尺寸大小,然后就像画其他分装一样了,(如果是想说分装怎么画的话,那再继续交流)

网友D:
打开一个你的pcb库文件  然后添加进去一个新的元器件   然后放置焊盘    再在丝印层里面绘制外形  保存就可以了   这个主要焊盘对  一般不会有太大影响  还有就是要注意你的丝印层的尺寸  要很久数码管的pdf来画

网友E:
这个自己画,测量管脚距离,设置就行

网友F:
在DXP里面,打开一个你的pcb库文件  然后添加进去一个新的元器件   然后根据你要的规格放置焊盘    再在丝印层里面绘制外形  保存就可以了  ,不难,可以百度收索一下。

网友G:
参照数码管的datasheet 上面有尺寸

网友H(2018-12-16):
引用 网友A:
去这里下载吧,有很多:http://www.51hei.com/bbs/dpj-110349-1.html

请问怎么将你pcb里的封装图转到pcb元件库(画封装)那里呢||??

网友I:
去淘宝看看  淘宝上面出售的元器件一般都会表明封装尺寸    无非就是几个焊盘

网友J(2020-05-29):
除了在Internet上查找PCB封装库外,还可以根据数据表中的尺寸自己绘制。

网友K:
网上查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