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防盗报警器proteus仿真+源码

楼主(2018-05-30):
带3个灯:紧急报警灯,红外人体检测信号灯,布防指示灯

说明:
1、按下紧急报警按键,紧急报警灯闪烁,蜂鸣器报警
2、按下布防按键,布防指示灯开始闪烁,闪烁大约30秒,保持亮的状态,进入布防模式
3、按下取消报警/布防按键,取消布防和紧急报警功能

用按键代替人体感应模块如果按下感应到人体,绿灯亮,否则灭

//51单片机简人体红外报警器设计,手动按键控制实现紧急报警、布防、撤防、关闭报警)//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Mode=1,Mode1=0;
uchar t;

sbit s1=P1^0;
sbit s2=P1^2;
sbit s3=P1^1;

bit alarm=1,kai=1;

sbit LR=P2^0;//红灯报警灯
sbit LY=P2^2;//布防灯
sbit LG=P2^1;//红外信号检测灯

sbit Feng=P1^3;//蜂鸣器报警
sbit HR=P0^3;//红外模块接入端口

void delay(uint x) //毫秒级延时函数
{
  uint i,j;
  for(i=x;i>0;i--)
     for(j=110;j>0;j--);
}

void di()
{
        LR=0;//蜂鸣器报警,红灯跟随闪烁
        Feng=0;
        delay(80);
        LR=1;
        Feng=1;
        delay(200);
}
void main()
{
        LR=1;//初始化三个灯都是灭
        LG=1;
        LY=1;
        delay(5);
        while(1)
        {
                if(s1==0)                                //紧急手动报警
                {
                                delay(5);           //延时消抖
                                if(s1==0)
                                {
                                        delay(5);
                                        while(!s1);
                                        kai=0;
                                        LY=1;
                                        LG=1;
                                        alarm=0; //进入报警状态
                                        Mode1=1; //Mode1置1:紧急报警过程中以防按了布防键取消紧急报警
                                        delay(5);
                                }

                }
                if(s3==0)                        //取消报警
                {

                                delay(5);
                                if(s3==0)
                                {
                                        delay(5);
                                        while(!s3);
                                        LR=1;
                                        LY=1;
                                        Mode=1;
                                        Mode1=0;
                                        alarm=1;
                                        delay(5);
                                }
                }
                if(s2==0)                        //布防
                {
                        if(Mode1==1) //判断Mode1的状态,如果是紧急报警状态就保持,否则进入布防设置
                        {
                                alarm=0;
                        }
                        else
                        {
                                for(t=0;t<200;t++)
                                {
                                  LY=~LY;
                                  delay(200);
                                }
                                LR=1;
                                LY=0;
                                Mode=0;        //布防状态标识
                                kai=1;
                                delay(5);
                        }

                }
                if(alarm==0)
                {
                        di();
                        delay(100);
                        di();
                        delay(100);
                }
                if(HR==1&&Mode==0)
                {
                        alarm=0;//开始进入报警
                }
                else
                {
                        if(kai)
                        {
                                alarm=1;
                                LR=1;
                        }
                }
                if(HR==1)  //检测红外模块有信号,绿灯亮,否则灭
                {
                        LG=0;
                        delay(200);
                }
                else
                {
                        LG=1;
                }
        }
}

Keil2代码和Proteus7.5版本的仿真 51hei附件下载:

网友A:
请问这个红外是红外对管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红外是红外对管吗?

不是,这里说的红外指的是热释电红外线探测模块,当然,就程序来看,所有高电平输出的探头都是用。

网友C: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请问运行以后灯不亮是什么原因?
限流电阻什么的都已经更改,并且不管做什么实验,LED灯就是不亮。。。

网友D(2020-04-23):
引用 网友C:
请问运行以后灯不亮是什么原因?
限流电阻什么的都已经更改,并且不管做什么实验,LED灯就是不亮。。。

LED灯可能用错了,proteus我所知到的里有两种LED,有一种LED不亮。

网友E:
请问为什么无法运行啊?

网友F:
这个不错 收下了

网友G(2020-06-25):
还有其他方法代替感应模块吗

网友H:
做的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I:
楼主,可以把这个蜂鸣器变播放音乐吗

网友J(2020-12-04):
引用 网友G:
还有其他方法代替感应模块吗

同问?

网友K(2021-12-09):
运行了一下程序,不知道为什么很多语法错误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运行了一下程序,不知道为什么很多语法错误

附件是Keil2的工程 要用Keil2来编译 我这里是0错误

网友M(2022-11-11):
引用 网友L:
附件是Keil2的工程 要用Keil2来编译 我这里是0错误

我是keil2的  为啥在delay(5)  while(1)哪里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