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的APc200无线遥控

楼主:
//主机程序
int button_open =4;//开灯按钮连在数字端口4
int button_close =5; //关灯按钮连在数字端口5
char flag;//向从机发送灯的亮灭标志
void setup(){
pinMode(button_open, INPUT);
pinMode(button_close, INPUT);
Serial.begin(9600);//设置串行通信的波特率 }
void loop() {
//如果开灯按钮按下同时关灯按钮松开
if( digitalRead(button_open)==LOW&&digitalRead(button_close)==HIGH)
{
flag='a';
Serial.print(flag);//向从机发送灯亮标志}
if(digitalRead(button_close)==LOW&&digitalRead(button_open)==HIGH)
{ flag='b';
Serial.print(flag);//向从机发送灯灭标志
}
delay(20);//延时,等待数据发送成功
}
//从机程序
int ledpin=9;//声明LED的数字接口编号
int val;//接受主机发来的LED灯状态标志
void setup()
{
pinMode(ledpin,OUTPUT);//设置LED灯为输出
digitalWrite(ledpin,HIGH);//初始化是LED灯熄灭
Serial.begin(9600);//设置串行通信的波特率
}
void loop() { if(Serial.available()>0) //查询串口有无数据
{ val=Serial.read();//读取主机发送的数据
if(val=='a')//如果主机发送字符'a',则熄灭LED
{
digitalWrite(ledpin,LOW);//LED点亮
}
if(val=='b')//如果主机发送字符'b',则亮LED
{
digitalWrite(ledpin,HIGH);//LED熄灭
}
}
//用APC220无限数传向上位机传数据不能太快
//如果delay(40)会出问题
delay(80);
}<!--EndFragment-->

如上接线图

网友A(2022-02-27):
2个设备之间距离可以拉到多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