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双通道程序(MSP430)

楼主(2018-05-30):
#include <msp430f169.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extern const unsigned char shuzi_table[];

#define LCD_DataIn    P2DIR=0x00    //数据口方向设置为输入
#define LCD_DataOut   P2DIR=0xff    //数据口方向设置为输出
#define LCD2MCU_Data  P2IN
#define MCU2LCD_Data  P2OUT
#define LCD_CMDOut    P6DIR|=0xff     //P6口的三位设置为输出
#define LCD_RS_H      P6OUT|=BIT3      //P6.3
#define LCD_RS_L      P6OUT&=~BIT3     //P6.3
#define LCD_RW_H      P6OUT|=BIT4      //P6.4
#define LCD_RW_L      P6OUT&=~BIT4     //P6.4
#define LCD_EN_H      P6OUT|=BIT5      //P6.5
#define LCD_EN_L      P6OUT&=~BIT5    //P6.5

/*******************************************
函数名称:Delay_1ms
功    能:延时约1ms的时间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Delay_1ms(void)
{
        uchar i;

        for(i = 150;i > 0;i--)  _NOP();
}
/*******************************************
函数名称:Delay_Nms
功    能:延时N个1ms的时间
参    数:n--延时长度
返回值  :无
********************************************/
void Delay_Nms(uint n)
{
    uint i;

    for(i = n;i > 0;i--)    Delay_1ms();
}
/*******************************************
函数名称:Write_Cmd
功    能:向液晶中写控制命令
参    数:cmd--控制命令
返回值  :无
********************************************/
void Write_Cmd(uchar cmd)
{
    uchar lcdtemp = 0;

    LCD_RS_L;
    LCD_RW_H;
    LCD_DataIn;
    do                       //判忙
    {
        LCD_EN_H;
               _NOP();
               lcdtemp = LCD2MCU_Data;
               LCD_EN_L;

    }
    while(lcdtemp & 0x80);

    LCD_DataOut;
    LCD_RW_L;
    MCU2LCD_Data = cmd;
    LCD_EN_H;
    _NOP();
    LCD_EN_L;
}
/*******************************************
函数名称:Write_Data
功    能:向液晶中写显示数据
参    数:dat--显示数据
返回值  :无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uchar lcdtemp = 0;

    LCD_RS_L;
    LCD_RW_H;
    LCD_DataIn;
    do                       //判忙
    {
        LCD_EN_H;
        _NOP();
        lcdtemp = LCD2MCU_Data;
        LCD_EN_L;
    }
    while(lcdtemp & 0x80);

    LCD_DataOut;
    LCD_RS_H;
    LCD_RW_L;

    MCU2LCD_Data = dat;
    LCD_EN_H;
    _NOP();
    LCD_EN_L;
}
/*******************************************
函数名称:Ini_Lcd
功    能:初始化液晶模块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Ini_Lcd(void)
{
    LCD_CMDOut;    //液晶控制端口设置为输出

    Delay_Nms(500);
    Write_Cmd(0x30);   //基本指令集
    Delay_1ms();
    Write_Cmd(0x02);   // 地址归位
    Delay_1ms();
        Write_Cmd(0x0c);   //整体显示打开,游标关闭
    Delay_1ms();
        Write_Cmd(0x01);   //清除显示
    Delay_1ms();
        Write_Cmd(0x06);   //游标右移
    Delay_1ms();
        Write_Cmd(0x80);   //设定显示的起始地址
}
/*******************************************
函数名称:Disp_HZ
功    能:控制液晶显示汉字
参    数:addr--显示位置的首地址
          pt--指向显示数据的指针
          num--显示字符个数
返回值  :无
********************************************/
void Disp_HZ(uchar addr,const uchar * pt,uchar num)
{
    uchar 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