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05AT命令详解与JDY-30 SPP蓝牙模块手册

楼主(2018-05-30):
关于蓝牙基础应用 一些AT指令的用法

HC-05  蓝牙串口主从一体 AT 命令详解要使用 AT 命令,首先要知道 HC-05 的波特率,然后要进入 AT 命令模式。 使用串口一定要知道三要素,一是波特率,二是串口号,三是数据格式, HC-05只支持一种数据格式: 数据位8  位,停止位1  位,无校验位,无流控制.后面对数据格式不对描述。
进入 AT 命令有二种方法:
   1,按住按键或EN脚拉高,此时灯是慢闪,SPP-05进入AT命令模式,默认波特率是38400;此模式我们叫原始模式。原始模式下一直处于AT命令模式状态。
   2,HC-05上电开机,红灯快闪,按住按键或EN拉高,HC-05进入AT命令模式,默认波特率是9600;此模式我们叫正常模式。正常模式下只有按住按键或拉高EN才处于AT命令模式状态。
    注意:如果波特率没有设备正确,AT命令是执行无效的。 可以使用我们专用配置的测试软件,直观简单。如果下图。

BT08B蓝牙串口蓝牙模块 无线透传数据模组 51单片机 兼容HC-06.rar

网友A(2019-10-09):
连不上啊

网友B(2020-04-12):
请问  我进入at模式之后发送at呆回车没有ok反馈回来怎么办  txd rxd反接 5v gnd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  我进入at模式之后发送at呆回车没有ok反馈回来怎么办  txd rxd反接 5v gnd

只要是hc-05进入at都能行  不行的话就是蓝牙的问题 或者是你的ttl什么的有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