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单片机外部中断程序(给P3.2管脚低电平,led会显示取反状态)

楼主(2018-05-30):
  • 很简单的外部中断程序,希望对正在学习的人有帮助
  • #include<reg52.h>
  • sbit k3=P3^2;  //定义按键K3
  • sbit led=P2^0;         //定义P20口是led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
  • while(i--);
  • }
  • void Int0Init()  //设置外部中断1
  • {
  • //设置INT0   INT0:外部中断0,由P3.2端口线引入,低电平或下跳沿引起
  • IT0=1;//跳变沿出发方式(下降沿)
  • EX0=1;//打开INT0的中断允许。
  • EA=1;//打开总中断
  • }
  • void main()
  • {
  • Int0Init();  //        设置外部中断0
  • while(1);
  • }
  • void Int0()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的中断函数
  • {
  • delay(1000);         //延时消抖
  • if(k3==0)
  • {
  • led=~led; // led状态取反
  • }
  • }

程序效果就是给P3.2管脚低电平,led会取反状态。

网友A(2019-01-09):
感谢分享!!!正好需要。

网友B(2019-11-03):
请问程序中while(1)有什么作用???为什么会在Int0Init()后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程序中while(1)有什么作用???为什么会在Int0Init()后面???

Int0Init();  // 初始化设置,while(1);//无限循环;只要有外部中断发生,就会停止循环,然后去执行中断函数。执行完中断函数后又返回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