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渐亮渐暗 跑马灯的实现

楼主(2018-05-30):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ring.h>

    void liushui();
    void rjl();    //渐亮
    void rja();    //渐暗
    void huaxin();
    void huaxin2();
    void huaxin3();
    void zkb(unsigned char d);
    void ys1ms(unsigned int s);  //延时声明,修改s的数值,就可以改变时间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11]={0xff,0xff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0xff};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6[11]={0xff,0xff ,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0xff};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2[8]={0x7f,0x3f ,0x1f,0x0f,0x07,0x03,0x01,0x00};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3[8]={0xfe,0xfc ,0xf8,0xf0,0xe0,0xc0,0x80,0x00};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4[9]={0x00,0x01 ,0x03,0x07,0x0f,0x1f,0x3f,0x7f,0xff};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5[9]={0x00,0x80 ,0xc0,0xe0,0xf0,0xf8,0xfc,0xfe,0xff};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j;
    unsigned char k;
    unsigned char m;

    int main()
    {
        EA=1;//打开中断,使用中断方便调试查看模式
        EX0=1; //允许外部中断0中断
        EX1=1; //允许外部中断1中断
        PX0=1; // 外部中断0位高优先级
        while(1)  //无限循环
        {
            liushui();   ////////////////////
            ys1ms(50);
            huaxin2();
            ys1ms(50);
            rja();
            ys1ms(100);

            huaxin();    ////////////////////
            rjl();
            rja();
            ys1ms(100);

            huaxin3();   ////////////////////
            rja();
            ys1ms(100);

        }
         return 0;
    }

    void liushui()
    {

            for(i = 9; i > 0; i--)
            {
                P1 = table[ i];
    [ i]            ys1ms(50);
    [ i]        }
    [ i]        for(i = 2; i <= 10; i++)
    [ i]        {
    [ i]            P0 = table[ i];
    [ i][ i]             ys1ms(50);
    [ i][ i]        }
    [ i][ i]        for(i = 9; i > 0; i--)
    [ i][ i]        {
    [ i][ i]            P2 = table[ i];
                 ys1ms(50);
            }
            for(i = 9; i > 0; i--)
            {
                P3 = table[ i];
                 ys1ms(50);
            }

    }

     void ys1ms(unsigned int s)    //定时器精确延时1毫秒函数,改变S数值即改变时间
     {
        TR0=1;
        while(s!=0)
        {
            TH0=-(7629/256);
            TL0=-(7629%256);
            while(TF0!=1);
            TF0=0;
            s--;
        }
        TR0=0;
     }

     /****************************************************************************/
    void rjl()  //渐亮函数
    {
        unsigned char a, b;//a控制延时长度 b控制循环周期
        P0 = 0xff;
        P1 = 0xff;
        P2 = 0xff;
        P3 = 0xff;
        a = 0;
            for (b=250; b>0; b--)   //循环周期设置
            {
                a++;
                zkb (a);      //延时长度随a而改变
                P0 = 0xff;
                P1 = 0xff;
                P2 = 0xff;
                P3 = 0xff;
                a = ~a;         //a值取反,决定灯灭时的占空比
                zkb (a);
                P0 = 0x00;
                P1 = 0x00;
                P2 = 0x00;
                P3 = 0x00;
                a = ~a;         //a值取反 使a回到原值继续循环
             }
     }
    /****************************************************************************/
    void rja()  //渐暗函数
    {
        unsigned char a, b;//a控制延时长度 b控制循环周期
        P0 = 0x00;
        P1 = 0x00;
        P2 = 0x00;
        P3 = 0x00;            //亮起LED
        a = 0;
            for (b=250; b>0; b--)
            {
                a++;
                zkb (a);
                P0 = 0x00;
                P1 = 0x00;
                P2 = 0x00;
                P3 = 0x00;
                a = ~a;
                zkb (a);
                P0 = 0xff;
                P1 = 0xff;
                P2 = 0xff;
                P3 = 0xff;
                a = ~a;
            }
    }
    void huaxin()
    {
        for(j = 0; j < 2; j++)
        {
            for(i = 0; i < 8; i++)
            {
                P1 = table2[ i];
                P3 = table3[ i];
                ys1ms(50);
            }
            for(i = 0; i < 8; i++)
            {
                P0 = table3[ i];
                P2 = table3[ i];
                 ys1ms(50);
            }
            for(i = 0; i < 9; i++)
            {
                P2 = table5[ i];
                P0 = table5[ i];
                ys1ms(50);
            }
            for(i = 0; i < 9; i++)
            {
                P3 = table5[ i];
                P1 = table4[ i];
                 ys1ms(50);
            }
            ys1ms(100);
        }
    }
    void huaxin2()
    {
            for(i = 0; i < 8; i++)
            {
                P1 = table2[ i];
                ys1ms(50);
            }
            for(i = 0; i < 8; i++)
            {
                P0 = table3[ i];
                 ys1ms(50);
            }
             for(i = 0; i < 8; i++)
            {
                P2 = table2[ i];

                ys1ms(50);
            }
            for(i = 0; i < 8; i++)
            {
                P3 = table2[ i];

                 ys1ms(50);
            }
    }
    void huaxin3()
    {
        k = 0;
        for(m = 0; m < 2; m++)
        {
            for(j = 0; j < 4; j++)
            {
                for(i = 9; i > 0; i--)
                {
                    P1 = table[ i];
                    P0 = table6[ i];
                    P2 = table[ i];
                    P3 = table[ i];
                    ys1ms(50);
                }
            }

                for(i = 0; i < 8; i++)
                {
                    P1 = table2[ i];
                    P0 = table3[ i];
                    P2 = table2[ i];
                    P3 = table2[ i];
                    ys1ms(50);
                }
            if(k == 0)
            {
                for(i = 0; i < 8; i++)
                {
                    P1 = table5[ i];
                    P0 = table4[ i];
                    P2 = table5[ i];
                    P3 = table5[ i];
                    ys1ms(50);
                }
            }
                ys1ms(100);
                k++;
        }
    }
    /****************************************************************************/
    void zkb(unsigned char d)   //占空比函数,由d决定延时长度
    {
        unsigned char i;
        while( --d != 0)
        {
            for(i = 0; i < 1; i++);   //占空比时间设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