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 ds1302时间和ds18b20温度仿真图+源程序

楼主(2018-05-30):
12864液晶ds1302时间和ds18b20温度程序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include <reg51.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word.h>
#include <12864display.h>
#include <ds1302.h>

//声明外部温度读数数组
extern unsigned char data temperature[2];
//声明外部高低温报警
extern char Alarm_Temp_HL[2];

//存放分解的7个ASCII码温度数据
unsigned char temp[7];

bit HI_Alarm = 0,LO_Alarm = 0;         //高温低温报警标志位
sbit HI_LED = P1^4;                                    //高温报警灯
sbit LO_LED = P1^5;                                    //低温报警灯
sbit BUZZER = P2^6;                                    //喇叭
sbit button = P1^0;                                    //按钮切换显示

sbit button_shi=P1^1;                         //调节时
sbit button_fen=P1^2;                         //分
sbit button_miao=P1^3;                         //秒
sbit button_year=P1^6;                         //年
sbit button_month=P1^7;                         //月
sbit button_day=P3^0;                         //日
sbit button_week=P3^7;                         //星期
//按钮的7个变量
unsigned char count1,count2,count3,count4,count5,count6,count7;

//根据输入的tem在12864的第1行的pos位置显示相应的0~9
void trans(unsigned char hang,unsigned char tem,unsigned int pos)
{
        switch(tem)
        {
                case '0':vShowOneChar(hang,pos,uca_0);break;
                case '1':vShowOneChar(hang,pos,uca_1);break;
                case '2':vShowOneChar(hang,pos,uca_2);break;
                case '3':vShowOneChar(hang,pos,uca_3);break;
                case '4':vShowOneChar(hang,pos,uca_4);break;
                case '5':vShowOneChar(hang,pos,uca_5);break;
                case '6':vShowOneChar(hang,pos,uca_6);break;
                case '7':vShowOneChar(hang,pos,uca_7);break;
                case '8':vShowOneChar(hang,pos,uca_8);break;
                case '9':vShowOneChar(hang,pos,uca_9);break;
                default:break;
        }
}

//l2864显示
void display()
{
         unsigned char temp_data,temp_data2;
         unsigned int TempDec;        //用来存放4位小数
         temp_data = temperature[1]&0xf8;//取高5位

         if (temp_data==0xf8)        //负温度读数
         {
                temperature[0]=~temperature[0]+1;
                temperature[1]=~temperature[1];
                if (temperature[0]==0x00)
                        temperature[1]++;
                temp_data = (temperature[1]&0x07)<<4;                //取高字节低3位(温度读数高3位)
            temp_data2 = (temperature[0]&0xf0)>>4;        //取低字节高4位(温度读数低4位)
            temp_data= temp_data|temp_data2;        //组合成完整数据
                if(temp_data>=Alarm_Temp_HL[1])
                {
                        TF0=1;
                        LO_Alarm=1;
                        HI_Alarm=0;
                }
                else
                {
                        TF0=1;
                        LO_Alarm=0;
                        HI_Alarm=0;
                }
                vShowOneChar(0,40,uca_fu);
        }
         else
         {
                temp_data = (temperature[1]&0x07)<<4;                //取高字节低3位(温度读数高3位)
            temp_data2 = (temperature[0]&0xf0)>>4;        //取低字节高4位(温度读数低4位)
            temp_data= temp_data|temp_data2;        //组合成完整数据
                if(temp_data>=Alarm_Temp_HL[0])
                {
                    TF0=1;
                        HI_Alarm=1;
                        LO_Alarm=0;
                }
                else
                {
                        TF0=1;
                        HI_Alarm=0;
                        LO_Alarm=0;
                }
                 vShowOneChar(0,40,uca_zheng);
         }

        temp[0] = temp_data/100+0x30;                 //取百位转换为ASCII码
        temp[1] = (temp_data%100)/10+0x30;         //取十位转换为ASCII码
        temp[2] = (temp_data%100)%10+0x30;         //取个位转换为ASCII码

        temperature[0]&=0x0f;                                 //取小数位转换为ASCII码
        TempDec = (temperature[0]*0.0625)*10000;//小数部分,扩大1万倍,1/16,最低分辨率 取四位小数

        temp[3]        = TempDec/1000+0x30;                 //取小数个位转换为ASCII码
        temp[4]        = (TempDec%1000)/100+0x30;         //取小数十位转换为ASCII码
        temp[5]        = ((TempDec%1000)%100)/10+0x30;//取小数百位转换为ASCII码
        temp[6] = ((TempDec%1000)%100)%10+0x30;//取小数千位转换为ASCII码

        trans(0,temp[0],48);
        trans(0,temp[1],56);
        trans(0,temp[2],64);
        vShowOneChar(0,72,uca_dian); //小数点
        trans(0,temp[3],80);
        trans(0,temp[4],88);
        trans(0,temp[5],96);
        trans(0,temp[6],104);
}

//中断,温度过高过低对应的灯亮
void T0_INT() interrupt 1
{
        TF0=0;
        if(HI_Alarm)
        {
                HI_LED=0;
                BUZZER=1;
        }
        else
        {
                HI_LED=1;
        }
        if(LO_Alarm)
        {
                LO_LED=0;
                BUZZER=1;
        }
        else
        {
                LO_LED=1;
        }
}

void show_time(unsigned char time,unsigned char hang,unsigned char pos1,unsigned char pos2)
{
        unsigned char i,j;
        i=time/10+0x30;
        j=time%10+0x30;
        trans(hang,i,pos1);
        trans(hang,j,pos2);
}

//主函数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shi,fen,miao,year,month,day,week;
        DS1820_Reset();//DS1820初始化
        Set_Alarm_Temp_Value();
        IE=0x82;TMOD=0x02;        //开中断
        vLCDInitialize();
        delay100us();
        while(button==1)
        {
                 vShowOneChin(6,16,uca_kb);
                vShowOneChin(6,32,uca_kb);
                vShowOneChin(6,80,uca_kb);
                vShowOneChin(6,96,uca_kb);

                vShowOneChin(4,32,uca_kb);
                vShowOneChin(4,48,uca_kb);
                vShowOneChin(4,64,uca_kb);
                vShowOneChin(4,80,uca_kb);
                vShowOneChin(4,16,uca_kb);
                vShowOneChin(4,96,uca_kb);

                vShowOneChin(2,32,uca_kb);
                vShowOneChin(2,48,uca_kb);
                vShowOneChin(2,64,uca_kb);
                vShowOneChin(2,80,uca_kb);

                vShowOneChin(0,0,uca_wen);
                vShowOneChin(0,16,uca_du);
                vShowOneChar(0,32,uca_mh);
                vShowOneChar(0,112,uca_o);
                vShowOneChar(0,120,uca_C);
                read_temp(); //读取温度值
                delay100us();
                display();         //显示温度值
                delay100us();
                BUZZER=0;
        }

        while(button==0)
        {
        //判断按键
                 if(button_shi==0)
                 {
                          while(button_shi==0);
                         count1++;
                 }
                 if(button_fen==0)
                 {
                          while(button_fen==0);
                         count2++;
                 }
                 if(button_miao==0)
                 {
                          while(button_miao==0);
                         count3++;
                 }
                 if(button_year==0)
                 {
                          while(button_year==0);
                         count4++;
                 }
                 if(button_month==0)
                 {
                          while(button_month==0);
                         count5++;
                 }
                 if(button_day==0)
                 {
                          while(button_day==0);
                         count6++;
                 }
                 if(button_week==0)
                 {
                          while(button_week==0);
                         count7++;
                 }

                 shi=ReadSet1302(0x85);
                 shi=((shi&0x70)>>4)*10+(shi&0x0f)+count1;           //高三个字节是十位,低4个字节为个位
                 if(shi>=24)
                         shi=shi-24;

                 fen=ReadSet1302(0x83);
                 fen=((fen&0x70)>>4)*10+(fen&0x0f)+count2;
                 if(fen>=60)
                         fen=fen-60;

                 miao=ReadSet1302(0x81);
                 miao=((miao&0x70)>>4)*10+(miao&0x0f)+count3;
                 if(miao>=60)
                         miao=miao-60;

                 year=ReadSet1302(0x8d);
                 year=((year&0x70)>>4)*10+(year&0x0f)+count4;

                 month=ReadSet1302(0x89);
                 month=((month&0x70)>>4)*10+(month&0x0f)+count5;
                 if(month>=13)
                         month=month-12;

                 day=ReadSet1302(0x87);
                 day=((day&0x70)>>4)*10+(day&0x0f)+count6;
                 if(day>=32)
                         day=day-31;

                 week=ReadSet1302(0x8b);
                 week=((week&0x70)>>4)*10+(week&0x0f)+0x30+count7;
                 if(week>=0x38)
                 {
                         week=week-0x07;
                         count7=0;
                 }
                 if(week==0x31)
                 week=week+6;
……………………

网友A(2019-11-26):
12864不显示啊

网友B(2021-03-17):
有bug啊,23.59.59之后就是23.60.00了

网友C:
做的非常棒!非常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