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款8路输入输出可编程控制板带外壳 国产PLC的PCB源文件

楼主(2018-05-30):
【简要说明】
一、 尺寸:长143mmX宽110mmX高20mm二、 主要芯片:单片机STC89C52RC 继电器 光耦三、 工作电压:有直流12V及24V可选。四、特点:
电路结构简单,稳定可靠,采用最新款STC单片机,运行速度快,单片机预留扩展接口
1、具有八路输入信号指示灯,八路继电器吸合指示灯,电源指示灯
2、板子功耗小于8W
3、额定切换电流10A以内,切换电压250V以内
4、单路最大切换功率500W 额定功率300W
5、继电器寿命1000000次以上。
6、电器绝缘电阻100M
7、触电耐压1000V
8、继电器最大吸合时间15mS 毫秒
9、继电器最大释放时间5mS  毫秒
10、工作温度-40度至 +70度
11、工作湿度 40%  ~ 80%RH
12、8路光电隔离输入,8路光电隔离输出
13、8输入低电平有效(即:NPN输入)
14、8路输出开关量输出(即:干接点输出)
15、具有MAX232通讯。
16、单片机所有IO口都引出,客户可以自己编程扩展功能
17、可以选择使用外部EEPROM 作为存储单元
18、电路具有,防反接保护、过流保护、续流保护、压敏保护等
19、单片机可以自行更换,可以选择替换型的STC系列单片机
20、我们提供电路相关的,原理图、例程、开发环境、下载软件等相关资料
适用场合:工业控制、产品开发、项目设计,自动化改造等

Altium Designer画的国产PLC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网友A:
国产plc都用51来做了

网友B(2020-04-20):
可以用么?

网友C(2020-05-28):
有源码吗

网友D(2021-03-11):
有程序吗

网友E(2021-07-18):
国产PLC丢数据,我司购买了大批国产仿三棱PLC,使用中发现设备丢数据,因为它每次断电使会重新保存数据,经常会保存不上从而丢数据。复位一下数据又没事了,所以不建议使用国产仿三棱PLC。

网友F:
感谢感谢最近正在找类似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