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如何实现计数器对外部脉冲计数

楼主(2018-05-31):
钻研好久不会,用计数器1对按键计数10次,每10次led状态取反,按键接P35中断也开了,led状态就是不变,怎么也找不出问题来,网上也没有类似的计数器外部脉冲计数的,外部中断计数到挺多,特来次向大佬们支招

网友A:
实例71  统计T0引脚上10分钟内的脉冲数

实例71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可演示,可观测,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B:
直接有例子,对照弄不懂再问问

网友C:
你的脉冲信号从那个脚接入的?TMOD的“C/T--功能选择位”是怎么设置的?

看不见你的接线图和程序,没法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脉冲信号从那个脚接入的?TMOD的“C/T--功能选择位”是怎么设置的?

看不见你的接线图和程序,没法 ...

你好,能帮我看下吗,还是不知道哪儿错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脉冲信号从那个脚接入的?TMOD的“C/T--功能选择位”是怎么设置的?

看不见你的接线图和程序,没法 ...

你好,有时间能帮我看下吗,还是不知道哪儿有错,LED状态一直不变,我要实现的是,按键10次,LED状态取反,必须用计数器实现

网友D:
有两个外部中断引脚可以接上去,然后就可以计数中断的次数,来计算脉冲的个数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好,有时间能帮我看下吗,还是不知道哪儿有错,LED状态一直不变,我要实现的是,按键10次,LED状态取反 ...

外部脉冲计数示例,低电平有效。
#include<reg52.h>
sbit led=P1^0;
/*****定时器1初始化****/
void Timer1Init()
{
        TMOD= 0x60;                //设置定时器1计数/自动重载模式
        TL1 = 0xf6;                //设置定时初值
        TH1 = 0xf6;                //设置定时重载值
        TF1 = 0;                        //清除TF1标志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数
        EA=1;                        //开总中断
        ET1=1;                        //开定时器1中断
}
/********主函数**********/
void main()
{
        Timer1Init();
        while(1);
}
/******定时器1中断服务*******/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led=~led;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外部脉冲计数示例,低电平有效。
#include
sbit led=P1^0;

谢谢,也在此谢谢大家的帮助,已经解决了,萌新第一次发帖,开心

网友F:
延时和抖动的问题考虑了吗

网友G:
外部中断计数

网友H:
以T0定时器8位自动重装为例,设置T0为计数模式,装初值为256-10= 246,开启中断,当每次T0的外部输入引脚输入一个脉冲,计数器值加一,到255后再来一个脉冲触发中断,进入中断服务函数

网友I(2018-07-10):
引用 网友A:
实例71  统计T0引脚上10分钟内的脉冲数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 ...

源代码在哪下载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实例71  统计T0引脚上10分钟内的脉冲数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 ...

不错的,谢谢分享

网友K(2019-05-15):
下载下来,KEIL打开没什么东西呢

网友L:
用计数器的办法就是,配置T0为计数器8位自动重装开中断,按键接到定时器计数器引脚,引脚出现的每一个脉冲会使计数器+1,当计数器溢出的时候会产生中断,进入中断后进行相应的处理

网友M:
外部中断可以实现你说的那个效果,偏偏非要用计数器?头铁?

网友N(2020-03-05):
引用 网友A:
实例71  统计T0引脚上10分钟内的脉冲数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 ...

这个怎么打开呀?打开的是乱码

网友O(2020-04-05):
源程序没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