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单片机AD采集电压用PWM控制输出电压程序

楼主(2018-05-31):
/*---------------------------------------------------------------------------------------------------------------------------*/
/*--************************功能【AD转换,PWM电压控制,液晶显示】**************************--*/
/*--************************芯片:【STC12C5A60S2】******************************--*/
/*--************************液晶:【LCD1602】***********************************--*/
/*--************************ADC管脚:【P1.7 】***************************--*/
/*--************************检测范围:【0.00~12.5V】***************************--*/
/*---------------------------------------------------------------------------------------------------------------------------*/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_Nop() _nop_()

/*------------------------以下为LCD1602显示模块定义-----------------------*/
unsigned char data_char_table[]= {"0123456789ABCDEF"};                        //LCD数据
unsigned char Lcd_Dis1_table[] = {"Setvalue:      V"};                        //第一行显示框架
unsigned char pos_char_table[] = {"         9A.C0  "};                        //      显示位置
unsigned char Lcd_Dis2_table[] = {"Voltage :      V"};                        //第二行显示框架
unsigned char num_char_table[] = {"         9A.CD V"};                        //      显示位置

float show;
float NUM;
static uchar ldata=50;                //作为显示的数据

sbit lcd_rs_port = P2^0;                                                 //定义LCD控制端口,根据硬件调整
sbit lcd_rw_port = P2^1;
sbit lcd_en_port = P2^2;
#define lcd_data_port P0

sbit key1 = P3^7;        //定义按键1
sbit key2 = P3^6;        //定义按键2
sbit key3 = P3^5;        //定义按键3
sbit key4 = P3^4;        //定义按键4
sbit key5 = P3^3;        //定义按键5
sbit key6 = P3^2;        //定义按键6

/************定义相应操作位***************/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电源控制位,0:关闭,1:打开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结束标志位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启动控制位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540 clocks___________选择转换速度

/*------------------------以下为相关函数声明------------------------------*/
void InitADC();                                                                                                    //ADC初始化
uint GetADCResult(uchar ch);
void Delay(uint n);                                                                                         //延时程序
void delay_1ms(uchar x);

void lcd_delay(uchar ms);                                                                        //LCD1602 延时
void lcd_busy_wait();                                                                                 //LCD1602 忙等待
void lcd_command_write(uint command);                                                 //LCD1602 命令字写入
void lcd_system_reset();                                                                                //LCD1602 初始化
void lcd_char_write(uint x_pos,y_pos,lcd_dat);                                         //LCD1602 字符写入
void lcd_bad_check();                                                                                 //LCD1602 坏点检查

void Num_to_Disp(uint i, uint Num);                                                        //显示数据处理
void LcdDisp(uint j, uint num);                                                                //液晶显示函数

void DelayMs(uchar ms);
void init_PWM();
void PWM1_change(uchar type,uchar change);
void PWM1_set(uchar empty);
/*-------------------------------- ADC 取值 ------------------------------*/
uint GetADCResult(uchar ch)
{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ch | ADC_START;
          _nop_();                                        //Must wait before inquiry
          _nop_();
          _nop_();
          _nop_();
          while (!(ADC_CONTR & ADC_FLAG));                //Wait complete flag
          ADC_CONTR &= ADC_FLAG;                          //Close ADC

          return (ADC_RES*4 + ADC_RESL);                  //Return ADC result
}

/*---------------------------- 初始化ADC特殊功能寄存器 -------------------*/

void InitADC( )
{
          P1ASF = 0x80;                //Set  P1.7 as input port
          ADC_RES  = 0;                  //Clear previous result
                  ADC_RESL = 0;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Delay(20);                      //ADC power-on delay and Start A/D conversion
}
/*---------------------------- LCD1602相应函数 ---------------------------*/

///////////////以下为LCD显示数据处理/////////////////
void Num_to_Disp(uint i, uint Num)
{

        int xx, yy, zz;
        NUM = (Num * 4.68/ 1024.0);        //计算公式:10-bit A/D Conversion Result = 1024 x (Vin / Vcc)
        NUM =NUM *29.1/9.9;

        xx = (int)NUM;
        yy = (int)((NUM - (float)(xx)) * 10);
        zz = (int)((NUM - (float)(xx)) * 100)%10;
/********************第一行数字*******************************/
        pos_char_table[9]= data_char_table[i/100];                        //输入值十位
        pos_char_table[10]= data_char_table[i%100/10];                //输入值个位
        pos_char_table[12]= data_char_table[i%10];                        //输入值小数点后一位

/********************第二行数字*******************************/
        num_char_table[9] = data_char_table[xx / 10];                //电压值十位
        num_char_table[10]= data_char_table[xx % 10];                //电压值个位
        num_char_table[12]= data_char_table[yy];                        //电压值小数点后一位
        num_char_table[13]= data_char_table[zz];                        //电压值小数点后两位

}
//////////////////以下为LCD显示////////////////////
void LcdDisp(uint j, uint num)
{
        uint i=0;
        for (i=0;i<16;i++)
        {
                lcd_char_write(i,0,Lcd_Dis1_table[i]);
                lcd_char_write(i,1,Lcd_Dis2_table[i]);                  //显示框架(固定文字)
        }
        Num_to_Disp(j, num);
                for(i = 9; i < 14; i++)
        {
                lcd_char_write(i,0,pos_char_table[i]);                  //显示输入值
        }
        for(i = 9; i < 14; i++)
        {
                lcd_char_write(i,1,num_char_table[i]);                  //显示电压
        }
        delay_1ms(100);
}
//////////////以下是LCD1602驱动程序////////////////

void lcd_delay(uchar ms) /*LCD1602 延时*/
{
    uchar j;
    while(ms--){
        for(j=0;j<250;j++)
            {;}
        }
}

void lcd_busy_wait() /*LCD1602 忙等待*/
{
    lcd_rs_port = 0;
    lcd_rw_port = 1;
    lcd_en_port = 1;
    lcd_data_port = 0xff;
    while (lcd_data_port&0x80);
    lcd_en_port = 0;

}

void lcd_command_write(uint command) /*LCD1602 命令字写入*/
{
    lcd_busy_wait();
    lcd_rs_port = 0;
    lcd_rw_port = 0;
    lcd_en_port = 0;
    lcd_data_port = command;
    lcd_en_port = 1;
    lcd_en_port = 0;
}

void lcd_system_reset() /*LCD1602 初始化*/
{
    lcd_delay(20);
    lcd_command_write(0x38);
    lcd_delay(100);
    lcd_command_write(0x38);
    lcd_delay(50);
    lcd_command_write(0x38);
    lcd_delay(10);
    lcd_command_write(0x08);
    lcd_command_write(0x01);
    lcd_command_write(0x06);
    lcd_command_write(0x0c);
}

void lcd_char_write(uint x_pos,y_pos,lcd_dat) /*LCD1602 字符写入*/
{
    x_pos &= 0x0f; /* X位置范围 0~15 */
    y_pos &= 0x01; /* Y位置范围 0~ 1 */
    if(y_pos==1) x_pos += 0x40;
    x_pos += 0x80;
    lcd_command_write(x_pos);
    lcd_busy_wait();
    lcd_rs_port = 1;
    lcd_rw_port = 0;
    lcd_en_port = 0;
    lcd_data_port = lcd_dat;
    lcd_en_port = 1;
    lcd_en_port = 0;
}
void lcd_bad_check() /*LCD1602 坏点检查*/
{
    char i,j;
    for(i=0;i<2;i++){
        for(j=0;j<16;j++) {
            lcd_char_write(j,i,0xff);
            }
        }
    lcd_delay(200);
    lcd_delay(200);
        lcd_delay(200);
        lcd_delay(100);
        lcd_delay(200);
    lcd_command_write(0x01); /* clear lcd disp */
}
//////////////////以上是LCD1602驱动程序////////////////
/*-----------------------------    延时程序    ---------------------------*/
void Delay(uint n)
{
          uint x;
          while (n--)
           {
               x = 500;
               while (x--);
           }
}
/*1MS为单位的延时程序*/
void delay_1ms(uchar x)
{
    uchar j;
while(x--)
{
        for(j=0;j<125;j++)
            {;}
    }
}

void DelayMs(uchar ms) //延时程序
{
        uint i;
        while(ms--)
        {
           for(i = 0; i < 850; i++);
        }
}

void init_PWM()
{
   CCON=0X00;
   CH=0;
   CL=0;
   CMOD=0X02;     //0X00:以系统时钟/12 为时钟源,0X02:系统时钟/2,0x08:系统时钟
   PWM1_set(0X80);//起始占空比,0XC0:占空比为25%,0X80:占空比为50%,0X40:占空比为75%
   CCAPM1=0X42;   //0X42:8位PWM P1.4输出,无中断;0X53:8位PWM输出,下降沿产生中断;0X63:上升沿产生中断;0X73:跳变沿产生中断
   CR=1;          //计时器开始工作
}

void PWM1_set(uchar empty)         //直接设置占空比
{
   CCAP1L=empty;
   CCAP1H=empty;
}

void PWM1_change(uchar type,uchar change) //type=0减占空比,1增加占空比 change: 0X0C约5%,0X05约2%
{
   if(type==0)
   {
         CCAP1L+=change;
         CCAP1H+=change;
    }
   else
   {
        CCAP1L-=change;
        CCAP1H-=change;
        }
}

void main(){
     init_PWM();                         //初始化,PWM输出
            lcd_system_reset();          //LCD1602 初始化
         lcd_bad_check();                  //LCD1602 坏点检查
     InitADC();              //初始化ADC特殊功能寄存器

     while(1)                       //按键增减PWM占空比
     {
            if(key1==0)                    //按键1按下
                        {
                                 DelayMs(1);                //按键消抖
                             while(key1==0);            //按键释放才跳出执行下一步
                                 ldata++;                //显示数据加0.1
                        }
                     else if(key2==0)            //按键2按下
                                    {
                                        DelayMs(1);                //按键消抖
                                        while(key2==0);            //按键释放才跳出执行下一步
                                    ldata--;                //显示数据减0.1
                                }
                             else if(key3==0)        //按键3按下
                                 {
                                               DelayMs(1);                //按键消抖
                                                while(key3==0);        //按键释放才跳出执行下一步
                                           ldata+=10;            //显示数据加1
                                       }
                                     else if(key4==0)        //按键4按下
                                             {
                                                         DelayMs(1);                //按键消抖
                                                    while(key4==0);        //按键释放才跳出执行下一步
                                             ldata-=10;                //显示数据减1
                                                 }
                                                 else if(key5==0)            //按键5按下
                                          {
                                                      DelayMs(1);                //按键消抖
                                                      while(key5==0);        //按键释放才跳出执行下一步
                                                    ldata=0;                 //清0
                                            }

        LcdDisp(ldata,GetADCResult(7));      //液晶1602显示输入电压值和AD采集电压值(P1.7)
        NUM=10*NUM;
                show=ldata;
       if((NUM<(show-0.1))||(NUM>(show+0.1)))
             {
               if(NUM<(show-0.1))
                {
                  if((show-0.1)-NUM>1)
                        PWM1_change(1,0X05);
                        else
                                PWM1_change(1,0X01);
                 }
           else
                  {
                  if(NUM-(show+0.1)>1)
                       PWM1_change(0,0X05);
                     else
                            PWM1_change(0,0X01);
                  }
                     Delay(500);
               }
         else
             {Delay(2000);}
     }
}

网友A:
这个不是有人发过了嘛 。。。。

网友B(2018-11-28):
这个程序在金沙滩学习板上没反应,频率11.0592MHz,芯片stc12c5a60s2。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B:
麻烦楼主帮忙,谢谢!

网友C(2019-07-31):
圈红圈的那一步 有没有老哥能讲讲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圈红圈的那一步 有没有老哥能讲讲

可能是分压电路?

网友D:
刚好学了AD,现在AD和PWM结合

网友E(2020-04-15):
有仿真电路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有人发过了嘛 。。。。

那你有仿真电路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那你有仿真电路吗

也没见到这个有仿真电路

网友G(2022-04-06):
key6是干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