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看一下stm32按键无线发射的程序,各位大佬帮下忙!

楼主(2018-05-31):
这是按键无线发射的程序,我加了一个lcd1602,目前是开机就显示一个A。
我想按键按下再显示,应该怎么改,求告知
程序有点长,希望能帮我看一下
小弟感激不尽!!!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public.h"
#define DATA (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GPIO_Pin_11|GPIO_Pin_12|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define rs (GPIO_Pin_1)
#define rw (GPIO_Pin_7)
#define e (GPIO_Pin_0)

#define BITBAND(addr, bitnum) ((addr & 0xF0000000)+0x2000000+((addr &0xFFFFF)<<5)+(bitnum<<2))
#define MEM_ADDR(addr)  *((volatile unsigned long  *)(addr))
#define BIT_ADDR(addr, bitnum)   MEM_ADDR(BITBAND(addr, bitnum))

//IO口地址映射
#define GPIOA_ODR_Addr    (GPIOA_BASE+12) //0x4001080C
#define GPIOB_ODR_Addr    (GPIOB_BASE+12) //0x40010C0C
#define GPIOC_ODR_Addr    (GPIOC_BASE+12) //0x4001100C
#define GPIOD_ODR_Addr    (GPIOD_BASE+12) //0x4001140C
#define GPIOE_ODR_Addr    (GPIOE_BASE+12) //0x4001180C
#define GPIOF_ODR_Addr    (GPIOF_BASE+12) //0x40011A0C
#define GPIOG_ODR_Addr    (GPIOG_BASE+12) //0x40011E0C
#define GPIOA_IDR_Addr    (GPIOA_BASE+8) //0x40010808
#define GPIOB_IDR_Addr    (GPIOB_BASE+8) //0x40010C08
#define GPIOC_IDR_Addr    (GPIOC_BASE+8) //0x40011008
#define GPIOD_IDR_Addr    (GPIOD_BASE+8) //0x40011408
#define GPIOE_IDR_Addr    (GPIOE_BASE+8) //0x40011808
#define GPIOF_IDR_Addr    (GPIOF_BASE+8) //0x40011A08
#define GPIOG_IDR_Addr    (GPIOG_BASE+8) //0x40011E08

//IO口操作,只对单一的IO口!
//确保n的值小于16!
#define PAout(n)   BIT_ADDR(GPIOA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Ain(n)    BIT_ADDR(GPIOA_IDR_Addr,n)  //输入
#define PBout(n)   BIT_ADDR(GPIOB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Bin(n)    BIT_ADDR(GPIOB_IDR_Addr,n)  //输入
#define PCout(n)   BIT_ADDR(GPIOC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Cin(n)    BIT_ADDR(GPIOC_IDR_Addr,n)  //输入
#define PDout(n)   BIT_ADDR(GPIOD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Din(n)    BIT_ADDR(GPIOD_IDR_Addr,n)  //输入
#define PEout(n)   BIT_ADDR(GPIOE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Ein(n)    BIT_ADDR(GPIOE_IDR_Addr,n)  //输入
#define PFout(n)   BIT_ADDR(GPIOF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Fin(n)    BIT_ADDR(GPIOF_IDR_Addr,n)  //输入
#define PGout(n)   BIT_ADDR(GPIOG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Gin(n)    BIT_ADDR(GPIOG_IDR_Addr,n)  //输入

#define LED0  PAout(8)
#define LED1  PDout(12)
#define J1  PBout(7)
#define J2  PBout(8)

unsigned char *P_RXD;//接收数据指针
unsigned char Num_RXD=0;//要打印字节区位码的字节数
unsigned char Num_TXD=0;//发送缓冲区的字节数

unsigned char TxBuffer[256]={0,2,3,};//串口发送缓冲区
unsigned char RxBuffer[256]; //串口接收缓冲区
unsigned char Key1_Value=1;
unsigned char Key2_Value=1;
unsigned char t;

void Key_Delay (void)
{
unsigned int i;

for(i=0;i<0xfff;i++);

}
void GPIOINIT()   //端口初始化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DATA|rs|rw|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Disable,ENABLE);//把调试设置普通IO口
}
void RCCINIT() //系统初始化
{
SystemIni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如果不加这条语句程序显示就会出错,即没有打开端口复用功能的时钟配置
}
u8 readbusy() //忙信号检测
{
u8 f;
GPIO_ResetBits(GPIOB,rs);
GPIO_SetBits(GPIOB,rw);
GPIO_SetBits(GPIOB,e);
f=((GPIO_ReadInputData(GPIOB)&0X8000));
delayms(10);
GPIO_ResetBits(GPIOB,e);
return f;
}
void lcdwrc(u8 c)   //写八位数据
{
while(readbusy());
GPIO_ResetBits(GPIOB,rs);
GPIO_ResetBits(GPIOB,rw);
GPIO_ResetBits(GPIOB,e);
delayms(1);
GPIOB->BSRR = c<<8 & 0xf000;  //将数据送到P0口
    GPIOB->BRR = ((~c)<<8) & 0xf000;
delayms(1);
GPIO_SetBits(GPIOB,e);
delayms(1);
GPIO_ResetBits(GPIOB,e);
delayms(1);
}
void lcdwrc4bit(long c)    //写8位数据,通过4个引脚
{
while(readbusy());
GPIO_ResetBits(GPIOB,rs);
GPIO_ResetBits(GPIOB,rw);
GPIO_ResetBits(GPIOB,e);
delayms(1);
GPIOB->BSRR = c<<8 & 0xf000;  //将数据送到P0口
    GPIOB->BRR = ((~c)<<8) & 0xf000;
delayms(1);
GPIO_SetBits(GPIOB,e);
delayms(1);
GPIO_ResetBits(GPIOB,e);
delayms(1);
GPIOB->BSRR = c<<12 & 0xf000;  //将数据送到P0口
    GPIOB->BRR = ((~c)<<12) & 0xf000;
delayms(1);
GPIO_SetBits(GPIOB,e);
delayms(1);
GPIO_ResetBits(GPIOB,e);
delayms(1);
}
void lcdwrd(long dat)   //读八位数据通过4个引脚
{
while(readbusy());
GPIO_SetBits(GPIOB,rs);
GPIO_ResetBits(GPIOB,rw);
GPIO_ResetBits(GPIOB,e);
delayms(1);
GPIOB->BSRR = dat<<8 & 0xf000;  //将数据送到P0口
    GPIOB->BRR = ((~dat)<<8) & 0xf000;
delayms(1);
GPIO_SetBits(GPIOB,e);
delayms(1);
GPIO_ResetBits(GPIOB,e);
delayms(1);
GPIOB->BSRR = dat<<12 & 0xf000;  //将数据送到P0口
    GPIOB->BRR = ((~dat)<<12) & 0xf000;
delayms(1);
GPIO_SetBits(GPIOB,e);
delayms(1);
GPIO_ResetBits(GPIOB,e);
delayms(1);
GPIO_ResetBits(GPIOB,rs);
}
void lcdinit()      //LCD初始化
{
delayms(15);
lcdwrc4bit(0x32);
delayms(5);
lcdwrc4bit(0x28);
delayms(5);
lcdwrc4bit(0x08);
delayms(5);
lcdwrc4bit(0x01);
delayms(5);
lcdwrc4bit(0x06);
delayms(5);
lcdwrc4bit(0x0c);
delayms(5);
}

//返回按键值
//0,没有任何按键按下
//1,KEY0按下
//2,KEY1按下
//3,KEY2按下 WK_UP
//注意此函数有响应优先级,KEY0>KEY1>KEY2!!
u8 KEY_Scan(void)
{
static u8 key_up=1;//按键按松开标志
//JTAG_Set(JTAG_SWD_DISABLE);
if(key_up&&((KEY0 == 0x00)||(KEY1 == 0x00)||(KEY_WK == 0x01)))
  {
  delay_ms(10);//去抖动
  key_up=0;
  if (KEY0 == 0x00)  //按键按下:低电平有效
   {
   //JTAG_Set(SWD_ENABLE);
   return 1;
   }
  if (KEY1 == 0x00)  //按键按下:低电平有效
   {
   //JTAG_Set(SWD_ENABLE);
   return 2;
   }
  if (KEY_WK == 0x01)  //按键按下:高电平有效
   {
   //JTAG_Set(SWD_ENABLE);
   return 3;
   }
  }
  else if((KEY0 == 0x01)&&(KEY1 == 0x01)&&(KEY_WK == 0x00)) key_up=1;
//JTAG_Set(SWD_ENABLE);
return 0;// 无按键按下
}

/*
*********************************************************************************************************
* 函 数 名: LedToggle
* 功能说明: 翻转指定的LED指示灯。
* 形    参:_no : 指示灯序号,范围 1 - 4, 0表示全部
* 返 回 值: 按键代码
*********************************************************************************************************
*/
void LedToggle(uint8_t NUM)
{
if (NUM == 0)
{
  LED0^=1;
  LED1^=1;

  return;
}

NUM--;

if (NUM == 0)
{
  LED0^=1;
}
else if (NUM == 1)
{
  LED1^=1;
}

}

unsigned char  key,mode;

unsigned char tmp_buf[33];
/**
  * @brief  Main program.
  * @param  None
  * @retval : None
  */
int main(void)
{
  /* Setup STM32 system (clock, PLL and Flash configuration) */
   //uint8_t i =0;

  RCCINIT();   //  系统时钟初始化
GPIOINIT();   //  端口初始化
lcdinit(); //   液晶显示初始化

lcdwrc4bit(0x00+0x80);

  lcdwrd('A');

SystemInit();
  RCC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SysTick_init();         //延时初始化
  SPI2_Init();           //初始化SPI硬件口
P_RXD=RxBuffer;      //接收指针指向接收缓冲区
  USART_Configuration();   //USART1配置
  TIM2_Config();      //定时器初始化
LED0_ON();        //LED亮
  LED0_OFF();        //LED灭
LED1_ON();        //LED亮
  LED1_OFF();        //LED灭
NRF24L01_Init();       //初始化NRF24L01

     while(1)
   {
        if(KEY1==0)
      {
       TX_Mode();
       delay_ms(10);
      if(NRF24L01_TxPacket(tmp_buf)==TX_OK)
     {
            tmp_buf[0]=4;
        tmp_buf[1]=5;
        LED1_ON();
     delay_ms(5000);
     LED1_OFF();
     }
     }

   }
   }

网友A:
把lcdwrd('A'); 这句移到if(KEY1==0)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lcdwrd('A'); 这句移到if(KEY1==0)里面

移进去就不显示了,不管括号了写啥,都显示小写的g

网友A:
LCD的子程序你还少了一个,你初始化的命令也有点问题,建议对照51的程序修改

网友B:
没有lcd1602的手册,怎么看呢?

网友C:
初始化好像有点问题吧

网友D:
初始化的问题,会不会把显示关了

网友E:
初始化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LCD的子程序你还少了一个,你初始化的命令也有点问题,建议对照51的程序修改

好的,谢谢

网友F:
你的初始化有问题,LCD里跳转也有问题

网友G:
大佬能给个lcd1602和ds1302芯片的源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