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1单片机连接传感器距离

楼主(2018-05-31):
我用51单片机通过74HC165芯片连接光敏电阻模块,由于安装光敏电阻的位置决定要连出去很长(5米以内)。请问直接用长杜邦线连接就行吗?会不会受到压降影响??如果会,要怎么处理呢?

网友A:
求助。51单片机点亮一个led灯让其延时两秒执行五次第第六第六第六次,延时一秒执行三次和程序怎么写😅😅

网友B:
光敏传感器,接受光信号转换为电信号?

网友C:
真不知道你用74HC165芯片怎么连接光敏电阻模块?

光敏电阻输出的是模拟信号!

网友D:
用的什么型号的单片机

网友E:
首先你得有个ad转换模块

网友F:
这种方法很不稳定。

楼主:
89c51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你得有个ad转换模块

不用,直接用光敏电阻的模块,输出低电平有效,今天用了个5米长的网线试了下,很灵敏,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