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HF门禁系统源码

楼主(2018-05-31):
/*****************************************************************
使用说明:LED3闪烁后才可放卡,若刷卡过程中LED3闪烁两次,则说明刷卡
错误,需重新刷卡,登记标签时,若成功蜂鸣器响LED3亮会重复两次
******************************************************************/

#include "reg52.h"

#define main_globals
#include "main.h"

#include "uart.h"
#include "lcd12864.h"
#include "beep.h"
#include "key.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eeprom.h"
#include "ctrl.h"
#include "UHF2010.h"

uchar states=0,t2flag=0;

void init_all(void)        //初始化
{
        uchar status=0x01;

        EA = 0;              //关总中断
        init_timer();        //定时器初始化
        init_uart();  //串口初始化
        lcd_init();          //LCD初始化
        EA = 1;                  //开总中断
        EEPROM_READ(0,UII_BUF,40);        //EEPROM初始化,取出记录的卡号
        LengthUII = ((( UII_BUF[0] >> 3) & 0x1F) +1)*2;                //计算UII长度
        EEPROM_READ(45,KEY_BUF,8);        //EEPROM初始化,取出记录的密码

        while(status != 0x00)
                status = UHFCheckConnect();        //检查连接状态
}

void main(void)          //主函数
{
        uchar key,status=0x80;

        Delay_ms(500); //让硬件稳定
        init_all();           //执行初始化函数
        relay_OFF();   //关继电器
        LED_BLINK_1(); //led test
        beep1();           //beep test
        display(0,0,0);         //显示初始化

        while(1)
        {
                key=key_scan(); //按键操作
                if(key==12)  if(states>0) states--;
                        else states=0;        //上一功能

                if(key==13) if(++states>3) states=3;        //下一功能
                ctrl_proces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