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看一下我的程序哪里不对?多功能信号发生器

楼主(2018-05-31):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Fosc  24000000/12000000  //12分频后的频率

#define DAdata  P0//DA数据端口
sbit DA_S1= P2^0;   // 给P2.0脚赋一个新的变量,方便使用
sbit DA_S2= P2^1;   // 同上
sbit key=   P3^2;
uchar wavecount;    //波形波码计数标志
uchar THtemp,TLtemp;//传递频率的中间变量
uint T_temp;
uchar judge=1;      //用于方波函数,作标志
uchar waveform;    //波形计数标志,值不同代表不同的波形

uchar code freq_unit[4]={50,50,100,100}; //四种波形的频率单位
uchar idata wavefreq[4]={1,1,1,1};   //数组单元,存放频率单位计数
uchar code  lcd_hang1[]={"Sine Wave       " "Triangle Wave   " "Square Wave     ""sawtooth Wave   ""Select Wave:    " "press  key  S2 !"};
uchar idata lcd_hang2[16]={"f=    Hz        "};

uchar code waveTH[]={
0xfd,0xfe,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f,0xff,
0xfd,0xfe,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ec,0xf6,0xf9,0xfb,0xfc,0xfc,0xfd,0xfd,0xfd,0xfe,
0xfd,0xfe,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uchar code waveTL[]={
0x06,0x8a,0x10,0x4e,0x78,0x93,0xa8,0xb3,0xbe,0xc6, //正弦波频率调整中间值
0xac,0xde,0x48,0x7a,0x99,0xaf,0xbb,0xc8,0xd0,0xde,//三角波频率调整中间值
0x88,0x50,0x90,0x32,0x34,0xbe,0x4a,0xa3,0xe5,0x2c,
0xac,0xde,0x48,0x7a,0x99,0xaf,0xbb,0xc8,0xd0,0xde};

/****************************/
uchar code triangle_tab[]={ //每隔数字8,采取一次
0x00,0x08,0x10,0x18,0x20,0x28,0x30,0x38,0x40,0x48,0x50,0x58,0x60,0x68,0x70,0x78,
0x80,0x88,0x90,0x98,0xa0,0xa8,0xb0,0xb8,0xc0,0xc8,0xd0,0xd8,0xe0,0xe8,0xf0,0xf8,0xff,
0xf8,0xf0,0xe8,0xe0,0xd8,0xd0,0xc8,0xc0,0xb8,0xb0,0xa8,0xa0,0x98,0x90,0x88,0x80,
0x78,0x70,0x68,0x60,0x58,0x50,0x48,0x40,0x38,0x30,0x28,0x20,0x18,0x10,0x08,0x00};

uchar code sine_tab[256]={
//输出电压从0到最大值(正弦波1/4部分)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e,0xfd,0xfd,0xfc,0xfb,0xfa,0xf9,0xf8,0xf7,0xf6,0xf5,0xf4,0xf2,0xf1,0xef,
0xee,0xec,0xea,0xe9,0xe7,0xe5,0xe3,0xe1,0xde,0xdd,0xda,0xd8,0xd6,0xd4,0xd1,0xcf,0xcc,0xca,0xc7,0xc5,0xc2,
0xbf,0xbc,0xba,0xb7,0xb4,0xb1,0xae,0xab,0xa8,0xa5,0xa2,0x9f,0x9c,0x99,0x96,0x93,0x90,0x8d,0x89,0x86,0x83,0x80,
//输出电压从最大值到0(正弦波1/4部分)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e,0xfd,0xfd,0xfc,0xfb,0xfa,0xf9,0xf8,0xf7,0xf6,0xf5,0xf4,0xf2,0xf1,0xef,
0xee,0xec,0xea,0xe9,0xe7,0xe5,0xe3,0xe1,0xde,0xdd,0xda,0xd8,0xd6,0xd4,0xd1,0xcf,0xcc,0xca,0xc7,0xc5,0xc2,
//输出电压从最小值到0(正弦波1/4部分)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8,0x09,0x0a,0x0b,0x0d,0x0e,0x10,
0x11,0x13,0x15,0x16,0x18,0x1a,0x1c,0x1e,0x20,0x22,0x25,0x27,0x29,0x2b,0x2e,0x30,0x33,0x35,0x38,0x3a,0x3d,
0x40,0x43,0x45,0x48,0x4c,0x4e,0x51,0x55,0x57,0x5a,0x5d,0x60,0x63,0x66,0x69,
0x6c,0x6f,0x72,0x76,0x79,0x7c,0x80};
void delay(uchar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triangle_out()//三角波输出
{

DAdata=triangle_tab[wavecount++];
if(wavecount>64) wavecount=0;
DA_S1=0;  //打开8位-输入寄存器
DA_S1=1;  //
}
void sine_out() //正弦波输出
{
DAdata=sine_tab[wavecount++];
DA_S1=0;  //打开8位-输入寄存器
DA_S1=1;  //
}

void square_out()  //方波输出
{
judge=~judge;
if(judge==1) DAdata=0xff;
else  DAdata=0x00;
DA_S1=0;  //
DA_S1=1;  //关闭8位-输入寄存器
}

void sawtooth_out() //锯齿波输出
{
uchar j;

for(j=0;j<25;j++)
DAdata=j;
delay(5) ;

}

/************1602液晶的相关函数*************/
#define lcd_ports P1
sbit rs=P2^2;
sbit rw=P2^3;
sbit lcden=P2^4;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0;//置零,表示写指令
lcden=0;
lcd_ports=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rs=1;//置1,表示写数据
lcden=0;
lcd_ports=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disp_lcd(uchar addr,uchar *temp1)
{
uchar num;
write_com(addr);
delay(1);   //延时一会儿
for(num=0;num<16;num++)
{
write_date(temp1[num]);//或者这样写write_date(*(temp1+num));
delay(1);
}
}

void init_lcd()
{
//uchar num;
lcden=0;
rw=0;  //初始化为零,写数据
write_com(0x38);  //使液晶显示点阵
write_com(0x0c);  //初始设置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指针指向第一格
disp_lcd(0x80,&lcd_hang1[4*16]);  //在第一行显示
disp_lcd(0xc0,&lcd_hang1[5*16]);  //在第二行显示

}
/********************1602液晶函数声明结束*********************/

void main()
{
    uchar i=0;
DA_S2=0;    //使DAC寄存器处于直通状态
DAdata=0;
DA_S1=1;    //关闭8位输入寄存器
init_lcd();
    waveform=0;

TMOD=0x01;  //设置定时器,16位工作方式
IT0=1;      //设置外部中断,下降沿触发
EX0=1;
EA=1;       //开中断
while(1)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THtemp;
TL0=TLtemp;
if(waveform==0)      sine_out();//正弦波输出
else if(waveform==1) triangle_out();
else if(waveform==2) square_out();//方波
else if(waveform==3) sawtooth_out();
else if(waveform==4) waveform=0; //锯齿波后重复正弦波
}
void key_int0() interrupt 0
{
uchar keytemp;
uint total_freq; //总频率
EA=0; TR0=0;
delay(5);       //延时
if(key==0)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keytemp=P3&0xf0; //获取P3口高四位的值
switch(keytemp) //根据按键次数选择波形
{
case 0xe0:
waveform++;
if(waveform>3) waveform=0;
break;
case 0xd0:
wavefreq[waveform]++;    //频率按单位增加
if(wavefreq[waveform]>10) wavefreq[waveform]=1;
break;
case 0xb0:  //频率按规定单位依次衰减
wavefreq[waveform]--;
if(wavefreq[waveform]<1) wavefreq[waveform]=10;
break;
case 0x70:    //TTL输出
DA_S2=1; //使DAC寄存器关闭
break;
}
    THtemp=waveTH[waveform*10+(wavefreq[waveform]-1)];
TLtemp=waveTL[waveform*10+(wavefreq[waveform]-1)];
total_freq= wavefreq[waveform] * freq_unit[waveform];    lcd_hang2[5]=total_freq%10+0x30;
total_freq/=10; lcd_hang2[4]=total_freq%10+0x30; //LCD显示十位
total_freq/=10; lcd_hang2[3]=total_freq%10+0x30; //百位
total_freq/=10; lcd_hang2[2]=total_freq%10+0x30; //千位
disp_lcd(0x80,&lcd_hang1[waveform*16]);  //在第一行显示
disp_lcd(0xc0,lcd_hang2);  //在第二行显示
}

EA=1; TR0=1;     //开启总中断与定时器
}

网友A:
你是在考网友吗?如果你认为没问题就自己下载现场测试,上来就一大堆代码问人家程序有没有问题,唉!!!你要是自己发现有问题,是什么现象你描述一下人家也好帮你看看,你当人家是编译器啊点下鼠标就发现你的BUG?何况有些逻辑错误编译器都发现不了。。。
建议你把你的问题描述一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