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查表机理是啥?

楼主(2018-05-31):
单片机的查表机理是啥?如差平方,只给地址,他是如何查的?

网友A:
举例子说:有许多小房间(存储单元)用01~99编号,里面放着不同的东西(数值),然后给你一张表,上面写着1号房间里有什么、2号房间里有什么、.....99号房间里有什么。让你去找一个东西根据表一目了然。

再如:1的平方值在01~02单元里面,2的平方值在03~04单元里面,99的平方值在99*2(198)单元里面,“根”的2倍就是存储单元的地址了。根据这就可以不用计算直接查到其值。

当然对于线性的函数可以计算。但是有些是非线性的,或者计算非常困难,还是差表比较快捷,省事。

具体的事例:你如果想做一个万年历,要显示24节气的,这个时候用查表的方式就是(或者可能是唯一的选项了)最好的方法。把每年的24节气和对应的公历日期制成一个表,用每天的日期去查这个表,就知道节气了。

楼主:
也就是说,房间里的东西和其房间号都是知道的,提供房间号拿东西。要查什么给的地址号要和其中的内容一致,否则就查不到,他只是查,而不是找,是这个意思吗?

楼主:
能给个简单的实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