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信号传送啊?单片机做的计算器算不算有信号传送

楼主(2018-05-31):
单片机做的计算器算不算有信号传送

网友A:
信号传送是指具有信息优势的一方(拥有私人信息的一方)采取某种行动向信息劣势方(拥有公共信息的一方)发送相关信号,用以回避逆向选择,改进市场运行状况。

网友B:
看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广义的泛指一切信息流,不过一般最短距离的信息传送至少应是两个不同的模块。两个晶体管如果属于同一个模块,其中的信息变化被称为信息处理,而不是信息传送。单片机做的计算器包含有不同的模块,应该算有信号传送。
当然,相对于更远距离如互联网、地球卫星的信息传送来说,整个微机系统都可以说成是信息处理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