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了2年的电脑开关电源,今天拆开看了下,一片焦黑,不知道能不能修理。

楼主(2018-05-31):
那个大神能帮我看下那个炸掉的黄色东西是什么元件,具体是什么型号的,能用其他元件替换吗,还有一个色环电阻外面皮也没有了,用万用表量只有2.4欧,也不知道是不是坏的,能用其他的替换吗。

网友A:
都发霉了,兄弟

网友B:
炸的是无极性电容c1,这种故障应该是电压超过电容耐压值爆裂,可不是换换电容的事,得查出高压产生的原因,不懂的话,这个还是别修了。

网友C:
修是肯定能修,但不是谁都能修。开关电源和变压器的差别大,开关电源各功能部分都相互有关联。

网友D:
你干嘛不买个新的

网友E:
兄弟   就算能修好 也可以买个新的了

网友F:
我个人认为就算修好了,这也是好几年前的电脑配置,实用价值不高。

网友G(2024-09-22):
220v的高压, 没经验还是不要搞为好, 触电事故不是好玩的. 一个新的pc电源也才几百块, 不要拿命赌, 不划算. 况且目视烧黑的地方还很多, 没有电子维修经验还是劝退.

网友H:
如果觉得无聊修理是个乐趣的话,先找个类似电路图比较好,除了屏幕玻璃无法修复外,哪怕是几十年没干修理的活了,动动手不会老,我现在拥有超级电脑屏幕,老花镜不要戴了,方便。哈哈...

网友I:
给你一个类似电路图

网友J:
那是颗安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