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输出双路pwm电路

楼主(2018-05-31):
51单片机两路pwm波输出程序(可根据情况设置多路)
#include<reg52.h>
unsigned char count;
sbit pwm1=P1^0;
sbit pwm2=P3^1;
sbit jia=P2^2;
sbit jan=P2^3;
sbit zuo=P2^4;
sbit you=P2^5;
unsigned char jd1,jd2,m1,m2;
//延时程序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char i,j;
  for(i=x;i>0;i--)
     for(j=125;j>0;j--);
}
//定时0.1ms,
void Timer0_Init()
{
TMOD=0x01;
IE=0x82;
TH0=0xff;//65436/256;
TL0=0x9c;//65436%256
TR0=1;
}
void Timer0_Int() interrupt 1//中断程序
{
  TH0=0xff;
  TL0=0x9c;

  //m1=count;
  //m2=count;
if(m1<jd1)
  pwm1=1;
else
  pwm1=0;
if(m2<jd2)
  pwm2=1;
else
  pwm2=0;
  count++;

  count%=200; //20m秒需要数200次

  m1=count;
  m2=count;
/********************************************************/
根据io口及pwm需要情况可加m3,m4,m5……
/******************************************************/
}
void keyscan()
{
if(jia==0)
{
  delay(10);
  if(jia==0)
  {
   jd1+=1;
   //count=0;
   if(jd1>=31)
     jd1=30;
     while(jia==0);
  }

}
if(jan==0)
  {
  delay(10);
if(jan==0)
  {
  jd1--;
  if(jd1<=0)
   jd1=1;
  while(jan==0);
  }
  }
  if(zuo==0)
  {
   delay(10);
   if(zuo==0)
   {
   jd2+=1;
   if(jd2>=31)
   jd2=30;
   while(zuo==0);
   }
  }
  if(you==0)
  {
  delay(10);
  if(you==0)
  {
  jd2-=1;
   if(jd2<=0)
   jd2=1;
  while(you==0);
  }
  }
}
void main()
{
jia=1;
jan=1;
pwm1=1;
pwm2=1;
zuo=1;
you=1;
jd1=1;
jd2=1;
count=0;
Timer0_Init();
while(1)
{
keyscan();
}
}

网友A(2020-03-13):
请问你这方式路数多了会不会闪烁呢?比如说我出24路

网友B(2020-06-02):
我想问一下这个jia jan zuo you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