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称重范围为3KG的电子秤,proteu仿真图及c语言程序

楼主(2018-05-31):
(无正文)

网友A:
电子秤

电子称

网友B(2018-06-30):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BUSY 0x7f //常量定义
#define DATAPORT P0
sbit ADCS =P3^5;
sbit ADDI =P3^7;
sbit ADDO =P3^7;
sbit ADCLK =P3^6;
sbit LED1=P2^0;
sbit LED2=P2^1;
sbit LED3=P2^2;
sbit LED4=P2^3;
sbit LED5=P2^4;
sbit LED6=P2^5;

uint x1,y1,z1=0,w1,temp1;
uchar ad_data,k,n,m,e,num,s; //采样值存储sbit beep =P3^0;
char press_data; //标度变换存储单元unsigned char press_ge=0; //显示值个位unsigned char press_shifen=0; //显示值十分位unsigned char press_baifen=0; //显示值百分位unsigned char press_qianfen=0; //显示值千分位unsigned char press_shi=0; //显示值十位unsigned char press_dian=0; //显示值小数点
void delay(uint);
uchar Adc0832(unsigned char channel);
void alarm(void);
void data_pro(void);
int x;
//定义数码管共阳极的段码
uchar code
dispcod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7f,0x ff};
void delayms (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char j;
while (x--)
{
for (j=0;j<123;j++){;}

}
}
/**********main funcation************/
void main(void)
{
uchar num=0;
while(1)
{
P0=0xff;
P0=dispcode[press_qianfen];LED1=0;LED2=0;LED3=0;LED4=0;LED5=0;LED6=1; delayms(5);
P0=0xff;
P0=dispcode[press_baifen] ;LED1=0;LED2=0;LED3=0;LED4=0;LED5=1;LED6=0; delayms(5);
P0=0xff;
P0=dispcode[press_shifen] ;LED1=0;LED2=0;LED3=0;LED4=1;LED5=0;LED6=0; delayms(5);
P0=0xff;
P0=dispcode[press_dian] ;LED1=0;LED2=0;LED3=1;LED4=0;LED5=0;LED6=0; delayms(5);
P0=0xff;
P0=dispcode[press_ge] ;LED1=0;LED2=1;LED3=0;LED4=0;LED5=0;LED6=0; delayms(5);
P0=0xff;
P0=dispcode[press_shi] ;LED1=1;LED2=0;LED3=0;LED4=0;LED5=0;LED6=0; delayms(5);
ad_data =Adc0832(0); //采样值存储单元初始化为0
data_pro();
}
}

//读ADC0832函数
//采集并返回
uchar Adc0832(unsigned char channel) //AD转换,返回结果{
uchar i=0;
uchar j;
uint dat=0;
uchar ndat=0;
if(channel==0)channel=2;
if(channel==1)channel=3;
ADDI=1;
_nop_();
_nop_();
ADCS=0;//拉低CS端
ADCLK=1;//拉高CLK端
ADCLK=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1
ADCLK=1;//拉高CLK端
ADDI=channel&0x1;
_nop_();
_nop_();
ADCLK=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2

ADCLK=1;//拉高CLK端
ADDI=(channel>>1)&0x1;
_nop_();
_nop_();
ADCLK=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3 ADDI=1;//控制命令结束
_nop_();
_nop_();
dat=0;
for(i=0;i<8;i++)
{
dat|=ADDO;//收数据
ADCLK=1;
_nop_();
_nop_();
ADCLK=0;//形成一次时钟脉冲
_nop_();
_nop_();
dat<<=1;
if(i==7)dat|=ADDO;
}
for(i=0;i<8;i++)
{
j=0;
j=j|ADDO;//收数据
ADCLK=1;
_nop_();
_nop_();

ADCLK=0;//形成一次时钟脉冲
_nop_();
_nop_();
j=j<<7;
ndat=ndat|j;
if(i<7)ndat>>=1;
}
ADCS=1;//拉低CS端
ADCLK=0;//拉低CLK端
ADDO=1;//拉高数据端,回到初始状态
dat<<=8;
dat|=ndat;
return(dat); //return ad k
}
void data_pro(void)
{
unsigned int;
float press;
if(0<ad_data<256)
{
int vary=ad_data;
press=(0.01961*vary);
temp1=(int)(press*2000); //放大2000倍
press_shi=temp1/10000; //取电压值十位
press_ge=(temp1%10000)/1000; //取电压值个位
press_shifen=((temp1%10000)%1000)/100; //取电压值十分位
press_baifen=(((temp1%10000)%1000)%100)/10; //取电压值百分位
press_qianfen=(((temp1%10000)%1000)%100)%10; //取电压值千分位
press_dian=10; //取电压值小数点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