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修改成数码管倒计时60秒

楼主: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hiw=P2^0;
sbit gew=P2^1;
uchar code digit[11]={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ff};
uchar num,num2,shi,ge;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display()
{
   P2=0xff;
        P1=digit[shi];
        shiw=0;
        delayms(5);

    P2=0xff;
        P1=digit[ge];
        gew=0;
        delayms(5);
}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display();
        }
}
void T1_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num2++;
        if(num2==20)
        {
           num2=0;
                num++;
                if(num==60)
                   num=0;
                shi=num/10;
                ge=num%10;
        }
}

网友A(2018-05-31):
按你的程序,已修改成倒计时。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hiw=P2^0;
sbit gew=P2^1;
uchar code digit[11]={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ff};
uchar num,num2,shi,ge;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display()
{
   P2=0xff;
        P1=digit[shi];
        shiw=0;
        delayms(5);
    P2=0xff;
        P1=digit[ge];
        gew=0;
        delayms(5);
}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num=60;  //两位数显示,这里最大是99
       shi=num/10;
       ge=num%10; //这两句用于开始就显示设定的数值。
        while(1)
        {
           display();
        }
}
void T1_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num2++;
        if(num2==20)
        {
           num2=0;
                num--;  //这里依次减数
                if(num==0)  //当数值减至0时
                   num=60;  //重新赋值  跟初始值一样就可
                shi=num/10;
                ge=num%10;
        }
}

网友B:
请參考下靣程序看看

//修改成数码管倒计时60秒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hiw=P2^0;
sbit gew =P2^1;
uchar code digit[11]={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ff};
uchar num=60,num2,shi,ge; //修改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display()
{
        P2=0xff;
        P1=digit[shi];
        shiw=0;
        delayms(5);

        P2=0xff;
        P1=digit[ge];
        gew=0;
        delayms(5);
}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display();
        }
}

void T1_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num2++;
        if(num2==20)
        {
                num2=0;
                num--; //修改
                if(num==0) //修改
                num=60; //修改
                shi=num/10;
                ge=num%10;
        }
}

网友C:
实例96  能预置初值的倒计时秒表

实例96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