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小车的速度检测,中断输入P3.3,P3.4

楼主:
利用51单片机测小车的速度。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定义一下方便使用

sbit d0=P2^0; // 数度公共端
sbit d1=P2^1; // 数度公共端
sbit d2=P2^2; // 数度公共端
sbit d3=P2^3; // 数度公共端
uchar code  ledp[]={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a0};//数字显示 //数字显示
uchar code ledpd[]={0x40,0x79,0x24,0x30,0x19,0x12,0x02,0x78,0x00,0x10}; //带小数点的数字显示
uint l,c,x,x1;
uint a8;  //进入循环的窗口
uint i;    //时间计数

delay(uint t)   //时间软件延时函数
   {
     uint z,x;
   for(z=0;z<t;z++)
   for(x=0;x<120;x++);

    }

void int1() interrupt 0    //0外中断函数 接P3,2
{ x1=1;
}
void int0() interrupt 2   //2外中断函数 接P3,3        子弹先穿过P3,3
{
  x=1;
  }

void main(void) // 主程序

{
  P1=0xc0; //P1口初始化
    d0=0;
    d1=0;
    d2=0;
d3=0;
TMOD=0x01; //工作方式
TH0=0xff; //设置初值
TL0=0xf6;
TR0=1;  //打开定时器
IT1=1;   //外中断低电位产生中断   2外中断函数 接P3,3
EX1=1;

  IT0=1;   //外中断低电位产生中断   0外中断函数 接P3,2
EX0=1; //
EA=1;     //打开总中断

a8=1;

while(a8)    //子弹发射完成后进入数度中断信号等待
   { while(x) //进入第2个线圈程序
        {
          if(TF0==1)
            {
              TF0=0;
              TH0=0xff; //设置初值 10us单位
              TL0=0xf6;
              i++;
            }
   if(x1==1)
   { x=0;
    x1=0;
    break;
   }
            }
if(i!=0)
{c=10000/i;   //数度公式   i是指中断时间   这里显示的是实际速度  10000距离为0.1米

  d0=0; d1=1;d2=1; d3=1;

  P1=ledp[c/1000%10];  //百位
   delay(5);  //百位显示延时 可以更改  时间很短

  d1=0; d0=1;d2=1; d3=1;

  P1=ledp[c/100%10];  //十位
      delay(5);

  d2=0; d1=1;d0=1; d3=1;

  P1=ledp[c/10%10];//带小数点 //个位
    delay(5);

  d3=0; d2=1;d1=1;d0=1;

  P1=ledp[c%10];  //小数点的后一位
delay(5);
    l++;    //循环累计  延时
}
  if(l==450)   //延时时间可更改
   {
   l=0;
   P1=ledp[0]; //速度显示完毕后,显示为0
   c=0;   //速度归零
   i=0;    //中断时间归零
   a8=0;

   break;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