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实物单片机+三极管驱动4位共阴数码管

楼主(2018-05-31):
请问一下4位共阴数码管的段码和位码如何用三极管连接驱动数码管的

网友A:
用共阳的吧,共阳位码接一个9012.8550的三极管都可以驱动,发射集接电源,基极接IO口接个限流电阻,集电极接数码管的位码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