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配置SI4463 443M公共频段通讯源码

楼主(2018-05-31):
通过stm32 IO口模拟PSI通讯实现SI4463配置与使用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
  Copyright (C), 2016-10-15   liuzijian.All Rights Reserved
  File name: Si4463.c
  Author:    liuzijian
  Version:   V1.0.0
  Date:      2016-10-15
  Description: IO simulation SPI, SI4463 initializ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WD3 Software creates Si4463 configuration file(radio_config_Si4463.h)
  Revision History:
     Version   Date          Author       Modification
     V1.0.0    2016-10-15    liuzijain     初次编写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i4463.h"
#include "radio_config_Si4463.h"
#include "user_subfunction.h"
#include <stdio.h>

const u8 set[1000] = RADIO_CONFIGURATION_DATA_ARRAY;
#define s46_BUFF_LEN    1                                           // 数据长度设置
u8 s46_Send_Buff[s46_BUFF_LEN]={0};                                     // 发送数据缓冲数组
u8 s46_Rece_Buff[s46_BUFF_LEN]={0};                              // 接收数据缓冲数组
/*
// 函数: SPIGPIO_Config()
// 描述: 配置SPI模拟的输入输出端口
// 配置IO模拟SPI
// RF4463_IRQ--PC8输入  GPIO1--PB15输入   SDN--PB12输出   NSEL--PC6输出  SCLK--PB14输出   SDO--PC7输入   SDI--PB13输出  */
void SPIGPIO_Config(void)
{        //输出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
函数: s46_SPI_WR_Byte()
描述: 通过SPI写一个byte到Si4463,同时从寄存器读取一个Byte
参数: byte   待写入字节数据
      return 读取到的字节数据
******************************************************************************/
uint8 s46_SPI_WR_Byte(uint8 byte)
{
    uint8 i;
    for(i=0; i<8; i++)
    {// 循环8次
            if((byte & 0x80) == 0x80)
                {SDI_SET;}         // 将byte最高位输出到SDI
                else
                {SDI_CLR;}
        byte <<= 1;                          // 低一位移位到最高位
        SCLK_SET;
                delay4us(10);                           // 拉高SLCK,从SI读入1位数据,同时Si4463从SO输出1位数据
        // byte |= SDO;                                                    // 读SDO到byte最低位
                if(SDO==1){byte |= 0x01;}
                else{byte |= 0x00;}
        SCLK_CLR;
                delay4us(10);                             // SCLK置低
    }
    return(byte);                                   // 返回读取的1Byte数据
}

/***********************************************************************
函数: s46_SPI_W_CMD()
描述: 向芯片中写入指令
参数: cmd    指令字
       plen   写入参数数量(写入属性时最多为12个参数)
       *p     写入参数存放地址
       loopcts 0=忽略CTS检测; 1=检测CTS
*****************************************************************************/
void s46_SPI_W_CMD(uint8 cmd, uint16 plen, uint8 *p, uint8 loopcts)
{
    uint8 i=0;

    if(loopcts == 1){while(GPIO1 == 0);}            // 等待CTS为高(执行完成)

    NSEL_CLR;                                       // nSEL置低,开始数据传输过程
    s46_SPI_WR_Byte(cmd);                           // 写入指令字
    for(i=0; i<plen; i++)
        {        s46_SPI_WR_Byte(p[i]);                      // 写入后续数据
    }
    NSEL_SET;                                       // nSEL置高,结束数据传输过程
}

/*************************************************************
函数: s46_SPI_R_CMD()
描述: 从芯片中读取指令响应
参数: cmd    指令字
      plen   读取响应数量(读取属性时最多为16个参数)
      *p     读取响应存放地址
      loopcts 0=忽略CTS检测; 1=检测CTS
      return CTS响应值
******************************************************************/
uint8 s46_SPI_R_CMD(uint8 cmd, uint8 len, uint8 *p, uint8 loopcts)
{
    uint8 i=0;
        //uint8_t cts=0;

    if(loopcts == 1){while(GPIO1 == 0);}            // 等待CTS为高(执行完成)

    NSEL_CLR;                                       // nSEL置低,开始数据传输过程
        s46_SPI_WR_Byte(cmd);                                                        // 写入指令字
    for(i=0; i<=len; i++)
        {        p[i] = s46_SPI_WR_Byte(0);                  // 读取寄存器数值
    }
    NSEL_SET;                                       // nSEL置高,结束数据传输过程
    return(p[0]);                                   // 返回CTS
}

/******************************************************************************
函数: s46_Power_ON_Reset()
描述: 芯片上电后的复位
参数: 无
******************************************************************************/
void s46_Power_ON_Reset(void)
{
    uint8 buff[7] = {RF_POWER_UP};

    NSEL_SET;
    SDI_CLR;
    SCLK_CLR;

    SDN_SET;                                                         // SDN=1=进入掉电模式
    delayms(1);                                                      // 等待1ms
    SDN_CLR;                                                         // SDN=0=进入上电模式
    while(GPIO1 == 0);                                               // 等待CTS为高,上电成功
    s46_SPI_W_CMD(buff[0], 6, &buff[1], 1);                          // 写入POR指令及配置数据

}

/*********************************************************************
函数: s46_Load_Radio_Config()
描述: 将WDS生成的配置列表写入芯片中
参数: none
************************************************************************/
void s46_Load_Radio_Config(void)
{

    uint16 i = 0;
    i = set[i] + 1;                                                 // 跳过POR配置数据
    do
        {        s46_SPI_W_CMD(set[i+1], set[i]-1,(uint8 *)&set[i+2], 0);            // 写入配置列表中的数据
        i = i + set[i] + 1;                                         // 指向下一组数据
    }while (set[i] != 0x00);                                        // 空值(len=0x00)结束
}

/**************************************************
函数: s46_Clear_Interrupt_Status()
描述: 清除全部中断,并返回数据包处理器中断状态
参数: 无
*****************************************************/
uint8 s46_Clear_Interrupt_Status(void)
{
    uint8 buff[9];

    buff[0] = 0; buff[1] = 0; buff[2] = 0;

    s46_SPI_W_CMD(s46CMD_GET_INT_STATUS_B0_CMD, 3, buff, 1);        // 写入返回中断状态指令
    s46_SPI_R_CMD(s46CMD_READ_CMD_BUFF_B0_CMD, 9, buff, 1);         // 读取CTS和指令响应

    return(buff[s46RIN_GET_INT_STATUS_B3_PH_PEND]);                 // 返回数据包处理器中断状态
}

/********************************************************************
函数: s46_Send_Packet()
描述: 发送数据包
参数: *p     发送数据的首地址
************************************************************************/
void s46_Send_Packet(uint8 *p)
{
    uint8 buff[8];

    s46_Clear_Interrupt_Status();                                   // 清除全部中断
    while(RF4463_IRQ != 1);                                         // 等待nIRQ为高(中断已清除)

    s46_SPI_W_CMD(s46CMD_WRITE_TX_FIFO_B0_CMD, s46_BUFF_LEN, p, 0); // 将待发送数据写入TX_FIFO

    buff[0] = s46PRT_INT_CTL_PH_ENABLE_GROUP;                       // 属性分组=包处理器中断使能
    buff[1] = 1;                                                    // 属性数量=1
    buff[2] = s46PRT_INT_CTL_PH_ENABLE_INDEX;                       // 起始地址=PH_ENABLE
    buff[3] = s46PFS_INT_CTL_PH_ENABLE_PACKET_SENT_EN;              // 使能PACKET_SENT中断
    s46_SPI_W_CMD(s46CMD_SET_PROPERTY_B0_CMD, 4, buff, 1);          // 写入包处理器中断使能属性

    buff[0] = RADIO_CONFIGURATION_DATA_CHANNEL_NUMBER;              // CHANNEL
    buff[1] = s46RFP_START_TX_B2_NOCHANGE                           // 发送结束后进入READY状态
            | s46RFP_START_TX_B2_USE                                // 更新参数并进入TX模式
            | s46RFP_START_TX_B2_TRANSMIT_FIFO                      // 发送FIFO中的数据(下溢时产生中断)
            | s46RFP_START_TX_B2_IMMEDIATE;                         // 立即发送
    buff[2] = (uint8)(s46_BUFF_LEN >> 8);                           // TX_LEN bit12:8
    buff[3] = (uint8)(s46_BUFF_LEN);                                // TX_LEN bit7:0
    buff[4] = 0;                                                    // 数据包之间的间隔时间
    buff[5] = 0;                                                    // 数据包重复次数
    s46_SPI_W_CMD(s46CMD_START_TX_B0_CMD, 6, buff, 1);              // 启动发送

    while(RF4463_IRQ != 0);                                       // 等待nIRQ为低(执行完成)
    s46_Clear_Interrupt_Status();                                   // 清除全部中断
    s46_Start_RX();                                                 // 返回RX状态
}

/******************************************************************************
函数: s46_Start_RX()
描述: 进入接收状态
参数: 无
******************************************************************************/
void s46_Start_RX(void)
{
    uint8 buff[7];

    s46_Clear_Interrupt_Status();                                   // 清除全部中断

    buff[0] = s46CFP_CHANGE_STATE_B1_READY;                         // 进入READY模式
    s46_SPI_W_CMD(s46CMD_CHANGE_STATE_B0_CMD, 1, buff, 1);          // 发送指令

    buff[0] = s46PRT_INT_CTL_PH_ENABLE_GROUP;                       // 属性分组=包处理器中断使能
    buff[1] = 1;                                                    // 属性数量=1
    buff[2] = s46PRT_INT_CTL_PH_ENABLE_INDEX;                       // 起始地址=PH_ENABLE
    buff[3] = s46PFS_INT_CTL_PH_ENABLE_PACKET_RX_EN                 // 使能PACKET_RX中断
            | s46PFS_INT_CTL_PH_ENABLE_CRC_ERROR_EN;                // 使能CRC_ERROR中断
    s46_SPI_W_CMD(s46CMD_SET_PROPERTY_B0_CMD, 4, buff, 1);          // 写入包处理器中断使能属性

    buff[0] = RADIO_CONFIGURATION_DATA_CHANNEL_NUMBER;              // CHANNEL
    buff[1] = s46RFP_START_RX_B2_USE                                // 更新参数并进入RX模式
            | s46CFP_START_RX_B2_IMMEDIATE;                         // 立即接收
    buff[2] = (uint8)(s46_BUFF_LEN >> 8);                           // RX_LEN bit12:8
    buff[3] = (uint8)(s46_BUFF_LEN);                                // TX_LEN bit7:0
    buff[4] = s46CFP_START_RX_B5B7_NO_CHANGE;                       // 前导检测超时时自动进入的状态
    buff[5] = s46CFP_START_RX_B5B7_READY;                           // 接收到有效数据包时自动进入的状态
    buff[6] = s46CFP_START_RX_B5B7_READY;                           // 接收到无效数据包时自动进入的状态
    s46_SPI_W_CMD(s46CMD_START_RX_B0_CMD, 7, buff, 1);              // 启动接收
}

/*******************************************************************************
函数: uint8 s46_RX_Check(uint8 *p)
描述: 检测接收状态
参数: *p     接收数据存放地址
      return 接收完成标志(0=无接收, 1=接收到有效数据)
*******************************************************************************/
uint8 s46_RX_Check(uint8 *p)
{
    uint8 t=0;
    uint8 buff[3];
    uint8 r=0;

    if(RF4463_IRQ == 0)
        {
        t = s46_Clear_Interrupt_Status();                                   // 清除全部中断,并返回数据包处理器中断状态
        if(t & s46RFP_GET_INT_STATUS_B4_PACKET_RX){                         // 检查是否为数据包接收完成中断
            s46_SPI_R_CMD(s46CMD_READ_RX_FIFO_B0_CMD, s46_BUFF_LEN, p, 0);  // 读取RX_FIFO中的数据
            r = 1;                                                          // 检测到有效数据包
……………………

网友A(2019-03-28):
谢谢,SI4463这模块挺难搞的,非常感谢

网友B(2023-02-03):
虽然是stm32的应用程序,但设计思路应该也适用STM8S,谢谢楼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