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51单片机液晶显示屏程序源码

楼主(2018-05-31):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table1[]="I Love MCU!";
uchar code table2[]="www.TXMCU.com";
sbit lcden=P3^4;
sbit lcdrs=P3^5;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char num;
void delay(uint z)
{
        u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en=0;//开始时使能端为低电平
        lcdrs=0;//数据H/指令L选择端
        P0=com;//(数据或指令码)显示模式设置
        delay(5);//为使液晶显示稳定稍微延迟
        lcden=1;//高脉冲信号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lcden=0;
        lcdrs=1;//写数据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main()
{
        dula=0;
        wela=0;//为了防止数码管显示错误

        //初始化设置(即,写指令操作时序设置)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f);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第一行数据指针位置设置
        write_com(0x80+0x10);//定位数据指针,在非显示区域地址处

        for(num=0;num<11;num++)
                {
                        write_data(table1[num]);
                        delay(5);//为了各个字符的有序显示
                }
        //第二行指针位置设置
        write_com(0x80+0x50);//定位数据指针,在非显示区域地址处

        for(num=0;num<13;num++)
                {
                        write_data(table2[num]);
                        delay(5);
                }

        for(num=0;num<16;num++)
                {
                        write_com(0x18);
                        delay(200);
                }

        //输入结束后不再显示光标
        write_com(0x0c);

        whil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