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不错的PID通俗易懂的讲解文章分享

楼主(2018-05-31):
网上看到的一篇关于PID通俗易懂的文档。

很多同学都不清楚 PID 是个什么东西,因为很多不是自动化的学生。他们开口就要资料,要程序。这是明显的学习方法不对,起码,首先,你要理解 PID 是个什么东西。
本文以通俗的理解,以小车纵向控制举例说明 PID 的一些理解。
首先,为什么要做 PID?由于外界原因,小车的实际速度有时不稳定,这是其一,要让小车以最快的时间达达到既定的目标速度,这是其二。速度控制系统是闭环,才能满足整个系统的稳定要求,必竟速度是系统参数之一,这是其三.
  小车调速肯定不是线性的,外界因素那么多,没人能证明是线性的。如果是线性的,直接用 P 就可以了。比如在 PWM=60%时,速度是2M/S,那么你要它3M/S,就把 PWM 提高到90%。因为90/60=3/2,这样一来太完美了。完美是不可能的。
    那么不是线性的,要怎么怎么控制 PWM使速度达到即定的速度呢?即要快,又要准,又要狠。(即快准狠)系统这个速度的调整过程就必须通过某个算法调整,一般 PID 就是这个所用的算法。
为了避免教科书公式化的说明,本文用口语化和通俗的语言描述。虽然不一定恰当,但意思差不多,就是那个事。如果要彻头彻尾地弄PID,建议多调试,写几个仿真程序。
          PID 一般有两种:位置式 PID 和增量式 PID。在小车里一般用增量式,为什么呢?位置式PID的输出与过去的所有状态有关,计算时要对e(每一次的控制误差)进行累加,这个计算量非常大,而明没有必要。而且小车的PID 控制器的输出并不是绝对数值,而是一个△,代表增多少,减多少。换句话说,通过增量PID 算法,每次输出是 PWM 要增加多少或者减小多少,而不是PWM的实际值。 下面均以增量式 PID 说明。
  这里再说一下 P、I、D 三个参数的作用。P=Proportion,比例的意思,I 是Integral,积分,D是 Differential 微分。
打个比方,如果现在的输出是1,目标输出是100,那么 P 的作用是以最快的速度达到100,把 P 理解为一个系数即可;而 I 呢?大家学过高数的,0的积分才能是一个常数,I 就是使误差为0而起调和作用;D 呢?大家都知道微分是求导数,导数代表切线是吧,切线的方向就是最快到至高点的方向。这样理解,最快获得最优解,那么微分就是加快调节过程的作用了。
公式本来需要推导的,我就不来这一套了。直接贴出来:
来的,按这个公式,就可以简化计算量了,因为 P I D是常数,那么 A  B  C 可以用一个宏表示。这样看来,只需要求 e(k) e(k-1) e(k-2)就可以知道△Uk 的值了,按照△Uk 来调节 PWM 的大小就OK 了。PID 三个参数的确定有很多方法,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采样周期也是有据可依的,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
   ........................
   ........................
PID 实际编程的过程的,要注意的东西还是有几点的。PID 这东西可以做得很深。
1 PID 的诊定。凑试法,临界比例法,经验法。
2 T 的确定,采样周期应远小于过程的扰动信号的周期,在小车程序中一般是 ms 级别。
3  目标速度何时赋值问题,如何更新新的目标速度?这个问题一般的人都乎略了。目标速度
肯定不是个恒定的,那么何时改变目标速度呢?
4  改变了目标速度,那么 e(k) e(k-1) e(k-2)怎么改变呢?是赋 0 还是要怎么变?
5  是不是PID 要一直开着?
6 error 为多少时就可以当速度已达到目标?
7 PID 的优先级怎么处理,如果和图像采集有冲突怎么办?
8  PID 的输入是速度,输出是 PWM,按理说 PWM 产生速度,但二者不是同一个东西,有
没有问题?
9 PID 计算如何优化其速度?指针,汇编,移位?都可以试!

完整的pdf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共5页,带源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