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6伺服电机如何使用单片机驱动

楼主(2018-05-31):
因做实验需要,购买了松下A6伺服电机(编码器分辨率是2的23次方)。想要通过单片机(Arduino)来控制伺服电机,单片机与伺服电机之间的连线是这样的:3(PULS1)、5(SIGN1)直接接在了单片机的5v电源上,4(PULS2)、6(SIGN2)直接接在了单片机的两个引脚上。
Pr0.05是0,Pr0.06是0,Pr0.07是3(脉冲+符号),电子齿轮比设定为419.4304。欲实现0.0001mm/p的定位精度。
单片机两个管脚分别输出100KHz 的PWM和正反转信号,设置之后应该是300rpm,但是它就是不转。。。。。。求助各位大侠解答TT

PS:查找电机不旋转的原因是CP 07(指令脉冲输入的频率过低)
初步怀疑是连线有问题,但是实在不知道怎么搞啊~~~恳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A:
你程序能输出PWM?

网友B(2018-09-14):
兄弟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B:
我也要拿51单片机来控制伺服电机,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2019-01-03):
这个不能直接连吧!

网友D(2019-03-20):
引用 网友B:
我也要拿51单片机来控制伺服电机,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有控制的程序吗,发一下1301055146@qq.com 谢谢

网友E(2019-05-07):
楼主,后续如何,有没有控制成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