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控制步进电机的源码

楼主(2018-05-31):
/*接线方式:
IN1 ---- P00
IN2 ---- P01
IN3 ---- P02
IN4 ---- P03
*********************/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MotorData P0                    //步进电机控制接口定义
uchar phasecw[4] ={0x08,0x04,0x02,0x01};//正转 电机导通相序 D-C-B-A
uchar phaseccw[4]={0x01,0x02,0x04,0x08};//反转 电机导通相序 A-B-C-D
uchar count,count1=20;//定义全局变量
sbit s1=P1^0;// 顺时针转
sbit s2=P1^1;// 逆时针转
sbit s3=P1^2;// 停止
sbit s4=P1^3;// 加速
sbit s5=P1^4;// 减速
//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xms(uint x)
{
uint i,j;
for(i=0;i<x;i++)
  for(j=0;j<112;j++);
}
//顺时针转动!!!!!!!!!!!!!!!!!!!!!!!!!!!!!!!!!!!!
void MotorCW(void)
{
uchar i;
for(i=0;i<4;i++)
  {
   MotorData=phasecw[i];
   Delay_xms(count1);//转速调节
  }
}
//逆时针转动!!!!!!!!!!!!!!!!!!!!!!!!!!!!!!!!!!!!!!!
void MotorCCW(void)
{
uchar i;
for(i=0;i<4;i++)
  {
   MotorData=phaseccw[i];
   Delay_xms(count1);//转速调节
  }
}
//停止转动!!!!!!!!!!!!!!!!!!!!!!!!!!!!!!!!!!!!!!!!!
void MotorStop(void)
{
MotorData=0x00;
}
//按键扫描
void keyscan()
{
   if(s1==0)
    {Delay_xms(5);
     if(s1==0)
       {while(!s1);
         count=1;       //选择顺时针转动
       }
    }
   if(s2==0)
    {Delay_xms(5);
     if(s2==0)
       {while(!s2);
         count=2;       //选择逆时针转动
       }
    }
    if(s3==0)
    {Delay_xms(5);
     if(s3==0)
       {while(!s3);
        count=3;       //选择停止转动
       }
    }
    if(s4==0)
    {Delay_xms(5);
     if(s4==0)
       {while(!s4);
        count1--;      //count减小会加速
         if(count1<=4)
            count1=4;
       }
    }
    if(s5==0)
    {Delay_xms(5);
     if(s5==0)
       {while(!s5);
        count1++;       //count增加会减速
         if(count1>=50)
            count1=50;
       }
    }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Delay_xms(50);//等待系统稳定
while(1)
{  keyscan();
          switch(count)
        {
                case 1:        MotorCW();   //顺时针转动
                                break;
                case 2:        MotorCCW();  //逆时针转动
                                break;
                case 3:        MotorStop();  //停止转动
                                break;

    }
}
}

网友A(2019-04-17):
楼主,你这个有电路图吗?或者说你这个按键需要外接上拉电阻吗?

网友A:
请问这个按键需要外加上拉电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