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DMA方式读取ADC值应用函数库 温度传感器

楼主(2018-05-31):
/******************** (C) COPYRIGHT 2011 野火嵌入式开发工作室 ********************
* 文件名  :tempad.c
* 描述    :DMA方式读取ADC值应用函数库
* 实验平台:野火STM32开发板
* 硬件连接:无    (温度传感器在内部和ADCx_IN16输入通道相连接)
*
* 库版本  :ST3.5.0
*
* 作者    :wildfire team
**********************************************************************************/
#include"tempad.h"
//ADC1_BASE地址:0x4000 0000+0x2400 即ADC1的基地址,而她的规则数据寄存器的偏移地址是:0x4c
#define ADC1_DR_Address    ((u32)0x4001244C)
__IO u16 ADC_ConvertedValue;
//__IO u16 ADC_ConvertedValueLocal;

/*
* 函数名:ADC1_GPIO_Config
* 描述  :使能ADC1和DMA1的时钟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调用  :内部调用
*/
static void ADC1_GPIO_Config(void)
{
/* Enable DMA clock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 Enable ADC1 and GPIOC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

/* 函数名:ADC1_Mode_Config
* 描述  :配置ADC1的工作模式为MDA模式
* 输入  : 无
* 输出  :无
* 调用  :内部调用
*/
static void ADC1_Mode_Config(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 DMA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ADC1_DR_Address;          // 外设基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ADC_ConvertedValue;         // AD转换值所存放的内存基地址 (就是给个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 外设作为数据传输的来源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1;                                     // 定义指定DMA通道 DMA缓存的大小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 外设地址寄存器不变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Disable;           // 内存地址寄存器不变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 数据宽度为16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 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工作在循环模式下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高优先级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没有设置为内存到内存的传输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 Enable DMA channel1 */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ENABLE她
  /* ADC1 configuration */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独立工作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多通道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连续转换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由软件触发启动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仅一个通道转换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配置ADC时钟,为PCLK2的8分频,即9Hz*/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8);
  /* ADC1 regular channel16 configuration */
  //设置采样通道IN16, 设置采样时间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6,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使能温度传感器和内部参考电压
  ADC_TempSensorVrefintCmd(ENABLE);
   /* Enable ADC1 DMA */
  ADC_DMA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reset calibaration register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 ADC1 calibaration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 */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 ADC1 Software Conversion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
/*
* 函数名:Temp_ADC1_Init
* 描述  :无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调用  :外部调用
*/
void Temp_ADC1_Init(void)
{
ADC1_GPIO_Config();
ADC1_Mode_Confi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