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外的,基于stm32f103,感觉红外的反应有点迟钝,怎么解决呢

楼主:
void 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4);
}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LED_Init();
                          while(1)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4)==1)//若连接红外的管脚输出高电平,则gpioA_8的LED灯亮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8);/
                else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8)//否则,灯熄灭
        }
}
当红外探头对准人时,用来检测高电平的灯GPIOA_Pin_8一直在闪,而且对着人的时,灯不会立马亮

网友A(2018-05-31):
还没学C语言编程这样的。。。看起来就很厉害了

网友B:
对准人的时候用mdk自带的逻辑分析仪测GPIOA_Pin_8的电平总为低电平,灯一闪一闪的,求大神解答

网友C:
你接红外的引脚到底是PA还是PD啊,而且你引脚要设置成上拉输入,多注意细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接红外的引脚到底是PA还是PD啊,而且你引脚要设置成上拉输入,多注意细节。

哦,我后面才发现,改成了上拉输入,管脚也对应,还是闪

网友D:
建议你先查硬件:
1、用按钮实现高低电平切换,代替红外检测装置,接 输入引脚,看输出变化;
2、万用表量一下 红外检测装置 的信号电平

网友E:
这是硬件问题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对准人的时候用mdk自带的逻辑分析仪测GPIOA_Pin_8的电平总为低电平,灯一闪一闪的,求大神解答

检测GPIOA_Pin_8是用的MDK自带的逻辑分析仪,但那并不能代表实际情况,而实际情况是该GPIO口接的灯一闪一闪的,携带信息的红外线是高低电平交错的,我觉得这能解释为什么灯会一闪一闪的。你的程序是GPIOA_Pin_8为低电平灯亮,是吧?  如果我的想法正确,将else 执行的语句去掉应该就不会一闪一闪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建议你先查硬件:
1、用按钮实现高低电平切换,代替红外检测装置,接 输入引脚,看输出变化;
2、万用表 ...

感觉这个模块太坑,代码都每变过,时灵时不灵

网友G(2018-08-01):
优化软件,扫地机应用或用速度更快的能跑200M的有AT32F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