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大神,在做电流表,看下和p0口连的是什么型号的锁存器

楼主(2018-05-31):
在做电流表,看下下面这个图片和p0口连的是什么型号的锁存器,图片很模糊,芯片型号看不清

网友A:
这画的不是锁存器,是排电阻的不正确画法。

网友B:
你做出来了吗,p0.0连的是排阻,Rx8的那个。你知道放大电路两边的电阻都是多大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