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能分享一下基于51单片机的DHT11与LCD1602的显示程序?

楼主(2018-05-31):
大一,最近在设计一个智能加湿器,我只需要把加湿器,51单片机 与LCD1602显示器实现实时检测显示就可以了,不需要其他蜂鸣器和按键等等的。初次到黑电子论坛,希望看到此贴的人能给个赞 让我有5个黑币,去看看别人的程序,或者教教我源程序应该怎么写?我自己大概了解其中的框架,但是还要很多看不懂。谢谢,请随手评价。急!

网友A(2021-02-22):
这是51黑论坛里面别人分享类似程序参考

单片机+DHT11+1602显示屏+Proteus仿真+JDY-31 SPP蓝牙模块资料
http://www.51hei.com/bbs/dpj-198858-1.html

网友B:
我这有一段显示程序,希望能帮到你

sbit lcdrs = P2^0;
sbit lcdrw = P2^1;
sbit lcden = P2^2;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函数,此处使用晶振为11.0592MH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写入指令数据到 lcd
{
    lcdrw=0;
    lcdrs=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写入字符显示数据到 lcd
{
    lcdrw=0;
    lcdrs=1;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init1602()                //1602液晶初始化设定
{
    lcdrw=0;
    lcden=0;
    write_com(0x3C);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

void write_string(uchar *pp,uint n)//采用指针的方法输入字符,n为字符数目
{
  int i;
  for(i=0;i<n;i++)
  write_data(pp[i]);
}